AVR的DS18B20温度程序

楼主(2015-01-31):
    参照网上的资料和DATESHEET写了一个DS18B20的程序,单片机为ATMEL128,晶振为8M,但是温度一直显示为255,从早上开始找原因,没有找到。现在把源代码发上来,各位能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吗?(程序未完整,只是发了温度部分,显示部分就不发了,调试是成功了)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om128.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FREQ  8         //芯片工作频率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温度设定********************/

#define DQ_H PORTA|= (1<<PA3) //DQ_H置高
#define DQ_L PORTA&= ~(1<<PA3) //DQ_L置低
#define DQ_R PINA        //读取总线数据
#define DQ_IN DDRA&=~(1<<PA3) //设置PA3为输入
#define DQ_OUT DDRA|=(1<<PA3)//设置PA3为输出

static uchar *table[10]={"0","1","2","3","4","5","6","7","8","9",};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nms(uint n)
   {
      uint i=0 ;
      for (i=0 ;i<n ;i++)
      _delay_loop_2(250*FREQ) ;
   }

/********************************************************/
/*                                                      */
/* y*us延时函数                                         */
/*                                                      */
/********************************************************/
void  delay(uint y)
  {
    _delay_loop_2(2*y);
  }

/***************************DS18B20复位程序**************************/
void reset(void)
{
        uchar flag;
        flag=1;

        while(flag)

        {
                DQ_L;
                delay(600);        //拉低总线600us,发送复位命令
                DQ_H;
                DQ_IN;
                delay(60);        //等待回应

                if(PINA&_BV(PA3))
                                delay(350);        //延时后继续复位
                else
                        flag=0;                        //跳出复位
        }
        delay(350);//初始化完成,恢复高电平
        DQ_OUT;
        delay(2);

}

/**********************向DS18B20发送数据(从低位到高位)*******************/
void send_date1(uchar date)
{
        uchar temp,i;

        for(i=8;i>0;i--)
        {
                temp=(date&0x01);        //检测date第一位是否为1
                DQ_L;
                delay(15);//产生发送时序
                if(temp)
                        DQ_H;
                else
                        DQ_L;        //发送数据

                delay(60);        //等待DS18B20采样
                DQ_H;
                delay(2);        //结束发送,进入下一个字节发送
                date=(date>>1);

        }

}

/********************从DS18B20读数据(高位到低位)***********/

uchar read_date1(void)
{
        uchar date,i;
        date=0x00;
        for(i=8;i>0;i--)
        {
                DQ_L;
                delay(1);        //产生读时序
                date=(date>>1);
                DQ_H;                //发送读取命令
                DQ_IN;
                delay(3);//释放总线
                if((DQ_R&=(1<<PA3)))
                date=(date|0x80);        //如果总线数据为1,那么高位置1
                delay(60);                //一个读周期
                DQ_H;        //恢复总线
                DQ_OUT;
                delay(1);
        }

        return(date);
}

/**********************************温度函数**********************/

unsigned int readtemp(void)
{
        uchar TVL,TVH;
//        tempvalue=0x00;
        unsigned int tempvalue,temp;
        tempvalue=0;
        temp=0;

        reset();
        send_date1(0xCC);        //忽略RAM匹配
        send_date1(0x44);        //发送温度查询命令

        reset();                //复位
        send_date1(0xCC);
        send_date1(0xBE);        //读取暂存器上的温度数据

        TVL=read_date1();        //温度低8位
        TVH=read_date1();        //温度高8位
//        TVL=0x55;
//        TVH=0x02;
        temp=TVH;
        temp=(temp<<8);
        tempvalue=(temp|TVL);
        tempvalue=(tempvalue*0.0625);

/*        t=(TVL&0xf0);

        TVL=(t>>4);//整数部分低4位

        TVH=((TVH&0x0f)<<4);//整数部分高4位
        tempvalue=TVH|TVL;*/
        return tempvalue;

}

网友A:
做单片机这行,要得是实践,当你遇到问题,你应该自己先想办法解决,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你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B:
是不是显示不分的函数类型定义错了,过小或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