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g2553火箭板做的闹钟

楼主(2015-02-02):
      因为我的mp4坏了,手机也不太给力,所以自己想用单片机给自己做个闹钟,51单片机又太垃圾了,32又没有学会,就试着用火箭板给自己做个小小的闹钟。
      实习的时候写过闹钟程序,所以一个下午就把程序给写出来了,但其中由于有些缺陷,修改了3个下午才调试完成,虽然有些纰漏,但还是挺满意的。
//这是主函数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wenben.h"
#include "5110.h"
char t=0,t1=0;
/***********TA初始化*********/
void init_TA()
{
  TACCTL0 = CCIE;                           // TA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CCR0 = 50150;
  TACTL = TASSEL_2 + MC_1;                  // SMCLK, upmode
}

/************ADC10初始化************/
void init_ADC10()
{
  ADC10CTL0 = ADC10SHT_3 + ADC10ON + ADC10IE; // /* 4 x ADC10CLKs */ /* ADC10 On/Enable */
   /* ADC10 Sampling Rate 0:200ksps / 1:50ksps */
  ADC10AE0 |= 0x01;                         // P2.0 ADC option select
}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DCOCTL=CALDCO_1MHZ;
        BCSCTL1=CALBC1_1MHZ;
  LCD_init();  //初始化LCD模块
LCD_clear(); //清屏幕
          init_TA();
       Port_Init1();
        init_ADC10();
        __bis_SR_register(GIE);
         P1OUT&=0XfF;
         timedisplay();
        while(1)
        { if(t==0)
         {
           locktime();
          timedisplay1();
        }
          Red_Code();

          if(t1==0)
          {
                LCD_init();  //初始化LCD模块
                LCD_clear(); //清屏幕
                Port_Init1();
                timedisplay();
                datado();
          }
        }
}
#pragma vector = ADC10_VECTOR             //ADC10中断服务
__interrupt void adc_isr(void)
{
  ad_value=ADC10MEM;                      //将AD采样值存入ad_value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if(++t==20)    //每隔1s计数一次,虽然没有专门的时钟芯片准确,但可以用
  {
    t=0;
   timechange();
  if(++t1==120)
  {t1=0;
  }
  }
}

// wenben.h
//显示字幕数据库
unsigned char  zimu[]={

0xF0,0x08,0x08,0x18,0xE0,0x00,0x1F,0x20,0x20,0x30,0x0F,0x00,/*"0",0*/
0x0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20,0x3F,0x20,0x00,0x00,/*"1",1*/
0x70,0x08,0x08,0x08,0xF0,0x00,0x30,0x2C,0x22,0x21,0x30,0x00,/*"2",2*/
0x30,0x08,0x88,0x88,0x70,0x00,0x18,0x20,0x20,0x31,0x1E,0x00,/*"3",3*/
...
};

unsigned char hanzi[]=
{
/*--  文字:  温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2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2x16  --*/
0x22,0x44,0x00,0xC0,0x5F,0xD5,0x55,0xD5,0x5F,0xC0,0x00,0x00,0x04,0x02,0x09,0x0F,
0x08,0x0F,0x08,0x0F,0x08,0x0F,0x08,0x00,

/*--  文字:  度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2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2x16  --*/
0x00,0xFE,0x0A,0x8A,0xBE,0xAA,0xAB,0xAA,0xBE,0x8A,0x0A,0x00,0x08,0x07,0x00,0x08,
0x09,0x0A,0x04,0x04,0x0A,0x09,0x08,0x00,

/*--  文字:  华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2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2x16  --*/
0x10,0x08,0x7C,0x03,0x10,0x90,0x3F,0x48,0x44,0x42,0x70,0x00,0x01,0x01,0x01,0x01,
0x01,0x0F,0x01,0x01,0x01,0x01,0x01,0x00,

/*--  文字:  氏  --*/
/*--  宋体9;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2x12   --*/
/*--  高度不是8的倍数,现调整为:宽度x高度=12x16  --*/
0x00,0xFE,0x22,0x22,0x22,0x22,0x7E,0xA1,0x21,0x21,0x20,0x00,0x00,0x0F,0x04,0x02,
0x00,0x00,0x00,0x01,0x02,0x04,0x0F,0x00,

0x00,0x7C,0xC4,0x44,0x7C,0x00,0xFC,0x44,0x44,0xC4,0x04,0x00,0x00,0x3F,0x3F,0x22,
0x11,0x00,0x7F,0x44,0x44,0x43,0x20,0x00,/*"距",4*/
0x00,0x00,0xF8,0x08,0x58,0x2A,0x3C,0x48,0xE8,0x18,0x04,0x00,0x00,0x7C,0x03,0x13,
0x1F,0x13,0x13,0x2B,0x53,0x7E,0x02,0x00,/*"离",5*/

};
// 5110屏幕的库文件

#define   res1 P2OUT|=BIT0;  //片选
#define  res0 P2OUT&=~BIT0;  //片选
#define   sce1 P2OUT|=BIT1;  //复位,0复位
#define   sce0 P2OUT&=~BIT1;
#define   dc1  P2OUT|=BIT2;  //1写数据,0写指令
#define   dc0  P2OUT&=~BIT2;
#define   sdin1 P2OUT|=BIT3;  //数据
#define   sdin0 P2OUT&=~BIT3;
#define   sclk1 P2OUT|=BIT4;  //时钟
#define   sclk0 P2OUT&=~BIT4;
#define   led0 P1OUT&=~BIT6;
#define   led1 P1OUT&=BIT6;
#define   buzz0 P1OUT&=~BIT7;
#define   buzz1 P1OUT&=BIT7;
#define CPU_F ((double)1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d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ded long
#include <math.h>
/*--------------------------------------------
LCD_write_byte: 使用SPI接口写数据到LCD
输入参数:dt:写入的数据;
command :写数据/命令选择;
编写日期:20080918
----------------------------------------------*/

void LCD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t, unsigned char command)
{
unsigned char i;
sce0;
if(command==1)
        {dc1;        }
        else {dc0;}
for(i=0;i<8;i++)
{
if(dt&0x80)
                {sdin1;}
else
                {sdin0;}
dt=dt<<1;
sclk0;
sclk1;
}
dc1;
sce1;
sdin1;
}
/*---------------------------------------
LCD_init: 3310LCD初始化
编写日期:20080918
-----------------------------------------  */
void LCD_init(void)
{       P2DIR=0Xff;
        P1DIR=0Xff;
        P1OUT=0XFF;
res0;
  res1;
LCD_write_byte(0x21,0);//初始化Lcd,功能设定使用扩充指令
LCD_write_byte(0xd0,0);//设定液晶偏置电压
LCD_write_byte(0x20,0);//使用基本指令
LCD_write_byte(0x0C,0);//设定显示模式,正常显示
}
/*-------------------------------------------
LCD_set_XY: 设置LCD坐标函数
输入参数:X:0-83  Y:0-5
编写日期:20080918
---------------------------------------------*/
void LCD_set_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LCD_write_byte(0x40 | Y, 0);// column
LCD_write_byte(0x80 | X, 0);// row
}
/*------------------------------------------
LCD_clear: LCD清屏函数
编写日期:20080918
--------------------------------------------*/
void LCD_clear(void)
{
unsigned char t;
unsigned char k;
LCD_set_XY(0,0);
for(t=0;t<6;t++)
{
for(k=0;k<84;k++)
{
LCD_write_byte(0x00,1);
}
}
}
/*---------------------------------------------
LCD_write_shu: 显示8(宽)*16(高)点阵列数字字母符号等半角类
输入参数:c:显示的字符;
编写日期:20080918
-----------------------------------------------*/
void LCD_write_shu(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 //row:列 page:页 dd:字符
{
unsigned char i;
LCD_set_XY(row*6, page);// 列,页
for(i=0; i<6;i++)
{
LCD_write_byte(zimu[c*12+i],1);
}
    LCD_set_XY(row*6, page+1);// 列,页
for(i=6; i<12;i++)
{
LCD_write_byte(zimu[c*12+i],1);
}
}

void LCD_write_str(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s)
{
    while (*s)
    {
    void LCD_write_shu(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s);
    s++;
        row++;
    }
}
//定义全局变量,设置7个闹钟,一个时钟
char flag1;
uchar flag2=0;
int nian=2015;
char time[6]={0,0,0,1,1,0},set=5;
uchar yue[12]={31,28,31,30,31,30,31,31,30,30,31};
char lock[7][3],lockset=3,lockge;
char displaytime[6];
int displaynian;
uchar oclock[7];
uchar oclockon;

//每隔一秒会显示在屏幕上
void timechange(void)
{uchar i;
{
  for(i=0;i<6;i++)
  displaytime[i]=time[i];
  displaynian=nian;
}
     if(++time[0]>=60)
{time[0]=0;
if(++time[1]>=60)
{time[1]=0;
if(++time[2]>=24)
{time[2]=0;
if(++time[3]==yue[time[4]-1]+1)
{time[3]=1;
if(++time[4]>=13)
{time[4]=1;
  nian++;
}
}
}
}
}

}

//定时与当前时间相同,闹钟响起来
void locktime()
{ P1OUT=0X8F;
uchar i;
for(i=0;i<7;i++)
{
if(time[2]==lock[i][2])
    {
if(time[1]==lock[i][1])
        {
          if(oclock[i]==1)
          {
            P1OUT=0X7F;
            LCD_write_shu(2,2,i);
            oclockon=i;
          }
        }
    }
}
}
void lockdisplay(void)
{uchar j;
  if(flag1==1)
{
   for(j=0;j<2;j++)
if(lock[lockge][j]>=60) lock[lockge][j]=0;
if(lock[lockge][2]>=24) lock[lockge][2]=0;
       LCD_write_shu(0,0,19);//

      {
       LCD_write_shu(4,2,lock[lockge][2]/10);//c
       LCD_write_shu(5,2,lock[lockge][2]%10);//o
        LCD_write_shu(6,2,10);//.
      }

       {
       LCD_write_shu(7,2,lock[lockge][1]/10);//e
       LCD_write_shu(8,2,lock[lockge][1]%10);//d
       LCD_write_shu(9,2,10);//f
       }

      {
        LCD_write_shu(10,2,lock[lockge][0]/10);//.
        LCD_write_shu(11,2,lock[lockge][0]%10);//c
      }
}

}

//显示当前时间 完全
void timedisplay(void)
{uchar i;
  for(i=0;i<2;i++)
if(time[i]>=60|time[i]<=0) time[i]=0;
if(time[2]>=24|time[2]<=0)time[2]=0;
if(time[3]>yue[time[4]-1]|time[3]<=0)time[3]=1;
if(time[4]>12|time[4]<=0)time[4]=1;

{
        LCD_write_shu(2,0,nian/1000);//
       LCD_write_shu(3,0,nian%1000/100);//
       LCD_write_shu(4,0,nian%100/10);//c
       LCD_write_shu(5,0,nian%10);//o
       }
        LCD_write_shu(6,0,15);//.
       LCD_write_shu(7,0,time[4]/10);//e
       LCD_write_shu(8,0,time[4]%10);//d
       LCD_write_shu(9,0,15);//f
        LCD_write_shu(10,0,time[3]/10);//.
        LCD_write_shu(11,0,time[3]%10);//c
    //  LCD_write_shu(12,0,15);//n*/
       LCD_write_shu(4,2,time[2]/10);//c
       LCD_write_shu(5,2,time[2]%10);//o
        LCD_write_shu(6,2,10);//.
       LCD_write_shu(7,2,time[1]/10);//e
       LCD_write_shu(8,2,time[1]%10);//d
       LCD_write_shu(9,2,10);//f
        LCD_write_shu(10,2,time[0]/10);//.
        LCD_write_shu(11,2,time[0]%10);//c
   //    LCD_write_shu(12,2,15);//n*/

      {//进行年月日判断
if(nian%4 !=0)  time[5]=0;
else if(nian%400==0)  time[5]=0;
else if(nian%4==0)  time[5]=1;
if(time[5]==1)yue[1]=29;
if(time[5]==0)yue[1]=28;

      }

}
//x显示当前时间部分
void timedisplay1(void)
{ uchar i;
  if(flag1==0)
{
   for(i=0;i<2;i++)
if(time[i]>=60|time[i]<=0) time[i]=0;
if(time[2]>=24|time[2]==0)time[2]=0;
if(time[3]>yue[time[4]-1]|time[3]<=0)time[3]=1;
if(time[4]>12|time[4]<=0)time[4]=1;
      if(displaynian!=nian)
      {
        LCD_write_shu(2,0,nian/1000);//
       LCD_write_shu(3,0,nian%1000/100);//
       LCD_write_shu(4,0,nian%100/10);//c
       LCD_write_shu(5,0,nian%10);//o
       }
       if(displaytime[4]!=time[4])
       {
        LCD_write_shu(6,0,15);//.
       LCD_write_shu(7,0,time[4]/10);//e
       LCD_write_shu(8,0,time[4]%10);//d
       LCD_write_shu(9,0,15);//f
       }
      if(displaytime[3]!=time[3])
      {
        LCD_write_shu(10,0,time[3]/10);//.
        LCD_write_shu(11,0,time[3]%10);//c
    //  LCD_write_shu(12,0,15);//n*/
      }

        {
       LCD_write_shu(4,2,time[2]/10);//c
       LCD_write_shu(5,2,time[2]%10);//o
        LCD_write_shu(6,2,10);//.
        }

        {
       LCD_write_shu(7,2,time[1]/10);//e
       LCD_write_shu(8,2,time[1]%10);//d
       LCD_write_shu(9,2,10);//f
        }

      {
        LCD_write_shu(10,2,time[0]/10);//.
        LCD_write_shu(11,2,time[0]%10);//c
   //    LCD_write_shu(12,2,15);//n*/
      }

}
}

//红外遥控模块,通过按红外遥控,修改时间或者闹钟,或者显示当前温度
#define KEY_0     0x16                 //键0
#define KEY_1     0x0C                 //键1
#define KEY_2     0x18                 //键2
#define KEY_3     0x5E                 //键3
#define KEY_4     0x08                 //键4
#define KEY_5     0x1C                 //键5
#define KEY_6     0x5A                 //键6
#define KEY_7     0x42                 //键7
#define KEY_8     0x52                 //键8
#define KEY_9     0x4A                 //键9
#define prex      0x44                 //电源
#define nex       0x40                 //模式
#define play_pause 0x43                 //静音
#define ch_       0x45                //模式
#define ch        0x46
#define cha       0x47                 //模式
#define __         0x07
#define _a        0x15
#define eq        0x09
#define _100a      0x19
#define _200a      0x0d
//红外接收头H1838控制脚,单脚控制
#define RED_IN               P1DIR &= ~BIT3                 //设置输入,红外接收头接单片机PE3口
#define RED_OUT               P1DIR |=  BIT3                 //设置输出
#define RED_L               P1OUT &= ~BIT3                 //置低电平
#define RED_H               P1OUT |= BIT3            //置高电平
#define RED_R               (P1IN & BIT3)                 //读电平

uchar KEY_VAL=0;
uchar code_value=0;
uchar key_code[4];
int ad_value;
//温度显示,计算100次,误差较小
void datado()
{  long int advalue=0;
    uchar i;
     int IntDegC,  IntDegF ;
      for(i=0;i<100;i++)
      {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advalue=advalue+ad_value;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ad_value=(advalue/100);
      IntDegF = ((ad_value - 630) * 761) / 1024;
       IntDegC = ((ad_value - 673) * 423) / 1024;
        if(IntDegC>0)
         LCD_write_shu(1,4,15);
       if(IntDegC<=0)
       {
         IntDegC=-IntDegC;
         LCD_write_shu(1,4,22);
       }
       LCD_write_shu(2,4,IntDegC /10);//
       LCD_write_shu(3,4,IntDegC%10);//
       LCD_write_shu(4,4,18);//c
       LCD_write_shu(5,4,19);//o
        LCD_write_shu(6,4,15);//.

        if(IntDegF>0)
         LCD_write_shu(1,4,15);
        if(IntDegF<=0)
       {
         IntDegF=-IntDegF;
         LCD_write_shu(6,4,22);
       }
       LCD_write_shu(7,4,IntDegF/10);//e
       LCD_write_shu(8,4,IntDegF%10);//d
      LCD_write_shu(9,4,20);//f

}

//***********************************************************************
//               MSP430IO口初始化
//***********************************************************************
void Port_Init1()
{
//  LED8DIR  = 0xFF;                      //设置IO口方向为输出
//  LED8 = 0xFF;                      //P2口初始设置为FF

  RED_L;
  RED_IN;

}
void switchoclock()
{
  switch(oclock[lockge])
  {
  case 0:oclock[lockge]=1;LCD_write_shu(0,2,28);break;
  case 1:oclock[lockge]=0;LCD_write_shu(0,2,18);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setlockortime(void)
{

if(flag1==0)
  {
    switch(KEY_VAL)
    {
    default:break;
    case '/':++set;if(set>=7) set=1;break;
    case '*':++time[set-1];break;
    }
   if(set==6&KEY_VAL=='+')++nian;
   if(set==6&KEY_VAL=='-')--nian;
   LCD_write_shu(13,2,set);
   timedisplay();
  }

if(flag1==1)
  {
    switch(KEY_VAL)
    {
    default:break;
    case '/':++lockset;if(lockset>=4) lockset=1;break;
    case '*':++lock[lockge][lockset-1];break;
    case 0x40:++lockge;if(lockge>=7)lockge=0;break;
    case 0x44:switchoclock();break;
    }
    lockdisplay();
    LCD_write_shu(13,2,lockset);
    LCD_write_shu(13,0,lockge);
  }
if(KEY_VAL>0&KEY_VAL<=9)
   {
          switch(oclock[oclockon])
       {
       default:break;
       case 0:oclock[oclockon]=1;break;
       case 1:oclock[oclockon]=0;break;
       }
   }

}

void startit(void)
{
switch(flag1)
  {
  case 0:flag1=1;;break;
  case 1:flag1=0;break;
  default:break;
  }

}
//*************************************************************************
//        遥控器键值赋功能值子程序
//*************************************************************************
void Key_Icode(void)
{
   {
     LCD_write_shu(13,2,15);
     LCD_write_shu(0,0,15);
     LCD_write_shu(12,4,15);
     LCD_write_shu(2,2,15);
     LCD_write_shu(13,0,15);
     LCD_write_shu(0,2,15);
      LCD_write_shu(12,2,15);
      LCD_write_shu(2,2,15);
   }
    KEY_VAL=' ';
   switch(key_code[2])                    //第3个字节是数据,第4个字节是反码
   {                                      //为了更稳定,可以加上第4个字节数据的判断
   case KEY_0:KEY_VAL=0; LCD_write_shu(13,4,KEY_VAL); break;
   case KEY_1:KEY_VAL=1; LCD_write_shu(13,4,KEY_VAL); break;
   case KEY_2:KEY_VAL=2; LCD_write_shu(13,4,KEY_VAL); break;
   case KEY_3:KEY_VAL=3; LCD_write_shu(13,4,KEY_VAL); break;
   case KEY_4:KEY_VAL=4; LCD_write_shu(13,4,KEY_VAL); break;
   case KEY_5:KEY_VAL=5; LCD_write_shu(13,4,KEY_VAL); break;
   case KEY_6:KEY_VAL=6;  LCD_write_shu(13,4,KEY_VAL); ;break;
   case KEY_7:KEY_VAL=7; LCD_write_shu(13,4,KEY_VAL); break;
   case KEY_8:KEY_VAL=8; LCD_write_shu(13,4,KEY_VAL); break;
   case KEY_9:KEY_VAL=9; LCD_write_shu(13,4,KEY_VAL); break;
   case prex: KEY_VAL=0x44;  datado();
                     LCD_write_shu(12,4,29);
                    LCD_write_shu(13,4,25);
                   break;
   case nex :KEY_VAL=0x40;LCD_write_shu(12,4,11);
                   LCD_write_shu(13,4,25);
                   break;
   case play_pause: datado();
                    KEY_VAL=0x43;
                   LCD_write_shu(12,4,28);
                   LCD_write_shu(13,4,29);break;
   case ch_:KEY_VAL='/';LCD_write_shu(13,4,24); break;
   case ch: KEY_VAL='='; LCD_init();  //初始化LCD模块
               LCD_clear(); //清屏幕
                         Port_Init1();
                        P1OUT&=0XfF;
                         break;
   case cha:KEY_VAL='*';LCD_write_shu(13,4,23);break;
   case eq: startit();break;
   case _a:KEY_VAL='+';LCD_write_shu(13,4,21);;break;
   case __:KEY_VAL='-';LCD_write_shu(13,4,22);;break;
   case _100a:KEY_VAL=0xa2;LCD_write_shu(12,4,1);
                           LCD_write_shu(13,4,21); break;
   case _200a:KEY_VAL=0xa3;LCD_write_shu(12,4,2);
                           LCD_write_shu(13,4,21); break;
   default:KEY_VAL=10;break;
   }

   setlockortime();

}

//*************************************************************************
//        遥控器解码子程序
//*************************************************************************

void Red_Code()
{
uchar i,j,k = 0;

for(i = 0;i < 19;i++)
{
  delay_us(400);           //延时400us
  if(RED_R)                //9ms内有高电平,则判断为干扰,退出处理程序
  {
      return;
  }
}

while(!RED_R);            //等待9ms低电平过去

for(i=0;i<5;i++)          //是否连发码
{
  delay_us(500);
  if(!RED_R)
   {
     return;
   }
}

while(RED_R);               //等待4.5ms高电平过去

for(i = 0;i < 4;i++)        //接收4个字节的数据
{
  for(j = 0;j < 8;j++)      //每个字节的数据8位
  {

   while(!RED_R);           //等待变高电平
   while(RED_R)             //计算高电平时间
   {
    delay_us(100);
    k++;
    if(k >22)               //高电平时间过长,则退出处理程序
    {
     return;
    }

   }

   code_value>>=1;          //接受一位数据
   if(k >= 7)
   {
    code_value|=0x80;       //高电平时间大于0.56,则为数据1
   }
   k = 0;                  //计时清零
  }
  key_code[i]=code_value;  //四个字节的数据
}

  Key_Icode();             //调用赋值函数

// Display_Key(KEY_VAL);     //显示按键值

// delay_ms(5);

}

网友A:
请教一下 除了单片机那块板子 做这个闹钟还需要买什么配件啊?键盘吗?

网友A:
挺急的 要做这个作业不知道做什么好 没啥头绪 觉得楼主这个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