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了点proteus仿真,出现错误!!求教

楼主:
附上原理图和错误提示

网友A(2015-02-03):
这个意思是电源端有问题。你可以把复位部分删了再试;proteus不需要电源,晶振等也能运行。只要程序是正确的。

网友B:
5个Q中  的5V电源不用加NET  软件默认就是5V

网友C:
建议把文件夹名改成全英

网友D:
文件目录中不能有中文

网友E(2015-03-29):
实际上proteus中电源要么安上不要修改为xx伏之类的,而可以选择下拉菜单中的项目,可以把电源正极标为地,地也可以标为正极,也可以省却,proteus模型有默认电源。就是不能自行修改

网友F:
5V电源的问题

网友G:
电源的定义应该像这样的。直接写5V是会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