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个监控开关量的程序,希望大家帮助!

楼主(2015-02-06):
如题,想监控20个开关量,只要每个开关量在一定的时间里没有变化,就有输出信号,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外部调节,哪位大大能提供个思路,或者具体点的程序,谢谢

楼主:
请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请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指点一下,谢谢

你是想监控的开关变量是什么性质的?输出又是什么信号?不变化的时间是指高低不变化还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监控的开关变量是什么性质的?输出又是什么信号?不变化的时间是指高低不变化还是什么?

QQ:939740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