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表加按键停止问题

楼主(2015-02-06):
目的 数码管显示000-999,1/10s 变一次 按下键盘s6数码管停住

单独执行键盘扫描程序ok
单独执行数码管显示ok
加一起就出错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ge,shi,bai,aa,num,num1;
uint temp;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isplay(uchar,uchar,uchar);
void delay(uint);
void init();
uchar keyscan();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isplay(bai,shi,ge);
                num1=keyscan();
                if(num1==1);
                {
                        TR0=0;
                };

        };

}

uchar keyscan()
{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1;
                                                break;
                                case 0xde:num=2;
                                                break;
                                case 0xbe:num=3;
                                                break;
                                case 0x7e:num=4;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return num;

}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ula=1;
        P0=table[bai];
        dula=0;
        delay(1);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ula=1;
        P0=table[shi];
        dula=0;
        delay(1);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ula=1;
        P0=table[ge];
        dula=0;
        delay(1);

}

void timer0 ()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if(aa==2)
                {
                        aa=0;
                        temp++;
                        if(temp==999)
                        {
                                temp=0;
                        };
                        bai=temp/100;
                        shi=temp/10%10;
                        ge=temp%10;

                };

}

void delay (uint z)//延时程序1ms
{
        uint x,y;
        for(x=z;x>0;x--)
        {
                for(y=250;y>0;y--)
                {
                };

        };

}

void init()
{
        num=0;
        aa=0;
        temp=0;
        wela=1;
        P0=0x00;
        wela=0;
        dula=1;
        P0=0x00;
        dula=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网友A:
你键盘那块复杂了,不是只想设一个S6来控制定时器停止么,那就单独定义一下S6的引脚例如sbit s6=P3^4;
然后在主函数中加if(s6==0)
                {
                        delay1ms(10);
                        if(s6==0)
                        {
                                ti++;
                                if(ti==1)
                                {TR0=0;
                                 ti=0;
                                 }
                    }
                        }
                         while(!s1)
                                delay1ms(5);
                                while(!s1);
                                }
应该就能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