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和压降 问题

楼主(2015-02-07):
  串联型稳压电路中 A的输出减小后  使调整管T 的Ib减小  但是整管T的饱和压降Vce为什么会增加啊  是管子的特性 么  麻烦会的朋友详细的讲解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A: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本就有问题,什么叫饱和压降?在调整管未达到最大电流前,并没有达到饱和状态,不然如何调整呢?

网友B:
是UCE的导通压降 Ib减小 Ic 减小 Uce增大  是对的  这个问要明白三极管的静态工作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UCE的导通压降 Ib减小 Ic 减小 Uce增大  是对的  这个问要明白三极管的静态工作原理

你该不会是不明白Ie=Ib+Ic的关系吧?其实电压最终是通过电流表现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该不会是不明白Ie=Ib+Ic的关系吧?其实电压最终是通过电流表现出来的。

Ic减少 具体什么会导致Vce减少呢    真心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Ic减少 具体什么会导致Vce减少呢    真心不明白

你没看清吧?它是说压降增大(Vce增加),输出电压会降低!!其实这很容易理解,就是电流小了,负载上电压U=IR也小了,T两端电压就高了,如果T断路,电压就等于输入电压;如果T短路,它上面电压为0,而负载上获得全部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