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关于调运放的心得

楼主(2015-02-10):
        好多年没写东西了,现在记一下这几天调运放的心得,当做学习笔记。
        毕设里有个电路部分是关于噪声采集的,利用Mic传感器采集环境噪声,Mic也俗称咪头。此部分的电路原理,是通过用运放放大来自Mic的微弱正弦信号,从而使STM32的ADC进行正常采集,再用FFT傅立叶运算采样,然后算出其各谐波的频率,再在LCD上绘制其频谱,并进行分析。
        由Mic的PDF得知其输出电压峰峰值在1mv~15mv。在考虑需要放大多少倍的时候,要参考STM32自带的ADC。STM32的ADC为12位,为了提高ADC采集的精度,最好放大到1V~2V。由公式得2000mv/1mv=200倍。
        在网上搜了些原理图进行参考,目前手头有袖珍的示波器,但没有信号发生器,前2年帮同学买元件买多了一块AD9850,想结合STM32做个简易的信号发生器,但无论我怎么调9850硬是没有输出,全部补焊过一遍,测通信波形,全部正常,怀疑已经坏了,放弃之。翻抽屉,发现前2年做了一块烂尾的51的板,上面有个TLC5615,是个10位的DAC,拆下来并成功驱动它输出了正弦波。由于手头的示波器比较简易,显示被测信号幅值和频率并不准,所以用万用表测正弦波得其有限值为0.7V,乘以1.4后得其峰峰值,0.98V约1V输出。应该已经符合实验需要了。
        由于手头上运放只有LM358,就随便找了块万板焊了个单运放放大器,电阻全用精密可调电位器替代,以方便调试。接上来自TLC5615的正弦信号,再接上示波器,无失真放大倍数只有2倍,调了很久实现放大200倍的初衷,即再放大就削顶了,此时用万用表测输出电压为1.3V,即峰峰值为1.3*1.4=1.82V。

        才放大2倍就已经要削顶了,调了整整一天没有头绪,起初是怀疑输入电容把低频信号都滤除的原因,更换了47uF的电容后,只是上电时信号缓冲时间长了些,并不会影响放大倍数,恨自己模电没学好。通过和同学讨论,直到调到半夜明白其原因。
        原来是输入信号的幅值过大造成的放大倍数很低。
(输入信号的幅值x放大倍数)+基准电压<输出
         如图,为这次实验采用的原理图,采用反向放大。

        由于LM358运放非轨对轨运放,所以输出电压不可能和电源电压一样或相近,一般都是VCC-1~2v左右,实验中运放用的是单电源+5V 供电,即输出不可能超过4V。由于Mic输出的为正负周期的音频信号,如运放不对信号进行处理,使去在0V以上进行放大的话,其放大后的信号会被削掉负半周期。而解决办法就是抬升正弦信号的中点,使其中点电压在电源范围内。由于运放电源使用的是-+5V,故在运放的正向输入端利用电阻偏置,得到VCC/2的偏置电压,也就是2.5V的中点电压。
        结合上面的公式,也就是输入信号放大后为1.82V峰峰值,加上2.5V中点电压后为 4.32V,即超过了运放的最大输出电压,再对信号进行放大后必然然削顶!而解决办法是增加电源电压。
        显然我的要求是放大10mv以内的信号,故信号可以放大至150倍即可接近运放最大输出电压。
        第二天立马调了放大倍数为100倍,去掉TLC5615的 正弦波,直接接上Mic,上电,喊话,熟悉的波形出现了。
        但由于LM358属于普通运放,存在失调电压,即把输出短接到GND后,也会有几mv的电压,而且其带宽增益积为1MHz,人声为20Hz~20kHz,所以在放大20Khz信号200倍后,其需要2Mhz的带宽,显然LM358不够,而且我只需要一级放大即可满足要求。故解决办法是更换运放型号。
        常用的仪用运放OP07性能优越,但带宽增益积只有0.6Mhz,也不满足要求,所以目标瞄准了它的兄弟型号OPA277 。
        OPA277也是单运放芯片,SO8封装不是很占我的板子上的空间, 带宽增益积有8Mhz,而且可以低电压供电,正负5V电压可以从板子上的RS3232的电荷泵取。遂用Multisim10进行了仿真。

        如图,放大倍数用预设的200倍,即10mv放大至输出2V,则由公式(R1/R2)+1=200,取R1=200K,R2=1K。为了输入端与输出端电阻值的匹配,R3取1K。为了使输出电压不超过4V,所以运放正向输入端的电压值取2V以下,实测得R4/(R4*R5)*5V=1.84V,即R4=17.5K,R5=30K。OP系列只能用双电源供电以得到最高性能,如把运放同向输入端的+5V改为-5V可以把信号拉低于0V,中点电压为-2.5V。

        此时输入信号为10mv,1kHz的正弦波,输出电压有效值为1.4V :

此时输出的波形如图,上波形为放大后的波形。由示波器看到,输入信号为9.455mv,输出为反向的1.944V,即1944mv/9.455mv=205倍。已满足需求。

网友A(2016-09-23):
楼主,真心做的不错。

网友A:
有个小错误,楼主用的是反向放大电路,放大倍数直接就是-R1/R2...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过正相放大。我最近也在调mic,只不过用的正相放大,我用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正弦信号代替麦克信号放大,发现频率升到2khz以上,波形就会失真,楼主知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