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ore_cm4.h”解决方法

楼主(2015-02-10):
装了比MDK5.11A更高版本的MDK后,可能出现编译标准例程报如下错误:

..\SYSTEM\sys\stm32f4xx.h(470):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ore_cm4.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实际出错是在stm32f4xx.h,如图1所示:

图1 找不到core_cm4.h路径.

该core_cm4.h文件在stm32f4xx.h里面被引用,实际上是ARM CMSIS的东西,路径在MDK安装路径下,为: MDK安装目录\ARM\Pack\ARM\CMSIS\4.1.1\CMSIS\Include

一般来说,装了CMSIS支持包就应该可以找到才对,但是部分客户电脑无法找到,原因未知.
不过,我们可以通过手动制定路径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添加方法:点击魔术棒-->C/C++选项卡-->Include Paths ,选择我们MDK安装目录,找到\ARM\Pack\ARM\CMSIS\4.1.1\CMSIS\Include,如图2所示:

图2 手动添加CMSIS头文件路径.

之后,多次点击确认,回到主界面.
再重新编译,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A(2016-01-27):
一直困扰这个,谢谢楼主。。。。

网友B(2016-08-15):
就是这个,已解决、

网友C(2017-01-12):
方法二:
个人建议,当找到上述的路径之后,可以看到include目录,所以可以直接将当前的目录拷贝出来(不过要注意MDK版本),直接放到当前工程的目录下,通过魔术棒-C++-include 包含以下编译就OK,(以后对新工程的使用方便快捷(MDK版本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具体的操作见下图:

网友C:
首先,感谢顶楼的哥哥
方法二:
个人建议,当找到上述的路径之后,可以看到include目录,所以可以直接将当前的目录拷贝出来(不过要注意MDK版本),直接放到当前工程的目录下,通过魔术棒-àC++-àinclude 包含以下编译就OK,(以后对新工程的使用方便快捷(MDK版本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具体的操作见下图

问题解决方法

问题解决方法

网友D(2018-03-09):
不错,已解决问题

网友E(2023-03-25):
实用小技巧。多多益善

网友F(2023-05-18):
为什么我的那个下面没有include文件啊

网友G(2023-12-11):
感谢分享,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