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8805+WM8741x2 DAC套件安装指导书

楼主(2015-02-10):
作者:哈罗  论坛IDhaluo  淘宝IDhaluobaby  转载请注明出处

首先感谢您关注我的作品!为完成本解码器的安装,至少需要以下工具:烙铁(最好是防静电的恒温烙铁,如是普通烙铁则需准备30W,60W各一把),万用表,锣丝刀等,最少要懂得如何使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懂得如何分辩电容值,并且,三片核心板需要较高超的贴片IC焊接手艺才能完成,不适合初学者制作,请初学者慎重考虑是否有能力独立完成安装!

1,拆开包装,
物品如下图

2,先拿出"后板元件包“,拆出来

3,先把弯排针焊上,注意一定要贴紧PCB安装。

4,参照下图,安装电阻、电容、继电器、隔离变压器等。

5,注意继电器和隔离变压器不要搞错方向。

6,接下来安装RCA座,如果同时有购买机箱,则请取出机箱后板,并把RCA座先固定在后板上,注意模拟输出这边,红色是R,白色是L。在数字输入端这边,颜色随意,2进一出颜色不同即可,这个位置有可能是2白1红,也可能是2红1白。固定好之后如下图

7,把PCB安装上去,并放平整,然后60W的烙铁可以拿出来了,这里30W功率的烙铁基本焊不动。如此一步没有后面板来辅助安装的话,则一定要注意RCA座要与PCB板呈90度,底部一定要平,要不然最后会影响到整机的安装。

8,遥控小板,配件如下

9,安装排针和电容,注意板子正反面别搞错。

10,再安装遥控接收头和旋转编码器,插上排线。这样后板和控制板就完工了。

11,接下来,取出电阻包。

12,拿出来,可分为电阻、8805核心板、8741核心板。

13,先拿出8805元件包,注意,IC是用双面胶贴在板子上的,取下来时小心不要把IC脚弄弯了,然后再把双面胶清理干净。接下来就是考验焊工的时候了。

14,元件数值图如下。

16,最难搞定的先弄,方法就两个字,“拖焊”,不明白就去优酷搜一下视频。注意IC的方向不要搞反了,焊完后,仔细检查IC有没有虚焊短路。

17,焊上两只1欧电阻,5只103P电容。

18,焊上4只47u钽电容,主意认清楚正负极,有一条横线的地方是+极,焊上3.3V稳压芯片,注意芯片方向别搞错了。

19,接下来,取出WM8741核心板。

20,袋中袋,取出来。
注意,WM8741依旧是用双面胶贴在板子上的,取下来时小心不要把IC脚弄弯了,然后再把双面胶清理干净。

21,元件安装图如下。

22,难搞的先来。先上IC,注意IC方向不要弄错。

23,取出标有“103”的袋子,里边有2个电容,焊在C4位置,参照上边数值图,焊上后

24,取出标有“104”的袋子,里边有6个电容,焊在C6,C8,C11位置,完成后如下图。

25,取出最后一个袋子,里边有三种零件,最小个的是22P,中个的是10u,大个的黄色是47u。
先焊22P,最小个的,焊在C2,C10。
完成后如下图。

26,焊接黄色的钽电容,注意电容正负极不要搞错。

27,焊接10u电容,此电容不分正负极。完成后,三块核心板就完工了,请再次仔细检查IC有没有虚焊短路存在!

28,取出电阻包剩下配件。

29,安装图如下。
如看不够清楚,请到
http://www.kuaipan.cn/file/id_33542702444329008.htm下载PDF文件。

30,先焊电阻和二极管,注意电阻值和二极管的方向不要弄错。

31,把三个核心模块、单片机、1117-3.3稳压焊上。技巧依旧只有两个字,“拖焊”,焊完后,请仔细检查相邻的焊盘有没有虚焊以及短路!

32,剩下的元件全部拿出来。

33,焊上2只IC座(注意方向),8只102P的电容,6只发光二极管
(注意方向

1只8050三极管(注意方向

34,焊上18只104P电容、两只OS22u电容、两只同轴信号隔离变压器。如下图。注意C7--C11这五只电容为SPDIF信号耦合用电容,如想打磨,可以更换为其它电容,选择原则是电容的高频特性一定要好!

35,焊上晶振
(注意方向、3只ROE电解(注意方向,排针。

36,焊上光纤座,USB座,电源座,19只NIS124P的电容。

37,焊上4只16V22u,2只25V220u,5只16V100u OS

38,焊上7个稳压IC+散热器。其中7812/15  7912/15为拆机品,要装哪一个值自己选择,视准备要装上去的变压器而定。12V--13V左右装12,15-16V装15。

39,安装上12只大电解,注意电解正负极别装错。

40,进入测试阶段前,请再三确认电路板没有虚焊以及短路点存在!!
通电前,变压器初级最好先串入个1/4W,10欧的电阻,起保护作用,防止后端有短路导致烧元件。通电确认无异常温升、火花等等后,可以开始测试电压。
先测试运放座第7脚电压是否正常。如装的是7812,则此处电压为12V。如电压不正常,则检查IC6周边有无虚焊短路,或者IC6本身损坏。

41,测试运放第4脚电压,正负0.3V以内为正常误差,不影响使用,介意则更换7915。
如电压不正常,则检查IC7周边有无虚焊短路,或者IC7本身损坏。

42,测量C18电解电压是否为5V,如不正常,则检查8741核心板周边、IC8周边有无虚焊短路。

43,
测量C30两端是否为5V,如不正常,则检查8805核心板周边、IC9周边有无虚焊短路。

44,至此,则基本正常了,把剩下的配件合照一下。

45,把后板、显示屏、控制板装上,屏和板上都有相应的字母,与排线一一对应即可,请仔细观察。

46,插入运放,再通电开机,VFD屏应该正常亮起,插入信号源,正常锁定,接入扩音,如一切正常,则开始享受音乐吧!

47,至此,本机安装完毕,再检查同轴2,光纤输入接口功能是否都正常出声即可。
如机器还有其它故障,则一定是前边焊接时,还有哪里没焊好或者是哪里有短路造成的,请再仔细检查一遍

谢谢观看!!

哈罗

网友A(2017-12-22):
这套需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