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HIFI USB 专用 软控CS4398 解码器 套件安装指导书

楼主(2015-02-10):
                   作者:哈罗          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

感谢您关注我的作品,首先先介绍一下本套件完成后的样子、我的设计目标以及它额外能实现的功能。

1、设计目标以及一些广告:
套件联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8467344354
配合XMOS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9729085388
或者CM6631A的子卡: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6190541102
实现从电脑异步传输数字信号送给CS4398做模拟转换,实现传输高品质的音乐信号。
2、电源要求:交流12V*2 50HZ
3、不装USB子卡的情况下,可以做为一个独立的IIS解码器使用。
4、支持频率:44.1K---192KHZ 24bit 全自动识别并自动切换。
6、PCB尺寸:10CM*9CM。
----------------------------------------------------------------------------------------------

为完成本
DAC的安装,至少需要以下工具:烙铁,万用表,锣丝刀,最少要懂得如何使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懂得如何分辩电容值、IC型号。

1、拿到手时,套件包如图下图。

2、取出PCB,如图所见,所有书贴片元件都已经请贴片代工厂焊接完成了的,正常不会有虚焊短路,为保险最好再检查一次各个零件有没有虚焊或者短路。

3、取出所有元件,先按种类分别放置,再按下列步骤从矮个零件到高个零件安装。
   安装D1--D4,4个1N4007,安装IC2(8P运放座),安装REY1,EA2继电器,上述元件方向不要弄错。
   安装 C8、C9、C16、C18,4个1n电容(电容,下图蓝色)

4、安装C6、C28、C29、C33、C34,5个0.1u电容,
   安装7个发光二极管(注意方向,长脚为+,装在下图靠左)

5、 安装C2、C4、C13,3个47u电容(注意方向),安装C7、C10、C15、C19,4个2n2电容

6、安装C1、C3、C11、C27、C31,5个0.1u电容(有可能出现0.12u的,照装即可)
   安装C12,1个10u电容(10-22u皆可)
   安装C25、C26,两个100u电解电容(
数字电源47u--220u,需高频特性好的,实物不一定和图片一样

7、安装C5、C17,两个10u电容(运放退耦,10--22u皆可,需韵味好的品种,实物不一定和图一样
   安装C22、C23、C24,3个100u电容(模拟电源,100--470u皆可,需韵味好的品种,实物不一定和图片一样

8、安装USB座和电源座。

9、安装三只稳压芯片,IC4  7912  ,IC5  7812  ,IC6  7805
   安装两只主滤波电容,C30,C32,25V 2200uF。

10、安装输出座,标配为如下图普通塑料座。

11、推荐使用这种座,但需另外加钱,一对36元。

12、套件安装完成,进入测试步骤,首先接入双12V—15V变压器,通电后POW亮,黑笔对地,红笔对运放第8脚,直流20V档,测量12V电压是否正常。如12V不正常,检查IC57812附近是否有短路或者虚焊,或者是7812本身损坏。如POW灯不亮,又所有电源电压检测正常,则检查U1附近是否有短路或者虚焊。

13、黑笔对地,红笔对运放第4脚,直流20V档,测量-12V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则检查IC4,7912附近是否有短路或者虚焊,再或者是7912本身损坏。

14、黑笔对地,红笔对模块接口第1脚,直流20V档,测量5V电压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则检查IC6,7805附近附近是否有短路或者虚焊,再或者是7805本身损坏。

15、黑笔对地,红笔对IC3散热端,直流20V档,测量3.3V电压是否正常。如不正常则检查IC3,AMS1117-3.3附近附近是否有短路或者虚焊,再或者是AMS1117-3.3本身损坏。

16、插入运放,完工。

------------------------------------------------------------------------------------------------------------------------------------------

关于如何打磨以及让这个板子发挥得更好。
如下图示,
1,输出的RCA座是要上的。
2,运放
重点,双运放,解析力高,暖声的,耐压在12V以上的型号都可以试。
   两只退耦合电容,需要与运放的性格互相搭配,有影响,不算重点。
3,稳压的输出电容,有影响,不算重点。
4,两只主滤波,是重点,用欧系的品牌通常会更有韵味,个头又大又高的电容,通常不会差。
5,变压器不能差,是重点,功率15W以上的进口牛为佳。

-----------------------------------------------------------------------------------------------------------------------------------
关于频率切换时有可能出现“啪”一声的原因:

本套件因是IIS信号直接送入CS4398,自动识别IIS的频率是靠单片机去检测LRCK的频率来实现的,从检测原理上就没办法做到实时反应,当LRCK频率出现变化时,检测LRCK有没有变化需要时间,处理LRCK有没有变化的数据需要时间、判断出现变化时要发送静音命令需要时间、命令送出后继电器的动作需要时间,几项因素加起来,总共费时约20ms,而LRCK频率变化后,DA芯片还是工作在原来的状态下,此时DA芯片工作状态与输入信号新频率不对应,可能会产生噪声 ,在单片机检测出新状态后,静音生效,这个可能出现的噪声会被马上关掉,故最后体现在后端听到的就是很短的“啪”一声。

用本解码直推无音量控制的纯后级是个比较吓人的组合,因上述原因出现的“啪”一声,被无音量控制电路的纯后级放大后,在音箱出现的就是一个很大声的“呯”声了,故这种用法的,要注意。

如何尽量减少这个“啪”声出现的机率:
1、不要把这个解码设置为电脑的默认输出声卡。
2、听音乐时,不同频率的文件归好类,相同频率的文件连续播放,尽量减少频率变化出现的次数。
做好以上两点,基本可以控制到一次开关机最多出现一次“啪”声,上电-->默认48K-->播放44.1K或其它任意频率文件(所有想播放的文件频率要相同)-->出现一次频率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