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最近研究的电波钟接收模块

楼主(2015-02-10):
   几年前听说过电波钟,也有心想研究一下,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国码的电波钟还是有专利权限,所以编码方式并没有公开,网上的研究也仅限于猜测,所以一直没有着手研究,最近家里的挂钟用了十多年罢工了,于是网上买了个电波挂钟,那个贵呀,二百多大洋。。。不就是一般的挂钟加个电波接收模块嘛,不过走时倒是很准,误差在1秒内,天天都有标准时间。同时也看到淘宝上有卖电波接收模块的,于是决心自己研究一下解码。模块倒是很便宜15元一块,关键技术在于解码。为避免纠纷,先贴个免责声明:《专利法》第六十三条第四项规定: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而使用有关专利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本人仅以研究为目的,不作商业用途,也请各网友不要咨询电波编码方式,如果想合法商用,请支付专利费或使用日本码电波模块。
    先贴些电波钟相关知识。
    什么是电波钟?
    电波钟表是在石英电子钟表内增加了接收无线电载波信号、资料处理、自动校正的功能结构。这样就能接收地面发射站以载波发送的标准时间信号,只电波钟表在接收到这一精确的时码后,经资料处理器处理,即可自动校正电波钟表的走时误差,使每只电波钟的走时都受统一精确的时码控制,从而实现了所有电波钟表高精度的计量时间和显示时间的一致性。由于国家授时中心标准时钟采用的是稳定度极高的原子钟信号,这样会使全部电波钟表的实际走时真正实现高精度同步运行。
    电波钟表仅仅是接收标准时间信号,并不向外发送电波,类似于收音机,所以不对人体产生任何影响。
    电波钟的历史
    20世纪50年代末,德国在法兰克福建台,发射频率为77.5千赫的长波时间信号,第一只作为商业用途的电波钟诞生于1986年。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瑞士和日本等已先后建立了自己的发射台,而美国和日本最近更将发射台的发射功率提高了几倍。泰国、马来西亚也在酝酿建设长波信号发播台。
  为推动中国电波钟的发展,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中科院陕西天文台)和国内外有关企业合作,在1994年完成可行性论证,1999年建成每天可工作5小时的试验台(100KW全固态发射机,发射频率68.5千赫),2000年完成试播和部分外场测试;同年,接收芯片研制成功,中国码电波钟样机问世。2007年河南省商丘市BPC商丘低频时码发播台建成,进入发射调试阶段。
    电波接收模块

    淘宝购买的电波模块如图所示,磁棒线圈外加接收电路,上了年纪的电子爱好者一定眼熟了,磁棒好久没用过了,这可是接收短波、中波收音机里的天线。小时候自己做收音机就经常搞,也有二十多年没再用过了。实际电波模块就是一台长波定频收音机,频率为68.5K,接收信号放大检波滤波后输出音频中的包络信号即编码的时间信息。采用了CME6005芯片,这是多国电波接收模块常用的芯片,工作电压低1.5-3.5V,工作电流极少只需数十ua,静态电流只有1-2ua,低碳环保啊。
    为了与单片机电平匹配,用LM358一个运放做了电平转换和简易的RC滤波,另一个运放做了电压跟随器,输出3V供电波模块工作,信号输出端接一个发光二极管作指示,在接收正常情况下,可见二极管有规律秒闪动,先在实验板上试验,P32外部中断0接入,1602做显示,解码思路参照做红外遥控接收的思路,这里的信号长度达1秒,要比红外的信号长许多,因此以10ms中断一次做检测,测定高低电平长度从而判断信号数据。编码中以1秒1个数据,20秒为1帧信号,1分钟发送3帧信号,要比国外1分钟1帧的编码方式更好,较短的帧信号更容易稳定正确接收,帧信号中包含年月日时分秒星期及校验信息。只需要接收信号解码出数据,再按编码方式读取其中的时间信息就可以。
    程序基本上是一次成功,和红外解码几乎一样,晚上时间较早时信号极易干扰,输出几乎是无规则的乱闪,到了深夜12点多后才趋于正常,另外磁棒的方向和位置也有讲究,要远离用电设备如电脑显示器、电视、节能光管等,终于凌晨1点10分第一次正确解码,之后到2点多信号更好,基本上每帧数据都能正确接收和解码。工作了一夜,早上起床看到时间定在5时00分00秒,看来是发射台5点后关机休息了,呵呵。由于信号处理和传播需要一定时长,加上单片机处理占用一点时间,总体大约会有少于0.01秒的延时,经过与网络授时中心时间进行对比,接收到的时间误差在1秒内,至少肉眼不能分辨到在秒上有差别。日常生活使用足够。

    接到实验板上,熬到凌晨一点多,终于信号好了,第一次解码正确了。
     周四晚熬夜解码出来,周末就利用点业余时间,移植到之前做的点阵时钟上,就是空间里另外有日志介绍的8*16点阵时钟,这个时钟已经叫朋友帮忙用雕刻机制出了双面电路板,要比之前飞线版好看多了,感谢湛江的老朋友,同时也对电路做了改进,显示的亮度均匀了。将电波模块移植过来后,作了些功能的修改,增加按键强制接收电波信号,每天凌晨0、1、2、3、4时的25至35分自动接收,利用了冒号的不同闪动方式来表达对时成功、对时失败、正在对时三种状态。由于电波解码程序的加入,也令原来2.5ms中断一次的间隔显得有点不够用了,不过受限于点阵动态扫描,所以这个时长不能加长,只好修改了部分程序分步执行的时间,同时考虑每个子程序执行时长和合理分布在每次中断中执行。通过这次程序的移植,对状态机和程序执行的合理配置有了更深入认识。感觉编程能力有一个质的提高,以前编程总是着重于解决问题,只要达到结果就可以,现在会更多考虑每个子程序执行时兼顾其它程序,并且考虑以后移植的方便性,更多地从整体大局着眼,在程序规划和编写时更合理。
    总结:电波钟的解码基本没难度,会红外解码的都可以做了,关键在于编码没有公开,使用也涉及专利权,所以此次也仅限于学术性研究。现在又觉得这个点阵钟不够完美了,下一步准备做个16*64点阵,带FM收音芯片、电子音量芯片、电波对时模块的钟控收音机,这个可是一直以来自己想完成的作品,可惜再好的DIY产品也为外壳犯愁,正在物色合适的外壳。

    移植到点阵时钟上,周六晚可能下了雨的原因,信号较好,晚上十点多就能正确解码了。看着时间刷的一变,那个开心啊。

     这是雕刻机做出来的板子,比以前的洞洞板好看多了,就是双面板进行过孔时麻烦啊。

    随便搭线,关键是要能工作,先这样顶着吧,板子需要重新设计了。

    雕刻机做出来的板子看上去不错啊,双面过孔也定位很准,湛江朋友说是昂贵的教学设备呢,真不赖。我的焊功也过得去吧,呵呵……

网友A(2017-10-11):
http://www.51hei.com/bbs/dpj-95848-1.html
这里有全套解码代码。

网友B(2015-03-10):
您好~最近也在做电波钟模块,接收信号很不稳定,我们是用的51单片机,您能不能把您的代码发给我看看?十万分感谢!

网友B:
赞~求代码分享!十万分感谢!!!!!!

网友B:
芯片用的是autojjy,还用不用做前置放大电路吖~~~

网友C:
雕刻机啊,好东西正准备自己也改一个。技术问题正在琢磨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雕刻机啊,好东西正准备自己也改一个。技术问题正在琢磨中

请问您懂不懂电波钟的制作和编程?我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请教

网友D(2015-04-26):
我也正在解码的过程中卡住了,楼主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赞~求代码分享!十万分感谢!!!!!!

你好,请问你现在做好了么?

网友E:
同求电波钟的解码参考程序。

网友F:
"电波挂钟,那个贵呀,二百多大洋。。。不就是一般的挂钟加个电波接收模块"
对你这句话感兴趣.想用电波接收模块对自家石英钟DIY以下.能提供连接电路图吗?
我也是"上了年纪的电子爱好者"

网友F:
为什么电波接收模块要提示
"请不要使用开关电源"

网友F:
我想提高电波接收模块的灵敏度,可以加室外天线不?
就是拉杆天线+20P电容连接到线圈一端.

网友G(2015-12-28):
师兄你好!我在淘宝网上买了一个电波中的模块,折腾了几天也没有接收到校时信号。能否帮个忙发个该模块的例程序?我是做液晶模块的,可以免费送给你一个液晶模块(1602带串口,3.3V和5V都有)或者一个12864模块!我的qq:88164434

网友G:
赠送你的1602液晶不是普通小字符液晶而是大字符而且是支持串口通讯的!详细介绍进这里(把点换成.即可访问):https://item点taobao点com/item.htm?id=522961126019

网友H(2016-03-06):
您好!电波钟的设计需要用到方波形成模块吗?如果用到,那是为什么?难道天线接收模块所接受到的脉冲信号,经过滤波与解调,不可以直接就传送给时间信号处理模块对脉冲信号处理吗?

网友I(2016-04-10):
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J:
楼主的东西做的不错哈!

网友K:
感谢楼主老师的精彩分析,我对授时台解码也很想研究研究。苦于单片机编程太差,再看看吧。谢谢老师!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师兄你好!我在淘宝网上买了一个电波中的模块,折腾了几天也没有接收到校时信号。能否帮个忙发个该模块的例 ...

电波钟模块搞定没有

网友M(2016-05-20):
楼主,在做毕业设计(51单片机,中国码,1602A显示器),万分着急,电路图、程序我可以参考下不?在此先谢谢楼主的分享。邮箱lwy1061191189@163.com

网友G(2016-07-06):
引用 网友L:
电波钟模块搞定没有

还没有呢?能给个程序么?送你一个大字符1602的模块,谢谢!不在时发我邮箱也行,QQ:88164434

网友G:
引用 网友L:
电波钟模块搞定没有

师兄你好!方便QQ联系吗?QQ:88164434

网友N(2016-09-04):
楼主大大,您好。我是学生狗一只,最近在做一个长波钟(长波授时模块和您的一样,51单片机开发板,芯片为STC89C52),程序一直无法解码,能否请大神分享一下程序和电路图,谢谢。邮箱1827836080@qq.com.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师兄你好!方便QQ联系吗?QQ:88164434

我的成品挂某宝了

网友O:
我是芬兰MAS中国分公司的刘先生。我司专注电波钟表授时IC将近20年。MAS电波钟表授时芯片:MAS6180B1(单频)、MAS6180B5(双频外置开关)、MAS6181B1(双频内置开关)。可接收德国码DCF77、美国码WWVB、日本码JJY40和JJY60、瑞士码HBG、中国码BPC等长波发射信号,如果需要详细的有关电波钟或电波表方面的资料可以与我联系。

我司的电波接收IC功耗仅为50μA左右,在市场同类接收IC中,是功耗最低的,特别适合于电波手表和电波钟。目前国内有很多公司都是用我们MAS的产品进行电波钟表的开发,灵敏度方面也是比同类产品要好。

联系方式:刘先生0755-36897362,手机:15815501712,QQ:273429043,Email:sean@mas-oy.com.hk。

网友G(2017-01-11):
引用 网友L:
我的成品挂某宝了

给个链接地址吧?钟表购买。

网友P(2017-03-10):
1. 特性FEATURES
       .高灵敏度Very high sensitivity
       .电源可控power down mode available
       .低功耗low power consumption
       .提供单频、双频、多频接收模组offer single-,dual- or multi-band receiver module
       .工作电压范围aperating supply voltage range: 1.5 to 3.5V
       .工作电流Working current:70uA -100uA
       静态电流Quiescent current:0.1uA-1uA
2.  国家及灵敏度规格Country&Sensitivity SPECIFICATION
      DCF  77.5KHz  (德国Germany):口
      灵敏度Sensitivity:  25uV± 5uV
      HBG  75KHz     (瑞士Switzerland):口
      灵敏度Sensitivity:  25uV± 5uV
      MSF   60KHz    (英国England):口
      灵敏度Sensitivity:  25uV± 5uV
      WWVB  60KHz   (美国USA):口
      灵敏度Sensitivity:  25uV± 5uV
      JJY  60KHz      (日本Japan):口
      灵敏度Sensitivity:  25uV± 5uV
      JJY  40KHz      (日本Japan):口
      灵敏度Sensitivity:  30uV± 5uV
      BPC  68. 5KHz    (中国CHINA):口
    灵敏度Sensitivity:  25uV± 5uV

网友Q:
解码应该不简单吧。。

网友R(2017-11-11):
如果是51的程序就好了

网友S(2018-04-24):
写的不错。
正需要。

网友T:
这个太麻烦了,直接搞个WiFi模块做网络授时连时钟模块都省了,WiFi模块的用2个io直接驱动I2C的LCD1602,连单片机都不用,只要网络不断就不存在秒误差。

网友U(2018-06-09):
引用 网友V:

可以分享一下资料吗,同求解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