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1.5V供电的LED电筒

楼主(2015-02-10):
       这是市售的一款小手电筒电路,只用一节5号电池就可以正常工作,光源为高效率的白光LED数颗,特将电路绘制出来,有兴趣者不妨试制。
       电路如图示,通电后,因R1接地,Q1的B极电位接近地电位,Q1导通,Q2也导通,电流经L、Q2的CE(L储能),此时,C的右端电位较低,左端电流经Q1的EB极对其充电,随着C左端电压升高,Q1截止,Q2也截止,由于L上的电流不能突变,此时L产生感生电动势(左负右正),此电动势与供电电源串联后为LED供电,LED发光,由于Q2截止,此时C右端电位较高,电流由Q2的C极经C、R1对C反向充电(左低右高),C左端电压下降,Q1再次导通,如此反复。
        电路中,L为储能元件,可适当改变其值改变灯泡亮度,LED为多只白光LED并联,整个电路在1.5V电压下,工作电流约170ma。

网友A(2019-12-21):
此电路中电感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B:
这个就是BOOST拓扑,一个简单的升压电路,电感为升压电感。

网友C(2020-04-15):
你这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这个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