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一款市售光控小夜灯电路图

楼主(2015-02-10):
     这是一款市面上有出售的光控小夜灯,利用光敏电阻感测环境亮度,天黑了就点亮4个LED发光,产品比传统小夜灯省却开关部分,无须人手控制,发光部分采用LED,在亮度达到传统光管式小夜灯的同时,功耗更低,手头上正在使用,效果不错,特意拆开画出电路图,有兴趣不妨试制。         电路如图,原理较为简单,C1R2阻容降压,R1为电容放电电阻,经过D1~D4全波整流后,由D5稳压为12V直流电,三极管B极电压由R3R5分压决定,当环境亮度足够时,R5阻值较小,B极电位较低,三极管不导通,LED熄灭,当环境亮度不足时,R5阻值升高,B极电压随之升高,达到4只LED串联压降+0.7V后,三极管导通,LED得电工作。

网友A(2017-03-14):
电路有问题吧。 三极管为NPN型 ,基极大于集电极0.6V以上三极管就处于导通状态。假设此刻亮度为暗,光敏电阻阻值为300K,三极管导通。导通后集电极和发射极电压相等,此时基极电压小于集电极电压,三极管又关断,然后由导通,又关断。。。。。。那个三极管应该是PNP型的吧,然后把R5和R3调换一下位置

网友A:
光线比较暗时 NPN型三极管会一直处于导通 关断 导通 关断 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有问题吧。 三极管为NPN型 ,基极大于集电极0.6V以上三极管就处于导通状态。假设此刻亮度为暗,光敏电 ...

你想多了,图没大问题,不过个人觉得r4可以省略,另外最理想的电路应该用两个三极管。看这图,这个灯零售应该不超过5元,成本不超过2元。

网友C:
D5能不能反向连接,为什么?求大神告知

网友C:
R3的电阻值能不能换成大的或小的,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3的电阻值能不能换成大的或小的,为什么?

因为如果R3小了,三极管基极的正向电压就大,容易烧坏三极管。R3小了,三极管基极正向电压也小,三极管无法导通。正常情况R3选用10k差不多。因为图上用的负载是led,所以用大点的阻值,这样led不会太亮而容易坏(而且是小夜灯,不需要太亮)。图中的R3也等于起到调光作用,R3小灯亮,R3大灯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5能不能反向连接,为什么?求大神告知

那个是12V稳压二极管,不能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