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向上滚动显示(IAR环境、MSP430)

楼主(2015-02-10):
/***********************************************************************************************************
                      实现汉字向上滚动显示
P5用于译码器LM138实现静态扫描(低四位驱动),P4用于LM595串行转并行。
LM595采用级联,可输入多个字节。DS为LM595的数据口,SH上升沿保存串口数据
,ST上升沿推DS数据到LM595输出端,ST下降沿将输出端锁存。
运行时显示小组标志和“黑客电子小组”向上滚动输出。
硬件资源:
  MSP430F155、LM595(两个)、LM138(两个)、8*8LED点阵(四个)
************************************************************************************************************/

#include "msp430x15x.h"

#define    DATADIR     P5DIR                     //                              译码器控制设定输出
#define    CTLDIR      P4DIR                      //                              串行转并行芯片控制设定输出
#define    DATAOUT     P5OUT
#define    CTLOUT      P4OUT

#define    SH_L        CTLOUT &= ~BIT0;      //                            SH为低电位
#define    ST_L        CTLOUT &= ~BIT1;      //                            ST为低电位
#define    DS_L        CTLOUT &= ~BIT2;      //                            DS为低电位

#define    SH_H        CTLOUT |= BIT0;       //                               SH为高电位
#define    ST_H        CTLOUT |= BIT1;       //                               ST为高电位
#define    DS_H        CTLOUT |= BIT2;       //                               DS为高电位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char table[64];   //用于存放其它数组

char tab_0[]={0x00,0x00,0xE0,0x07,0x38,0x1E,0x20,0x04,0x38,0x1C,0x20,0x04,0x38,0x1C,0x20,0x04,
0x38,0x1C,0x20,0x04,0x38,0x1C,0x20,0x04,0x38,0x1C,0xE0,0x07,0x00,0x00,0x00,0x00};
   //  小组标志
char tab_1[]={0x08,0x00,0xFC,0x3F,0x08,0x21,0x28,0x31,0x38,0x2D,0x48,0x25,0x08,0x21,0xF8,0x3F,
0x00,0x01,0xFC,0x7F,0x00,0x01,0xFE,0xFF,0x00,0x00,0x90,0x28,0x4C,0x24,0x44,0x44};
   //  *黑*
char tab_2[]={0x00,0x02,0x00,0x01,0xFE,0x7F,0x02,0x48,0xF4,0x8F,0x20,0x08,0x40,0x14,0x80,0x23,
0x60,0x0C,0x1E,0x30,0xE4,0xCF,0x20,0x08,0x20,0x08,0x20,0x08,0xE0,0x0F,0x20,0x08};
   //  *客*
char tab_3[]={0x00,0x02,0x00,0x02,0x10,0x02,0xF8,0x7F,0x10,0x42,0x10,0x42,0xF0,0x7F,0x10,0x42,
0x10,0x42,0xF0,0x7F,0x10,0x42,0x00,0x02,0x04,0x02,0x04,0x02,0xFC,0x01,0x00,0x00};
   //  *电*
char tab_4[]={0x00,0x00,0xF0,0x3F,0x10,0x00,0x20,0x00,0x40,0x00,0x80,0x01,0x04,0x01,0xFE,0xFF,
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5,0x00,0x02};
   //  *子*
char tab_5[]={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40,0x05,0x20,0x05,0x10,0x09,
0x08,0x09,0x04,0x11,0x04,0x21,0x00,0x41,0x00,0x01,0x00,0x01,0x00,0x05,0x00,0x02};
   //  *小*
char tab_6[]={0x00,0x10,0x08,0x10,0xFC,0x21,0x08,0x21,0x08,0x45,0x08,0xF9,0xF8,0x11,0x08,0x21,
0x08,0x41,0x08,0xFD,0xF8,0x41,0x08,0x01,0x08,0x1D,0x08,0xE1,0xFE,0x47,0x00,0x00};
   //  *组*

void WriteByte(char send)      //         发送一个字节
{
  char temp_wb,i_wb;
  SH_L;
  for(i_wb=0;i_wb<8;i_wb++)
  {
     temp_wb = send & 0X80;
     if(temp_wb==0)   DS_L;
     if(temp_wb!=0)   DS_H;
     SH_H;
     send <<= 1;
     _NOP();                           //            延时一个机器周期
     SH_L;
  }
}

void WriteLine(char *data_wl)
{
  char i_wl;
  ST_L;
  for(i_wl=16;i_wl>0;i_wl--)      //          由于两个595级联,故一次写入两个字节
  {
    WriteByte(*data_wl++);
    WriteByte(*data_wl++);
    ST_H;                               //            ST上升沿推送数据
    DATAOUT = i_wl-1;           //           扫描第几行
    ST_L;                                //          ST下降沿锁存
  }
}

void arrcpy(char *arr1,char *arr2)  //  将数组arr2复制到arr1
{
  char i;
  for(i=0;i<32;i++)
    *arr1++ = *arr2++;
}

void arrcat(char *arr1,char *arr2)  //     将数组arr2连接到arr1后面
{
  char i;
  for(arr1+=32,i=0;i<32;i++)
    *arr1++ = *arr2++;
}

void dis_move(char *p_dis)         //        移动扫描
{
  char i1,i2;
  for(i1=0;i1<17;i1++)
  {
    p_dis = &table[i1*2];
    for(i2=0;i2<10;i2++)
      WriteLine(p_dis);
  }

}

void display()                          //             移动显示
{
  arrcpy(table,tab_0);           //                将tab_0复制到table
  arrcat(table,tab_1);          //                  将tab_1连接到table
  dis_move(table);                //                将table移动显示
  arrcpy(table,tab_1);
  arrcat(table,tab_2);
  dis_move(table);
  arrcpy(table,tab_2);
  arrcat(table,tab_3);
  dis_move(table);
  arrcpy(table,tab_3);
  arrcat(table,tab_4);
  dis_move(table);
  arrcpy(table,tab_4);
  arrcat(table,tab_5);
  dis_move(table);
  arrcpy(table,tab_5);
  arrcat(table,tab_6);
  dis_move(table);
  arrcpy(table,tab_6);
  arrcat(table,tab_0);
  dis_move(table);
}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DATADIR = 0X0F;                            //          设定数据为低四位输出
  CTLDIR  = 0X07;                             //           设定控制为低三位输出
  while(1)
  {
    display();
  }

}

网友A(2016-05-09):
请问有proteus的仿真图吗

网友B(2016-11-07):
1554132135bxvc3541x1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