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2单片机的T2定时器

楼主(2015-02-10):
    定时器T2的功能比T1、T0都强大,但描述它的资料不多,可能是使用得比较少的缘故吧。它是一个16位的具有自动重装和捕获能力的定时/计数器,它的计数时钟源可以是内部的机器周期,也可以是P1.0输入的外部时钟脉冲。T2的控制寄存器的功能描述如下:
T2CON(T2的控制寄存器),字节地址0C8H:
位地址   0CFH    0CEH   0CDH   0CCH   0CBH   0CAH   0C9H   0C8H
符  号   TF2     EXF2   RCLK   TCLK   EXEN2  TR2    C/T2   CP/RT2
各位的定义如下:
TF2:定时/计数器2溢出标志,T2溢出时置位,并申请中断。只能用软件清除,但T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使用的时候,(即RCLK=1或TCLK=1),T2溢出时不对TF2置位。
EXF2:当EXEN2=1时,且T2EX引脚(P1.0)出现负跳变而造成T2的捕获或重装的时候,EXF2置位并申请中断。EXF2也是只能通过软件来清除的。
RCLK:串行接收时钟标志,只能通过软件的置位或清除;用来选择T1(RCLK=0)还是T2(RCLK=1)来作为串行接收的波特率产生器
TCLK:串行发送时钟标志,只能通过软件的置位或清除;用来选择T1(TCLK=0)还是T2(TCLK=1)来作为串行发送的波特率产生器
EXEN2:T2的外部允许标志,只能通过软件的置位或清除;EXEN2=0:禁止外部时钟触发T2;EXEN2=1:当T2未用作串行波特率发生器时,允许外部时钟触发T2,当T2EX引脚输入一个负跳变的时候,将引起T2的捕获或重装,并置位EXF2,申请中断。
TR2:T2的启动控制标志;TR2=0:停止T2;TR2=1:启动T2
C/T2:T2的定时方式或计数方式选择位。只能通过软件的置位或清除;C/T2=0:选择T2为定时器方式;C/T2=1:选择T2为计数器方式,下降沿触发。
CP/RT2:捕获/重装载标志,只能通过软件的置位或清除。CP/RT2=0时,选择重装载方式,这时若T2溢出(EXEN2=0时)或者T2EX引脚(P1.0)出现负跳变(EXEN2=1时),将会引起T2重装载;CP/RT2=1时,选择捕获方式,这时若T2EX引脚(P1.0)出现负跳变(EXEN2=1时),将会引起T2捕获操作。但是如果RCLK=1或TCLK=1时,CP/RT2控制位不起作用的,被强制工作于定时器溢出自动重装载模式。
T2MOD(方式寄存器),字节地址0C9H: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      --      --      --       --      --      T2OE   DCEN
T2OE:T2输出允许位,当T2OE=1的时候,允许时钟输出到P1.0。(仅对80C54/80C58有效)
DCEN:向下计数允许位。DCEN=1是允许T2向下计数,否则向上计数。
T2的数据寄存器TH2、TL2和T0、T1的用法一样,而捕获寄存器RCAP2H、RCAP2L只是在捕获方式下,产生捕获操作时自动保存TH2、TL2的值。
    以上是T2的相关寄存器的描述,其实用法上跟T0、T1是差不多的,只是功能增强了,设置的东西多了而已。
定时/计数器2其实用到最多的就是T2CON这个寄存器啦,它设定的定时和计数的方式。有三种工作方式,捕获,自动重装,波特率发生器。下面我是在百度百科里面找的少许资料:
捕获方式:
  在捕获方式下,通过T2CON 控制位EXEN2 来选择两种方式。如果EXEN2=0,定时器2 是一个16位定时器或计数器,计数溢出时,对T2CON 的溢出标志TF2 置位,同时激活中断。如果EXEN2=1,定时器2 完成相同的操作,而当T2EX 引脚外部输入信号发生1 至0 负跳变时,也出现TH2 和TL2中的值分别被捕获到RCAP2H 和RCAP2L 中。另外,T2EX 引脚信号的跳变使得T2CON 中的EXF2 置位,与TF2 相仿,EXF2 也会激活中断。捕获方式如图4 所示。
自动重装载(向上或向下计数器)方式:
  当定时器2工作于16位自动重装载方式时,能对其编程为向上或向下计数方式,这个功能可通过特殊功能寄存器T2CON(见表5)的DCEN 位(允许向下计数)来选择的。复位时,DCEN 位置“0”,定时器2 默认设置为向上计数。当DCEN置位时,定时器2 既可向上计数也可向下计数,这取决于T2EX 引脚的值,参见图5,当DCEN=0 时,定时器2 自动设置为向上计数,在这种方式下,T2CON 中的EXEN2 控制位有两种选择,若EXEN2=0,定时器2 为向上计数至0FFFFH 溢出,置位TF2 激活中断,同时把16 位计数寄存器RCAP2H 和RCAP2L重装载,RCAP2H 和RCAP2L 的值可由软件预置。若EXEN2=1,定时器2 的16 位重装载由溢出或外部输入端T2EX 从1 至0 的下降沿触发。这个脉冲使EXF2 置位,如果中断允许,同样产生中断。
定时器2 的中断入口地址是:002BH ——0032H 。
  当DCEN=1 时,允许定时器2 向上或向下计数,如图6 所示。这种方式下,T2EX 引脚控制计数器方向。T2EX 引脚为逻辑“1”时,定时器向上计数,当计数0FFFFH 向上溢出时,置位TF2,同时把16 位计数寄存器RCAP2H 和RCAP2L重装载到TH2 和TL2 中。 T2EX 引脚为逻辑“0”时,定时器2向下计数,当TH2 和TL2 中的数值等于RCAP2H 和RCAP2L中的值时,计数溢出,置位TF2,同时将0FFFFH 数值重新装入定时寄存器中。
当定时/计数器2 向上溢出或向下溢出时,置位EXF2 位。
波特率发生器:
  当T2CON(表3)中的TCLK 和RCLK 置位时,定时/计数器2 作为波特率发生器使用。如果定时/计数器2 作为发送器或接收器,其发送和接收的波特率可以是不同的,定时器1 用于其它功能,如图7 所示。若RCLK 和TCLK 置位,则定时器2工作于波特率发生器方式。
  波特率发生器的方式与自动重装载方式相仿,在此方式下,TH2 翻转使定时器2 的寄存器用RCAP2H 和RCAP2L 中的16位数值重新装载,该数值由软件设置。
  在方式1 和方式3 中,波特率由定时器2 的溢出速率根据下式确定:
方式1和3的波特率=定时器的溢出率/16
定时器既能工作于定时方式也能工作于计数方式,在大多数的应用中,是工作在定时方式(C/T2=0)。定时器2 作为波特率发生器时,与作为定时器的操作是不同的,通常作为定时器时,在每个机器周期(1/12 振荡频率)寄存器的值加1,而作为波特率发生器使用时,在每个状态时间(1/2 振荡频率)寄存器的值加1。波特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方式1和3的波特率=振荡频率/{32*[65536-(RCP2H,RCP2L)]}式中(RCAP2H,RCAP2L)是RCAP2H和RCAP2L中的16 位无符号数。
  定时器2 作为波特率发生器使用的电路如图7 所示。T2CON 中的RCLK 或TCLK=1 时,波特率工作方式才有效。在波特率发生器工作方式中,TH2 翻转不能使TF2 置位,故而不产生中断。但若EXEN2 置位,且T2EX 端产生由1 至0 的负跳变,则会使EXF2 置位,此时并不能将(RCAP2H,RCAP2L)的内容重新装入TH2 和TL2 中。所以,当定时器2 作为波特率发生器使用时,T2EX 可作为附加的外部中断源来使用。需要注意的是,当定时器2 工作于波特率器时,作为定时器运行(TR2=1)时,并不能访问TH2 和TL2。因为此时每个状态时间定时器都会加1,对其读写将得到一个不确定的数值。
  然而,对RCAP2 则可读而不可写,因为写入操作将是重新装载,写入操作可能令写和/或重装载出错。在访问定时器2或RCAP2 寄存器之前,应将定时器关闭(清除TR2)。

网友A(2017-06-23):
还是没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