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模块化编程

楼主(2015-02-10):
第一步:创建头文件
建立一个.C文件(源文件)和一个.h文件(头文件)。原则上文件可以任意命名,但强烈推荐如下原则:.c文件与.h文件同名;文件名要有意义,最好能够体现该文件代码的功能定义。例如延时函数相关的源文件与头文件命名为delay.h与delay.c。
第二步:防重复包含处理
在.h文件中加入如下代码
#ifndef XXX
#define XXX
//此处添加代码
#endif
其中的XXX原则上可以是任意字符,但同一个工程中各个.h文件的XXX不能相同,因此强烈推荐如下的规则:将.h文件的文件名全部都大写,“.”替换成下划线”_”,首尾各添加2个下划线”__”作为XXX。例如对于delay.h文件,其内容如下:
#ifndef __DELAY_H__
#define __DELAY_H__
… //代码段
#endif
因为在同一个工程内,文件名都是唯一的,因此这种命名规则可以保证XXX必会重复。之后要田间到.h文件的代码都放在第三行的位置,这样处理之后,当.h文件第一次被包涵时,符号XXX是未被定义过的,因此符合#ifndef的条件,编译器会编译第一行以后的代码。然后编译到第二行,先定义一下符号XXX,然后开始编译第三行直到最后一行#endif的代码。而此后此.h文件再次被包涵时,符号XXX在第一次包含该.h文件时已经被定义过了,不符合第一行#ifndef的条件,则该.h文件的内容就不会被编译器编译。总之,这样处理之后既能保证.h文件的有效内容被编译,又能保证.h文件的有效内容不被重复编译。
第三步:代码封装
将需要模块化的代码封装成函数与宏定义。函数体放在.c文件中,需要被外部调用的函数还要在.h文件中声明一下;需要被外部调用的宏定义放在.h文件中,仅会被本.c文件调用的宏定义放在.c文件中
第四步:尽量少用或不用全局变量
必须要用的全局变量的生命要放在.c文件中,需要被外部调用的全局变量还要在.h文件汇总重新用extern修饰声明一下,用来告诉编译器有这个变量的存在(因为编译器的编译过程是按文件来的,链接过程才是各个文件的合并,如果没有这一步extern修饰声明就在另一个文件调用了这个变量,编译器会提示没有此变量)
第五步:添加源文件
将.c文件添加到工程之中,同时在需要调用的.h文件中的宏或者函数(这里的函数是对应的.c文件中函数的声明)的其他.c文件添加代码将该.h文件包含进去
第六步:使用
头文件中的函数、宏定义、全局变量可以在包含了对应.h文件的.c文件中自由调用使用了
举例:

#ifndef __DELAY_H__
#define __DELAY_H__
#define uchar unsin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50us(uint t);
void delay50ms(uint t);
#endif

#include<reg52.h>
#include"delay.h" //注意这里没有分号
void delayus(uint t)//延时函数
{
uint j;
  for(;t>0;t--)
         for(j=6245;j>0;j--);
}
void delayms(uint t)//延时函数
{
uint j;
for(;t>0;t--)
for(j=6245;j>0;j--);
}

第一步:创建头文件
建立一个.C文件(源文件)和一个.h文件(头文件)。原则上文件可以任意命名,但强烈推荐如下原则:.c文件与.h文件同名;文件名要有意义,最好能够体现该文件代码的功能定义。例如延时函数相关的源文件与头文件命名为delay.h与delay.c。
第二步:防重复包含处理
在.h文件中加入如下代码
#ifndef XXX
#define XXX
//此处添加代码
#endif
其中的XXX原则上可以是任意字符,但同一个工程中各个.h文件的XXX不能相同,因此强烈推荐如下的规则:将.h文件的文件名全部都大写,“.”替换成下划线”_”,首尾各添加2个下划线”__”作为XXX。例如对于delay.h文件,其内容如下:
#ifndef __DELAY_H__
#define __DELAY_H__
… //代码段
#endif
因为在同一个工程内,文件名都是唯一的,因此这种命名规则可以保证XXX必会重复。之后要田间到.h文件的代码都放在第三行的位置,这样处理之后,当.h文件第一次被包涵时,符号XXX是未被定义过的,因此符合#ifndef的条件,编译器会编译第一行以后的代码。然后编译到第二行,先定义一下符号XXX,然后开始编译第三行直到最后一行#endif的代码。而此后此.h文件再次被包涵时,符号XXX在第一次包含该.h文件时已经被定义过了,不符合第一行#ifndef的条件,则该.h文件的内容就不会被编译器编译。总之,这样处理之后既能保证.h文件的有效内容被编译,又能保证.h文件的有效内容不被重复编译。
第三步:代码封装
将需要模块化的代码封装成函数与宏定义。函数体放在.c文件中,需要被外部调用的函数还要在.h文件中声明一下;需要被外部调用的宏定义放在.h文件中,仅会被本.c文件调用的宏定义放在.c文件中
第四步:尽量少用或不用全局变量
必须要用的全局变量的生命要放在.c文件中,需要被外部调用的全局变量还要在.h文件汇总重新用extern修饰声明一下,用来告诉编译器有这个变量的存在(因为编译器的编译过程是按文件来的,链接过程才是各个文件的合并,如果没有这一步extern修饰声明就在另一个文件调用了这个变量,编译器会提示没有此变量)
第五步:添加源文件
将.c文件添加到工程之中,同时在需要调用的.h文件中的宏或者函数(这里的函数是对应的.c文件中函数的声明)的其他.c文件添加代码将该.h文件包含进去
第六步:使用
头文件中的函数、宏定义、全局变量可以在包含了对应.h文件的.c文件中自由调用使用了
举例:

#ifndef __DELAY_H__
#define __DELAY_H__
#define uchar unsin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50us(uint t);
void delay50ms(uint t);
#endif

#include<reg52.h>
#include"delay.h" //注意这里没有分号
void delayus(uint t)//延时函数
{
uint j;
  for(;t>0;t--)
         for(j=6245;j>0;j--);
}
void delayms(uint t)//延时函数
{
uint j;
for(;t>0;t--)
for(j=6245;j>0;j--);
}

网友A(2015-03-31):
楼主太牛了,受益匪浅。

网友B(2017-05-18):
谢谢分享~~~~~~~~~~~~真实我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