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这块我又想到新方法了(线翻转法)

楼主(2015-02-10):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able[]={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
uint num;
uchar temp;
sbit duan=P1^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20;j>0;j--);
}
void display()
{
duan=1;
  P0=table[num];
duan=0;
delay(50);
}
uchar keyboard(void)
{
  P2=0xf0;
temp=P2;
P2=0x0f;
temp|=P2;
if(temp!=0xff)
{
   P2=0xf0;
  temp=P2;
  P2=0x0f;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7e:num=0;break;
    case 0xbe:num=1;break;
    case 0xde:num=2;break;
    case 0xee:num=3;break;
    case 0x7d:num=4;break;
    case 0xbd:num=5;break;
    case 0xdd:num=6;break;
    case 0xed:num=7;break;
    case 0x7b:num=8;break;
    case 0xbb:num=9;break;
    case 0xdb:num=10;break;
    case 0xeb:num=11;break;
    case 0x77:num=12;break;
    case 0xb7:num=13;break;
    case 0xd7:num=14;break;
    case 0xe7:num=15;break;
  }
  while(temp!=0xff)
  {
    P2=0xf0;
   temp=P2;
   P2=0x0f;
   temp|=P2;
  }
  display();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board();
}
}

这种方法比前一种方法简洁,同样也更具有技巧性!
解释:
当P2=0xf0时,temp的值为0x70,b0,d0,e0
当P2=0x0f时,temp'的值为0x0e,0d,0b,0e
则temp|=temp'的值为0x7e,0xbe,0xde,0xee
                                 0x7d,0xbd,0xdd,0xed
                                 0x7b,0xbb,0xdb,0xeb
                                 0x77,0xb7,0xd7,0xe7
注意:我用的数码管是共阳极的,另外键盘的接法不同,键所对应的位置也不一样,如需使用,适当更改即可!

网友A:
非常给力,超赞

网友B:
I=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