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用四个元件的大功率DC—DC调压器

楼主(2015-02-10):
        一提到大功率DC—DC调压器,大家就会联想到它那复杂的电路,很多的电子元器件,尤其是那个烦人的开关变压器,更是给我们自制带来极大的不便!今天,大家就不用愁了。我今天向大家介绍的这款大功率的DC—DC调压器,仅需四个电子元器件!与复杂的电路,还有那个烦人的开关变压器说:“拜拜。”

       这四个电子元件为:一个1K/2W的电阻,一个10K的可调电阻,一个IRF540型场效应管,一个精密基准电压源TL431。从输入端输入一定的直流电压,通过调节10K的可调电阻,在输出端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任意电压值。由于TL431的作用,最小输出电压值只能为2.5V而不能为0V。因此,此款大功率DC—DC调压器的调压范围为:2.5V至输入电压之间。由于是大功率的,通过IRF540的电流会很大,必须给IRF540加装一定的散热片,以保证稳定可靠的工作。图(1)为大功率DC—DC调压器的电路原理图;图(2)为IRF540的外形图和管脚排列;图(3)为TL431的外形图和管脚排列。

由于元件很少,自制时也可不用电路板,可直接搭焊。只要元件是好的,电路不接错,就可以一装即成,很适合初学者制作。功率的大小由两点所决定:1.输入直流电源本身的功率2.场效应管的功率。输入直流电压的大小由场效应管的耐压所决定。

网友A:
很不错,手上正好有元件做一个玩玩.

网友B:
正需要这个做电机调速

网友C(2015-07-10):
楼主,输出电流多大,电流太大IRF540不容易坏吗

网友B:
正在用,支持一个

网友D(2016-02-12):
这种电路的效率怎么样,

网友E:
一旦场管击穿,所有的直接“嘭”

网友F(2017-08-22):
功率大了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G(2017-09-23):
挺热的,散热片要足够。

网友H:
搭一个玩玩……

网友I(2018-09-08):
不行花上电机调速是行但是太发热了,我还是用了四个IRF640并联,不能用

网友J(2018-10-14):
这个很新鲜

网友K:
管子上压价太大,效率太低

网友L:
楼主,输出电流多大

网友M:
这个怎样啊?效果好吗?

网友N:
如果电位器的滑动端子开路了,
会如何?

网友O:
左思右想,还是说一下:
1、这不是真的DC-DC变换器,效率很低,特别是压降大时,MOS管上的损耗很大,发热也会很大。没有PWM机制,没有开关振荡电路,没有输出滤波,明显是一个“线性稳压”器。
2、这个电路网上能搜到很多。
3、如果要实现上述线性稳压的功能,建议用LM317、LM337、LM338,不用4个元件,2个就搞定,而且起调电压1.25V。

网友P(2020-06-14):
不错  做一个玩玩

网友Q(2021-06-07):
引用 网友O:
左思右想,还是说一下:
1、这不是真的DC-DC变换器,效率很低,特别是压降大时,MOS管上的损耗很大,发热也 ...

一个普通三端可调就可以了.

网友R:
思路不错  可是管子短路后的代价不可预计

网友S:
这个电路没有实用价值,输入输出压差小点还将就着用压差大的悠着点!

假设输出电流有1A,输入输出压差升高1V,MOS管的耗散功率增加1W,当压差大到10V时,

网友T(2021-07-14):
IRF540  这个能烧糊了。。。。

网友U(2021-08-19):
引用 网友R:
思路不错  可是管子短路后的代价不可预计

记得加个保险丝

网友V:
还不如用一个三端稳压器,成本比这个更低

网友W:
LDO稳压器不适合大功率大压差电路!否则,效率太低,调整管发热严重!这个电路在很早就有了。后来由于开关型DC-DC的发展,大功率LDO已经很少使用了,除非在压差不大的情况下使用。

网友X(2021-10-12):
这个IRF540是否可以用N沟道的0MOS代替?想做一个90V降压模块,让大电瓶车给小电瓶车充电

网友Y:
这个适合做滤波用。做成电压跟随器,前端依然是效率高的开关电源。
加入这个电路,开关电源波纹得到抑制。

网友Z:
  这个电路确实可以实现调压功能,但这电路从原理图上看,就是一个串联型的调压器(场效应管相当于可调电阻,串联在输入与输出之间)。如果输入电压比输出电压高很多的话,场管的栅极电压低于它的完全导通电压,这时候场管的电压降很大,发热非常严重,用在小电流场合还可以,大电流情况下发热非常严重。大电流的应用场合应该使用脉冲驱动场管,每次导通时都使场管完全导通,通过脉冲宽度来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AA:
做一个玩玩

网友AB:
压差大,IRF540开启电压5V以上

网友AB:
引用 网友Q:
一个普通三端可调就可以了.

三端达不到48V,最多30V。

网友AC(2022-03-20):
小电流应用非常好,比如50mA一下,给电动机用肯定不合适。

网友AD(2022-06-11):
MOS管工作在线性区发热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