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红外小车

楼主(2015-02-10):
       单片机熟悉了,自然就要开始做小车了。准备工作当然是淘宝啦,买了一个3轮到小车底盘32元,L298N双电机控制电路板22元,还有一些扎带、铜柱、电池盒等,都是很便宜的东西。红外只有1条数据线,十分简单,就从红外遥控开始。把红外的例程改一下,就成了红外遥控的程序了。这里有2个小插曲,我放上车子的是6块钱的最小板(其实就是把IO引出来,加个晶振),P0没有上拉电阻,所以不能连电机控制板,改用P1就好了。还有对单片机编程不熟,main()函数里一定要加一个while(1){}的死循环,不然程序马上就结束了(很菜是吧:) )。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红外的信号不是连续的,所以是按一下就执行某个动作,要停止还得按停止按键。先在电脑上测试程序,测试好后,把4个充电电池装到电池盒,同时给51单片机和电机控制板供电,搞定。开车啦。

51单片机程序代码
/*

IN1 > P10
IN2 > P11
IN3 > P12
IN4 > P13
*/
/*预处理命令*/

#include<reg52.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otor P1
/* 函数申明 -----------------------------------------------*/
void delay(uchar x);
/* 变量定义 -----------------------------------------------*/
sbit IRIN=P3^2; //红外数据线
uchar IRCOM[7];
/*
********************************************************************************
** 函数名称 : main(void)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
main()
{
IRIN=1;     //I/O口初始化
EX0=1;//中断0
motor=0xff;
while(1){
}
}
/*
********************************************************************************
** 函数名称 : delay(uchar x)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char x)    //x*0.14MS
{
uchar i;
while(x--)
{
for(i=0;i<13;i++);
}
}

/*********************************************************/
/*
********************************************************************************
** 函数名称 : IR_IN() interrupt 0 using 0
** 函数功能 : 信号外部中断函数功能
********************************************************************************
*/
void IR_IN() interrupt 0 using 0
{
uchar j,k,N=0;
EX0=0;
delay(15);
if(IRIN==1)
{
EX0=1;
return;
}
                            //确认IR信号出现
while(!IRIN)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
delay(1);
}
for(j=0;j<4;j++)         //收集四组数据
{
for (k=0;k<8;k++)
{
while (IRIN)
{
delay(1);
}
while (!IRIN)
     {
delay(1);
}
     while(IRIN)
{
delay(1);
N++;
if(N>=30)
{
EX0=1;
return;
}
      }
     IRCOM[j]=IRCOM[j] >> 1;
     if(N>=8)
{
IRCOM[j]=IRCOM[j] | 0x80;
}
     N=0;
}
}
if (IRCOM[2]!=~IRCOM[3])
{
EX0=1;
return;
}
IRCOM[5]=IRCOM[2] & 0x0F;     //取键码的低四位
IRCOM[6]=IRCOM[2] >> 4;       //右移4次,高四位变为低四位
if(IRCOM[5]>9)
    {
IRCOM[5]=IRCOM[5]+0x37;
}
else
IRCOM[5]=IRCOM[5]+0x30;
if(IRCOM[6]>9)
    {
IRCOM[6]=IRCOM[6]+0x37;
}
else
IRCOM[6]=IRCOM[6]+0x30;
/*******************遥控信号功能选择区*******************/
if(IRCOM[2]==0x40){//‘+’键
motor=0xf5;
}else if(IRCOM[2]==0x19){ //'-'
motor=0xfa;
}else if(IRCOM[2]==0x7){ //'<<'
motor=0xf7;
}else if(IRCOM[2]==0x9){ //'>>'
motor=0xfd;
}else if(IRCOM[2]==0x16){ //'0'
motor=0xfe;
}else if(IRCOM[2]==0x0d){ //'c'
motor=0xfb;
}else if(IRCOM[2]==0x45){ //'off'
motor=0xff;
}
EX0=1;       //退出外部中断
}

网友A:
楼主以后  的电机驱动 个人认为 自己搭完全OK的

网友A:
楼主 能否对  IRIN  红外数据接收 做详细解读/?

网友B(2015-08-03):
的确做的不错哦,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