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最小系统做18B20温度测量试验

楼主(2015-02-10):
       由电子乐屋介绍的用单片机最小系统做18B20温度测量试验的这个单片机实验项目,所用到的试验器材,单片机最小系统系统板、发光二极管制作的四位7段数码管,DS18B20温度传感器。试验过程及碰到的问题大家可一同进行讨论。试验前,将数码管的A-H各段引线与单片机的P0.0-0.7口对应用导线连接,将数码管的位驱动的℃位、小数位、个位十位与与单片机的P2.0、P2.1、P2.2、P2.3口连接。温度传感器DS18B20的1脚与GND连接、2脚与单片机的P1.0口连接、3脚与VCC连接。连接好的硬件下图。将编译好的HEX文件写入单片机中,就可工作。单片机使用的是STC89C52RC单片机,这种单片机可用板上的232口下载程序,只需要一条串口线,不需要额外的设备。源程序附后。这个程序测温范围为0-99.9℃。下面是试验板工作的照片。

用单片机最小系统做18B20温度测量试验完整源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ATA = P1^1; //DS18B20接入口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字型码

int temp;  //温度值
int ss;  //中间的一个变量
int j;
uchar data buf[4];//字型显示中间变量

sbit  LED1=P2^3;
sbit  LED2=P2^2;
sbit  LED3=P2^1;
sbit  LED4=P2^0;

int n;

void delay(uint);
//函数的定义区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uint num)
{
while(num--) ;
}

//DS18b20温度传感器所需函数,分为初始化,读写字节,读取温度4个函数
Init_DS18B20(void)     //传感器初始化
{
  uchar x=0;
  DATA = 1;    //DQ复位
  delay(10);  //稍做延时
  DATA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450
  DATA = 1;    //拉高总线
  delay(20);
  x=DATA;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30);
}
ReadOneChar(void)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ATA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ATA = 1; // 给脉冲信号
    if(DATA)
     dat|=0x80;
    delay(8);
  }
  return(dat);
}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0;
  for (i=8; i>0; i--)
  {
    DATA = 0;
    DATA = dat&0x01;
   delay(10);
   DATA = 1;
   dat>>=1;
  }
delay(8);
}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读取温度
{
uchar a=0;
uchar b=0;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低位
b=ReadOneChar();//高位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0.5;
return(t);
}

//显示正值子函数
void  display()
{
buf[1]=temp/1000;//显示百位
buf[2]=temp/100%10;//显示十位
buf[3]=temp%100/10;//显示个位
buf[0]=temp%10; //小数
for(j=0;j<3;j++)
{
     P0=table[buf[2]];
  LED1=0;
  delay(70);
  LED1=1;
  delay(20);
  P0=table[buf[3]];
  LED2=0;
  delay(70);
  LED2=1;
  delay(20);
  P0=0x7F;
  LED2=0;
  delay(70);
  LED2=1;
  delay(20);
     P0=table[buf[0]];
  LED3=0;
  delay(70);
  LED3=1;
  delay(20);
  P0=0xC6;
  LED4=0;
  delay(70);
  LED4=1;
  delay(20);
}
}

void  main()
{
    TCON=0x01;
    TMOD=0X01;
TH0=0XD8;
TL0=0XF0;
EA=1;
ET0=1;
TR0=1;
EX0=1;
while(1)
{
  ss=ReadTemperature();
  display();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每隔10ms执行一次此子程序
{
TH0=0X56;
TL0=0XDC;
temp=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