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CD12864图文菜单系统:计算器、万年历、温度表

楼主(2015-02-10):
    51单片机制作的:计算器,万年历,温度表,适合初学者,感谢原作者!
下载:源程序

楼主:
/**************************************************************************************
程序名称:时间 温度控制系统(128*64LCD+ds1302+ds18b20)
主要功能:温度计 时钟 闹铃 密码锁 篮球器 计算器 温度控制 键盘锁 系统设置等。
主要说明:程序全部定义在一个C文件中。
作者:   zhaozonghui
时间:   2014.11.15
版本:   zzh-v0.1
/**************************************************************************************
图文菜单系统

**************************************************************************************/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ime_count   0x3cb0
#define     close        1
#define     open         0
/*============ 状态控制及温感器总线定义 ==============*/
sbit         b20_io=    P1^5;        // DS18B20总线
sbit         pw_oc=        P3^5;        // 密码锁开启控制(黄灯)
sbit         buzzer=    P1^6;         // 蜂鸣器
sbit         lcd_bl=    P3^6;        // 背光控制口
sbit         als_th=    P3^7;        // 上限温度警报(红灯)
sbit          als_tl=    P3^4;        // 下限温度警报(绿灯)
#define         keyboard     P2            // 键盘数据口
/*================= ST7920LCD 定义 ===================*/
#define     comm         0            // lcd指令
#define     dat          1            // lcd数据
sbit         lcd_e=         P1^2;        // lcd使能
sbit         lcd_rw=        P1^1;        // lcd读写
sbit        lcd_rs=        P1^0;        // lcd数据命令
#define     lcd_data     P0            // lcd(8bit)数据传输
/*=============== DS1302 寄存器地址定义 ===============*/
sbit        d02_rst=    P4^4;        // DS1302使能
sbit        d02_data=    P4^2;        // DS1302数据线
sbit        d02_sclk=    P4^1;        // DS1302脉冲
#define     d02_wrc      0x8e        // 1302读写RAM控制(1允许 0禁止)
#define     d02_year     0x8c        // 年
#define     d02_weeks     0x8a        // 星期
#define     d02_month     0x88        // 月
#define     d02_day         0x86        // 日
#define     d02_hour     0x84        // 时
#define     d02_minute     0x82        // 分
#define     d02_second     0x80        // 秒
#define     d02_signs     0xc0        // 系统状态(记录设置标记)
#define     d02_passw     0xc2        // 密码寄存器首位(有3位下位地址加2,初始值为:741456)
#define     d02_alm         0xc8        // 闹铃时间小时位(下位为分钟位加2)
#define     d02_temp     0xcc        // 温度上限警报(有两位下位位下限加2)
#define     d02_initsi   0xd4        // 1302初始化标记(为0xb4时,说明已经初始化)
#define     ret_ds1302()    d02_rst=0;d02_sclk=0;d02_rst=1    // 1302读写复位
#define     end_ds1302()    d02_sclk=1;d02_rst=0            // 1302读写结束
/*===============================全局变量定义 ==================================*/
typedef    struct            // 定义时间类型
{
  uchar    hour;
  uchar    minute;
  uchar    second;
}time;
typedef    struct            // 定义日期类型
{
  uchar    year;
  uchar    month;
  uchar    day;
  uchar    week;
}date;
typedef union             // 定义温度类型
{
  int temp_data;
  uchar t_data[2];
}trdata;

trdata  bdata  temp;             // 温度警报值暂存
date    idata  today={'8',1,1,1};     // 日期暂存
time    idata  now={0x12,0,0} , save_time={0x12,0,0};
              // 时间暂存(now是读出时间暂存 save_time上一时间暂存)
uchar   idata  time_tick=20,time_tick1=20,alarm_time[2],als_temp[2],
              // T0中断数,     T1中断数,     闹铃时间,   警报温度
               bl_delay=15,temp_delay=5,opera[2][12],resu[12],
              // 背光时间,  温度更新时间, 计算器数据寄存, 结果寄存
               i,j,save1,temp_min=0;
               // 计算器i/j下标,中间暂存,温度更新(分)
uchar  bdata   signs=0;         // 系统标记寄存器
  sbit bl1=signs^7;          // bl1,bl0背光选择位(00 延时,01 常开,10 关闭)
  sbit bl0=signs^6;
  sbit di1=signs^5;             // di1,di0显示模式(00模式1,01模式2,10模式3)
  sbit di0=signs^4;
  sbit meu=signs^3;             // 菜单显示方式(0 图片,1 文字)
  sbit keb=signs^2;             // 键盘锁(0 无锁,1加锁)
  sbit alm=signs^1;             // 闹钟启动位(0 关闭,1开启)
  sbit als=signs^0;             // 报警启动位(0 启动,1关闭)
uint   bdata   run_signs=0;     // 运行标记寄存器
  sbit ds18b20=run_signs^0;        // 温感器存在标记(0不存在,1存在)
  sbit temp_pn=run_signs^1;        // 温度正负号标记(0正,1负)
  sbit temprun=run_signs^2;        // 温感器运行标记(0否,1启动)
  sbit nba_tim=run_signs^3;       // 篮球计时器标记(0关闭,1启动)
  sbit adju_si=run_signs^4;        // 数字更改连续标记(1连续)
  sbit cal_del=run_signs^5;     // 计算器显示点标记(0没有显示)
  sbit cal_run=run_signs^6;        // 计算完毕标记(1有效)
  sbit oth_run=run_signs^7;     // 其他标记
  sbit alm_run=run_signs^8;     // 闹钟时间到达标记(1有效)
  sbit dis_sig=run_signs^9;     // 显示时间标记(1有效)
  sbit lock_op=run_signs^10;    // 关锁时间到标记(1有效)
  sbit b20time=run_signs^11;    // 温感器重新读温度标记(1有效)
  sbit t0_isr =run_signs^12;    // TO中断标记(1有效(1s)
  sbit thl_als=run_signs^13;    // 温度警报标记
  sbit init_d2=run_signs^14;    // 模式2初始显示
  sbit buzstop=run_signs^15;    // 蜂鸣器停止标记
/*===============================字体显示代码 ==================================*/
uchar code weeks[7][2]={"一","二","三","四","五","六","日"}; // 星期        //图片中文
uchar code menu_cn[6][8]={"调    整","工    具","设    置","保    密","版    本","退    出"};
uchar code menu_cn_2[6][8]={"调  整  ","工  具","设  置","保  密","版  本","退  出"};   // 菜单文字
uchar code selected[2][28]={{"进入【      】\x04 "},{"设置【      】\x10 \x04 "}};    // 选框
uchar code secrets_menu[4][6]={"开  锁","更  改","初始化","退  出"};      // 保密菜单中文
uchar code tool_menu[5][6]={"计算器","温度计","闹  铃","篮球器","退  出"};    // 工具菜单中文
uchar code char_num[10]={"0123456789"};               // 数字显示代码        // 每月天数
uchar code dayofmonth[12]={0x31,0x28,0x31,0x30,0x31,0x30,0x31,0x31,0x30,0x31,0x30,0x31};
uchar code key_code[]={0xD7,0x7E,0x7D,0x7B,0xBE,0xBD,0xBB,0xDE,0xDD,0xDB,0xB7,0x77,0xEE,0xED,0xEB,0xE7};
uchar code ksp[4]={0x7F,0xBF,0xDF,0xEF};                       // 按键扫描代码
uchar code tool_cal[4][2]={"+ ","- ","* ","/ "};            // 运算符号
uchar code alm_sign[2][2]={"关","开"};                     // 闹铃开关
uchar code set_bl_dm[2][3][4]={{"30秒","常开","关闭"},{"模01","模02","模03"}};
uchar code set_mka[3][2][4]={{"图片","文字"},{"解锁","加锁"},{"开启","关闭"}};
uchar code nba_oppo[8][2]={"红","白","蓝","绿","紫","灰","黄","黑"};
uchar code set_menu[6][4]={"背光","显示","菜单","键盘","警报","退出"};
uchar code version[10][14]={   // 版本信息
                            {"为了打发枯燥的"},{"日子,学习这个"}, {"与年龄不相称的"},
    {"单片机编程语言"},{"都说要学以致用"},{"说起容易作起来"},
                          {"真的很不容易啊"},{"但是充满乐趣!"},   {"赵宗会14/11/15"},
                          {"         (ok)\x10"}};
uchar code timer_tips[12][16]={ // 篮球器使用说明
                            {"使用方法:      "},{"  (+)(-)与(*)(/)"},{"分别是两方的分数"},
                        {"加与减,(7)键回退"},{"一秒,(8)键24秒复"},{"位,(9)键暂停与开"},
                        {"始;暂停状态下:"},{"按两次(OK)键可返"},{"回时钟模式-2界面"},
                         {",(OK)键返回程序"},{"界面,(./S)键两次"},{"退出程序.   \x1f"}};
/*===============================操作导航代码 ==================================*/
typedef struct            // 定义主菜单操作索引
{
  uchar shaft_num;
  uchar left_num;
  uchar right_num;
}menu_index;
typedef struct            // 定义导航更改索引
{
  uchar lnum;
  uchar rnum;
}index;
menu_index code index_m[6]={{3,5,1},{4,0,2},{5,1,3},{0,2,4},{1,3,5},{2,4,0}}; // 菜单导航
index code index_t[6]={{4,1},{0,2},{1,3},{2,4},{3,0}};       // 工具导航
index code index_p[5]={{3,1},{0,2},{1,3},{2,0}};             // 保密导航
index code index_s[6]={{5,1},{0,2},{1,3},{2,4},{3,5},{4,0}}; // 设置导航
index code index_a[7]={{0x81,0x91},{0x83,0x91},{0x85,0x91},{0x89,0x81},
                      {0x8b,0x81},{0x8d,0x81},{0x8f,0x91}};       // 调整下的坐标
index code index_temp_set[3]={{0x8b,0x81},{0x8b,0x91},{0x8f,0x91}}; // 温度设定下的坐标
index code index_alm[3]={{0x8c,0x81},{0x8e,0x81},{0x8f,0x91}};        // 闹铃更改坐标
index code index_cal[3]={{0x86,0x90},{0x8e,0x80},{0x8e,0x90}};        // 计算器操作坐标
uchar code index_nba[4]={0x93,0x97,0x8b,0x8f};                        // 篮球器设置导航
/*=========================菜单图片(宽度x高度=32*24)=============================*/
uchar code menu_pic[6][96]={
    {// 调整
     0x00,0x00,0x00,0x00,0x7F,0xFF,0xFF,0xFE,0x40,0x00,0x00,0x02,0x40,0x00,0x00,0x02,
     0x40,0x00,0x00,0x82,0x47,0xFF,0xE1,0xC2,0x47,0xFF,0xF3,0xE2,0x47,0x38,0x68,0x02,
     0x46,0xDF,0x68,0x82,0x46,0xDF,0x69,0xC2,0x46,0xDE,0xE8,0x82,0x46,0xDD,0xE8,0x02,
     0x46,0xDD,0xE8,0x02,0x47,0x3D,0xE8,0x02,0x47,0xFF,0xE8,0x02,0x47,0xFF,0xE9,0xC2,
...
    {// 工具
     0x00,0x00,0x00,0x00,0x7F,0xFF,0xFF,0xFE,0x40,0x00,0x00,0x02,0x40,0x00,0x03,0x82,
     0x41,0xF0,0x07,0xC2,0x43,0xFF,0xCF,0xE2,0x47,0x3F,0xFE,0x02,0x47,0x3F,0xFE,0x02,
     0x43,0xFF,0xCF,0xE2,0x41,0xF0,0x0F,0xC2,0x40,0x00,0x03,0x82,0x40,0x00,0x00,0x02,
     0x40,0x00,0x03,0xC2,0x40,0x00,0x03,0xC2,0x41,0x80,0x01,0x82,0x43,0xFF,0xF3,0xC2,
...
    {// 设置
     0x00,0x00,0x00,0x00,0x7F,0xFF,0xFF,0xFE,0x40,0x00,0x00,0x02,0x43,0x18,0x00,0x02,
     0x44,0xA4,0x0E,0x02,0x44,0xA4,0x1F,0x02,0x43,0x24,0x3F,0x02,0x40,0x00,0x7F,0x02,
     0x40,0xF0,0xFC,0x02,0x43,0xF9,0xF0,0x02,0x43,0x03,0xE0,0x02,0x46,0x77,0x80,0x02,
     0x46,0x7F,0x00,0x02,0x46,0x7E,0x00,0x02,0x46,0x7C,0x00,0x02,0x47,0x3D,0x00,0x02,
...
    {// 保密
     0x00,0x00,0x00,0x00,0x7F,0xFF,0xFF,0xFE,0x40,0x00,0x00,0x02,0x40,0xFC,0x03,0x02,
     0x41,0xFE,0x1F,0x02,0x43,0x87,0x03,0x82,0x43,0x03,0x03,0x02,0x43,0x03,0x03,0x02,
     0x43,0x03,0x0F,0x02,0x43,0x03,0x03,0x02,0x43,0x03,0x03,0x02,0x47,0xFF,0x83,0x02,
     0x47,0xFF,0x83,0x02,0x47,0xCF,0x83,0x02,0x47,0x87,0x83,0x02,0x47,0xCF,0x83,0x02,
...
    {// 版本
     0x00,0x00,0x00,0x00,0x7F,0xFF,0xFF,0xFE,0x40,0x00,0x00,0x02,0x40,0x00,0x00,0x02,
     0x40,0x0F,0x00,0x62,0x40,0x1D,0x80,0xF2,0x40,0x38,0x41,0xF2,0x40,0x70,0x23,0xE2,
     0x40,0xE2,0x17,0xC2,0x41,0xE4,0x4F,0x82,0x41,0xF0,0x9F,0x02,0x41,0x59,0x16,0x02,
     0x42,0x4C,0x1D,0x02,0x42,0x46,0x20,0x82,0x42,0x47,0x00,0x42,0x44,0x43,0x80,0xC2,
...
    {// 退出
     0x00,0x00,0x00,0x00,0x7F,0xFF,0xFF,0xFE,0x40,0x00,0x00,0x02,0x40,0x40,0xFF,0xE2,
     0x40,0x60,0x80,0x62,0x43,0xF0,0x80,0xA2,0x43,0xF0,0x81,0x22,0x40,0x60,0x82,0x22,
     0x40,0x40,0x84,0x22,0x40,0x00,0x88,0x22,0x40,0x00,0x88,0x22,0x47,0xFF,0xF8,0x22,
     0x47,0xFF,0xF8,0x22,0x46,0x2A,0x2A,0x22,0x46,0xE3,0x78,0x22,0x46,0x77,0x78,0x22,
...
/*================显示模式2数字及温度符号图片(宽度x高度=16*32)=====================*/
uchar code mode_2num[11][64]={

{0x00,0x00,0x00,0x00,0x03,0xC0,0x0C,0x30,0x18,0x18,0x10,0x08,0x21,0x84,0x22,0x44,
0x22,0x44,0x44,0x22,0x44,0x22,0x44,0x22,0x44,0x22,0x44,0x22,0x44,0x22,0x44,0x22,
0x44,0x22,0x44,0x22,0x44,0x22,0x44,0x22,0x44,0x22,0x44,0x22,0x44,0x22,0x22,0x44,
0x22,0x44,0x21,0x84,0x10,0x08,0x18,0x18,0x0C,0x30,0x03,0xC0,0x00,0x00,0x00,0x00},/*"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F0,0x00,0x90,0x01,0x10,0x01,0x10,0x06,0x10,0x3C,0x10,
0x20,0x10,0x20,0x10,0x3F,0x10,0x01,0x10,0x01,0x10,0x01,0x10,0x01,0x10,0x01,0x10,
0x01,0x10,0x01,0x10,0x01,0x10,0x01,0x10,0x01,0x10,0x01,0x10,0x01,0x10,0x01,0x10,
0x01,0x10,0x01,0x10,0x01,0x10,0x01,0x10,0x01,0x10,0x01,0xF0,0x00,0x00,0x00,0x00},/*"1",1*/

{0x00,0x00,0x00,0x00,0x07,0xE0,0x08,0x30,0x10,0x08,0x20,0x04,0x23,0x84,0x24,0x42,
0x48,0x22,0x48,0x22,0x48,0x22,0x78,0x22,0x00,0x22,0x00,0x22,0x00,0x46,0x00,0x44,
0x00,0x8C,0x01,0x08,0x02,0x10,0x04,0x20,0x0C,0x40,0x08,0x80,0x11,0x00,0x22,0x00,
0x24,0x00,0x27,0xFE,0x40,0x02,0x40,0x02,0x40,0x02,0x7F,0xFE,0x00,0x00,0x00,0x00},/*"2",2*/

{0x00,0x00,0x00,0x00,0x07,0xC0,0x08,0x30,0x10,0x18,0x20,0x08,0x23,0x84,0x44,0xC4,
0x48,0x44,0x48,0x44,0x78,0x44,0x00,0x44,0x00,0xC8,0x03,0x90,0x02,0x30,0x02,0x08,
0x03,0x84,0x00,0x44,0x00,0x22,0x00,0x22,0x00,0x22,0x78,0x22,0x48,0x22,0x48,0x22,
0x44,0x42,0x23,0x84,0x20,0x04,0x10,0x08,0x08,0x30,0x07,0xC0,0x00,0x00,0x00,0x00},/*"3",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00,0x84,0x01,0x04,0x01,0x44,0x02,0x44,
0x02,0x44,0x02,0x44,0x04,0xC4,0x05,0x44,0x09,0x44,0x0A,0x44,0x12,0x44,0x14,0x44,
0x24,0x44,0x24,0x44,0x48,0x44,0x4F,0xC7,0x40,0x01,0x40,0x01,0x40,0x01,0x7F,0xC7,
0x00,0x44,0x00,0x44,0x00,0x44,0x00,0x44,0x00,0x44,0x00,0x7C,0x00,0x00,0x00,0x00},/*"4",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FC,0x10,0x04,0x20,0x04,0x20,0x04,0x27,0xFC,
0x24,0x00,0x28,0x00,0x28,0x00,0x2B,0xE0,0x2C,0x10,0x28,0x08,0x20,0x04,0x23,0x84,
0x44,0x42,0x38,0x62,0x00,0x22,0x00,0x22,0x00,0x22,0x00,0x22,0x78,0x22,0x48,0x62,
0x44,0x44,0x23,0x84,0x20,0x0C,0x10,0x08,0x08,0x30,0x07,0xC0,0x00,0x00,0x00,0x00},/*"5",5*/

{0x00,0x00,0x00,0x00,0x03,0xE0,0x0C,0x10,0x18,0x08,0x10,0x04,0x21,0xC4,0x22,0x3C,
0x22,0x00,0x24,0x00,0x44,0x00,0x45,0xE0,0x46,0x18,0x44,0x08,0x48,0x04,0x41,0xC4,
0x42,0x42,0x44,0x22,0x44,0x22,0x44,0x22,0x44,0x22,0x44,0x22,0x44,0x22,0x24,0x22,
0x22,0x44,0x21,0xC4,0x10,0x0C,0x18,0x08,0x0C,0x30,0x03,0xE0,0x00,0x00,0x00,0x00},/*"6",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0xFF,0x40,0x01,0x40,0x01,0x40,0x01,0x7F,0xF9,
0x00,0x12,0x00,0x22,0x00,0x24,0x00,0x4C,0x00,0x48,0x00,0x88,0x00,0x90,0x01,0x10,
0x01,0x30,0x02,0x20,0x02,0x20,0x02,0x20,0x04,0x40,0x04,0x40,0x04,0x40,0x04,0x40,
0x04,0xC0,0x08,0x80,0x08,0x80,0x08,0x80,0x08,0x80,0x0F,0x80,0x00,0x00,0x00,0x00},/*"7",7*/

{0x00,0x00,0x00,0x00,0x03,0xE0,0x0C,0x30,0x18,0x18,0x10,0x08,0x23,0xC4,0x22,0x44,
0x24,0x24,0x24,0x24,0x24,0x24,0x24,0x24,0x26,0x44,0x13,0xC8,0x10,0x10,0x08,0x10,
0x10,0x08,0x21,0x84,0x22,0x44,0x44,0x22,0x44,0x22,0x44,0x22,0x44,0x22,0x44,0x22,
0x42,0x42,0x23,0xC4,0x20,0x04,0x10,0x08,0x08,0x10,0x07,0xE0,0x00,0x00,0x00,0x00},/*"8",8*/

{0x00,0x00,0x00,0x00,0x07,0xC0,0x0C,0x30,0x10,0x18,0x30,0x08,0x21,0x84,0x22,0x44,
0x44,0x24,0x44,0x22,0x44,0x22,0x44,0x22,0x44,0x22,0x44,0x22,0x44,0x22,0x42,0x42,
0x23,0x82,0x20,0x22,0x10,0x22,0x18,0x62,0x07,0xA2,0x00,0x22,0x00,0x24,0x3C,0x44,
0x22,0x44,0x23,0x84,0x20,0x08,0x10,0x18,0x08,0x30,0x07,0xC0,0x00,0x00,0x00,0x00},/*"9",9*/

{0x00,0x00,0x30,0x00,0x48,0x00,0x48,0x00,0x30,0x00,0x03,0xE0,0x0C,0x30,0x18,0x08,
0x10,0x0C,0x21,0x84,0x22,0x44,0x22,0x62,0x44,0x22,0x44,0x22,0x44,0x3E,0x44,0x00,
0x44,0x00,0x44,0x00,0x44,0x00,0x44,0x00,0x44,0x3E,0x44,0x22,0x44,0x22,0x22,0x22,
0x22,0x44,0x21,0x84,0x10,0x08,0x18,0x08,0x0C,0x30,0x03,0xC0,0x00,0x00,0x00,0x00},};/*sheshiwendu    */

/*=====================显示模式3数字图片(宽度x高度=24*32)=========================*/
uchar code mode_3num[10][96]={     //阴码,顺向,逐行式 C51 十六进制,对应英文点阵 24×32

{0x01,0xFF,0xC0,0x07,0xFF,0xF0,0x1F,0xFF,0xFC,0x1F,0xFF,0xFC,0x3F,0xE3,0xFE,0x3F,
0xE3,0xFE,0x3F,0xE3,0xFE,0x3F,0xE3,0xFE,0x3F,0xE3,0xFE,0x3F,0xE3,0xFE,0x3F,0xE3,
0xFE,0x3F,0xE3,0xFE,0x3F,0xE3,0xFE,0x3F,0xE3,0xFE,0x3F,0xE3,0xFE,0x3F,0xE3,0xFE,
0x3F,0xE3,0xFE,0x3F,0xE3,0xFE,0x3F,0xE3,0xFE,0x3F,0xE3,0xFE,0x3F,0xE3,0xFE,0x3F,
...

{0x03,0xFC,0x00,0x03,0xFC,0x00,0x07,0xFC,0x00,0x0F,0xFC,0x00,0x3F,0xFC,0x00,0x3F,
0xFC,0x00,0x3F,0xFC,0x00,0x3F,0xFC,0x00,0x07,0xFC,0x00,0x07,0xFC,0x00,0x07,0xFC,
0x00,0x07,0xFC,0x00,0x07,0xFC,0x00,0x07,0xFC,0x00,0x07,0xFC,0x00,0x07,0xFC,0x00,
0x07,0xFC,0x00,0x07,0xFC,0x00,0x07,0xFC,0x00,0x07,0xFC,0x00,0x07,0xFC,0x00,0x07,
...

{0x01,0xFF,0x80,0x0F,0xFF,0xE0,0x1F,0xFF,0xF0,0x1F,0xFF,0xF8,0x3F,0xC7,0xF8,0x3F,
0xC7,0xFC,0x3F,0xC7,0xFC,0x3F,0xC7,0xFC,0x3F,0xC7,0xFC,0x3F,0xC7,0xFC,0x3F,0xC7,
0xFC,0x00,0x0F,0xFC,0x00,0x0F,0xF8,0x00,0x1F,0xF0,0x00,0x3F,0xF0,0x00,0x3F,0xE0,
0x00,0x7F,0xE0,0x00,0xFF,0xC0,0x00,0xFF,0x80,0x01,0xFF,0x80,0x03,0xFF,0x00,0x03,
...

{0x01,0xFF,0x80,0x0F,0xFF,0xE0,0x1F,0xFF,0xF8,0x3F,0xFF,0xF8,0x3F,0xC7,0xFC,0x3F,
0xC7,0xFC,0x3F,0xC7,0xFC,0x3F,0xC7,0xFC,0x3F,0xC7,0xFC,0x3F,0xC7,0xFC,0x3F,0xC7,
0xFC,0x00,0x07,0xFC,0x00,0x0F,0xF8,0x00,0x7F,0xF8,0x00,0x7F,0xE0,0x00,0x7F,0xC0,
0x00,0x7F,0xF0,0x00,0x0F,0xF8,0x3F,0xC7,0xFC,0x3F,0xC7,0xFC,0x3F,0xC7,0xFC,0x3F,
...

{0x00,0x3F,0xFC,0x00,0x7F,0xFC,0x00,0x7F,0xFC,0x00,0xFF,0xFC,0x00,0xFF,0xFC,0x00,
0xFF,0xFC,0x01,0xFF,0xFC,0x01,0xFF,0xFC,0x01,0xFF,0xFC,0x03,0xFF,0xFC,0x03,0xFF,
0xFC,0x07,0xF7,0xFC,0x07,0xF7,0xFC,0x07,0xF7,0xFC,0x0F,0xE7,0xFC,0x0F,0xE7,0xFC,
0x0F,0xE7,0xFC,0x1F,0xC7,0xFC,0x1F,0xC7,0xFC,0x3F,0xC7,0xFC,0x3F,0x87,0xFC,0x3F,
...

{0x3F,0xFF,0xFC,0x3F,0xFF,0xF8,0x3F,0xFF,0xF8,0x3F,0xFF,0xF8,0x3F,0xC0,0x00,0x3F,
0xC0,0x00,0x3F,0xC0,0x00,0x3F,0xC0,0x00,0x3F,0xC0,0x00,0x3F,0xC0,0x00,0x3F,0xDF,
0xE0,0x3F,0xFF,0xF8,0x3F,0xFF,0xFC,0x3F,0xFF,0xFC,0x3F,0xC7,0xFC,0x3F,0xC7,0xFC,
0x00,0x07,0xFC,0x00,0x07,0xFC,0x3F,0xE7,0xFC,0x3F,0xE7,0xFC,0x3F,0xE7,0xFC,0x3F,
...

{0x01,0xFF,0x80,0x0F,0xFF,0xF0,0x1F,0xFF,0xF8,0x1F,0xFF,0xF8,0x3F,0xE7,0xFC,0x3F,
0xE7,0xFC,0x3F,0xE7,0xFC,0x3F,0xE7,0xFC,0x3F,0xE7,0xFC,0x3F,0xE0,0x00,0x3F,0xEF,
0xC0,0x3F,0xFF,0xF0,0x3F,0xFF,0xF8,0x3F,0xFF,0xFC,0x3F,0xE7,0xFC,0x3F,0xE7,0xFC,
0x3F,0xE7,0xFC,0x3F,0xE7,0xFC,0x3F,0xE7,0xFC,0x3F,0xE7,0xFC,0x3F,0xE7,0xFC,0x3F,
...

{0x1F,0xFF,0xFC,0x1F,0xFF,0xFC,0x1F,0xFF,0xFC,0x1F,0xFF,0xFC,0x00,0x0F,0xFC,0x00,
0x0F,0xF8,0x00,0x0F,0xF8,0x00,0x1F,0xF8,0x00,0x1F,0xF0,0x00,0x3F,0xF0,0x00,0x3F,
0xE0,0x00,0x3F,0xE0,0x00,0x7F,0xE0,0x00,0x7F,0xC0,0x00,0x7F,0xC0,0x00,0xFF,0xC0,
0x00,0xFF,0x80,0x01,0xFF,0x80,0x01,0xFF,0x00,0x01,0xFF,0x00,0x03,0xFF,0x00,0x03,
...

{0x01,0xFF,0x80,0x0F,0xFF,0xF0,0x1F,0xFF,0xF8,0x3F,0xFF,0xFC,0x3F,0xE7,0xFC,0x3F,
0xE7,0xFC,0x3F,0xE7,0xFC,0x3F,0xE7,0xFC,0x3F,0xE7,0xFC,0x3F,0xE7,0xFC,0x3F,0xE7,
0xFC,0x1F,0xE7,0xF8,0x1F,0xFF,0xF8,0x07,0xFF,0xE0,0x07,0xFF,0xE0,0x1F,0xFF,0xF8,
0x1F,0xE7,0xF8,0x3F,0xE7,0xFC,0x3F,0xE7,0xFC,0x3F,0xE7,0xFC,0x3F,0xE7,0xFC,0x3F,
...

{0x01,0xFF,0x80,0x07,0xFF,0xE0,0x1F,0xFF,0xF8,0x3F,0xFF,0xFC,0x3F,0xE7,0xFC,0x3F,
0xE7,0xFC,0x3F,0xE7,0xFC,0x3F,0xE7,0xFC,0x3F,0xE7,0xFC,0x3F,0xE7,0xFC,0x3F,0xE7,
0xFC,0x3F,0xE7,0xFC,0x3F,0xE7,0xFC,0x3F,0xFF,0xFC,0x1F,0xFF,0xFC,0x0F,0xFF,0xFC,
0x03,0xFF,0xFC,0x00,0x07,0xFC,0x3F,0xE7,0xFC,0x3F,0xE7,0xFC,0x3F,0xE7,0xFC,0x3F,
...
};
/*========================标记及点图片(宽度x高度=16*16)===========================*/
uchar code running[7][32]={
     {// 警报标记16*16
      0x00,0x00,0x00,0x39,0x00,0x7B,0x00,0xFE,0x01,0xDC,0x0F,0x98,0x0F,0x18,0x0C,0x1F,
      0x0C,0x1F,0x0F,0x18,0x0F,0x98,0x01,0xDC,0x00,0xFE,0x00,0x7B,0x00,0x39,0x00,0x00,},
     {// 闹铃开启标记16*16
      0x00,0x00,0x00,0x40,0x00,0xE0,0x01,0xB0,0x01,0xB0,0x03,0x18,0x03,0x18,0x06,0x0C,
      0x0C,0x06,0x0C,0xE6,0x1B,0x1B,0x0C,0x06,0x06,0x0C,0x03,0xF8,0x00,0xE0,0x00,0x00},
     {// 键盘锁标记16*16
      0x00,0x00,0x01,0xF8,0x03,0xFC,0x03,0x0C,0x03,0x0C,0x03,0x0C,0x03,0xFC,0x06,0x96,
      0x0E,0xA7,0x0E,0xC7,0x0E,0xA7,0x0E,0x97,0x07,0xFE,0x03,0xFC,0x01,0xF8,0x00,0x00,},
     {// 温度计标记16*16
      0x00,0x00,0x1F,0xF8,0x1F,0xF8,0x01,0x80,0x01,0x80,0x01,0x80,0x01,0x80,0x01,0x80,
      0x01,0x90,0x01,0x98,0x01,0x9C,0x01,0x9E,0x01,0x9C,0x00,0x18,0x00,0x10,0x00,0x00},
     {// 模式3点16*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C0,0x03,0xC0,0x03,0xC0,0x03,0xC0,0x03,0xC0,
      0x03,0xC0,0x03,0xC0,0x03,0xC0,0x03,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模式2点16*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C0,0x03,0xC0,0x03,0xC0,0x03,0xC0,
      0x03,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篮球器运行标记16*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F8,0x1F,0xF8,0x01,0x80,0x01,0x80,0x01,0x90,
      0x01,0x98,0x01,0x9C,0x01,0x9E,0x01,0x9C,0x01,0x98,0x01,0x90,0x00,0x00,0x00,0x00}};
/*========================菜单按钮图片(宽度x高度=16*8)============================*/
uchar code menu_key[]=
     {//菜单按钮
      0x7F,0xFE,0x81,0x81,0x83,0xC1,0x87,0xE1,0x8F,0xF1,0x9F,0xF9,0x80,0x01,0x7F,0xFE};
/*=============================================================================
函数名称:定时器中断处理与初始化,延时
功能描述:时钟更新、篮球器计时
全局变量:time_tick、time_tick1、resu[2]、resu[3]、resu[4]、temp_delay、temp_min
参数说明:无
返回说明:t0_isr(中断标记)、b20time(温度更新标记)
设 计 人:LIJH
版    本:1.0
说    明:
=============================================================================*/
/*延时1us(一次10个机器周期不等) 参数格式:延时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et)
{
  while(det--)
   {
   _nop_();
   }
}
/*1s延时*/
void delay_pw()
{
  delay(50000);
  delay(50000);
}
/*6个周期  6us */
void  delay_b20(uchar n)
{
  while(n--)
  {
  _nop_();

  }

}
/************主时钟中断处理*********/
void time0_isr(void) interrupt 1
{
  TR0=0;
  TL0=(time_count&0x00FF);
  TH0=(time_count>>8);
  TR0=1;
  if(--time_tick)  return;
  time_tick=20;
  t0_isr=1;
  if(nba_tim&!oth_run)       // 当在篮球器界面时 nba_tim==1、oth_run==0
  {
    if(resu[3]==0)
    {
      resu[3]=59;
      if(resu[2]>0)    resu[2]--;
    }
    else resu[3]--;
    if(resu[2]==0&resu[3]==0)  // 比赛时间到后停止
    {
      TR0=0;TR1=0;EA=0;
    }
    return;
  }
  if((++temp_min)==1)      // 实现温度的更新
  {
    temp_min=0;
    temp_delay--;
    if(temp_delay==0)
    {
      b20time=1;temp_delay=1;
    }
  }
}
/*************24时钟中断处理**********/
void time1_isr(void) interrupt 2
{
  TR1=0;
  TL1=(time_count&0x00FF);
  TH1=(time_count>>8);
  TR1=1;
  if(--time_tick1) return;
  time_tick1=20;
  if(resu[4]>0)resu[4]--;      //  篮球器24秒中断
  t0_isr=1;
  if(resu[4]==0)
  { TR0=0;TR1=0;EA=0;}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_init()
{
  EA=0;
  TR0=0;
  TR1=0;
  TMOD=0x01;

  TL0=(time_count&0x00FF);
  TH0=(time_count>>8);
  TL1=(time_count&0x00FF);
  TH1=(time_count>>8);
  IE=0;
  ET0=1;
  ET1=1;
}
/*=============================================================================
函数名称:LCD驱动
功能描述:基本驱动(写1个字节、清屏、初始化)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dat_comm(0:命令 1:数据),content(数值)
返回说明:无返回值
设 计 人:LIJH
版    本:1.0
说    明:
=============================================================================*/
/******************************************检查忙碌位*******************************************/
void chk_busy (void)

{
      unsigned char temp=0;
    lcd_data=0xff;              //做输入先置高,12c系列单片机需转换端口模式
      do
    {
        lcd_rs=0;
        lcd_rw=1;
        lcd_e=1;
        _nop_();
        _nop_();
        temp=lcd_data;
        lcd_e=0;
    }
    while((temp&0x80)!=0);          //高位忙标志BF,BF=1表示:忙
}
/*********************写LCD 参数格式:0:命令,1:数值 ,数据*****************************/
void wr_lcd (uchar dat_comm,uchar content)
{
  chk_busy ();
  lcd_rs=dat_comm;
  lcd_rw = 0;         // 写
  lcd_data=content;   // 输出数据或命令
  _nop_();
  _nop_();
  lcd_e=1;
  lcd_e=0;
}
/*****************************清绘图*****************************/
void clrgdram(void)
{
  uchar i,j;
  for(j=0;j<32;j++)
  {
    wr_lcd(comm,0x34);
    wr_lcd(comm,0x80+j);
    wr_lcd(comm,0x80);
    wr_lcd(comm,0x30);
    for(i=0;i<32;i++)
      wr_lcd(dat,0x00);  // 写入0x00
   }
  wr_lcd(comm,0x36);
}
/**************************清除显示*************************/
void clear_dis(void)
{
  delay(20000);
  wr_lcd(comm,0x30);
  wr_lcd(comm,0x01);  // 清屏,地址指针指向00H
  clrgdram();          // 请绘图RAM

}
/*************************开机LCD初始化******************/
void init_lcd (void)
{
  delay(20000);
  wr_lcd(comm,0x30);  // 30---基本指令动作
  wr_lcd(comm,0x06);  // 光标的移动方向
  wr_lcd(comm,0x0c);  // 开显示,关游标
  clear_dis();
}
/*=============================================================================*
函数名称:DS1302驱动
功能描述:基本驱动(读写数据、读写日期,时间、初始化)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w_adder(写地址),r_adder(读地址),w_data(写入数据)
返回说明:返回读取的数据
设 计 人:LIJH
版    本:1.0
说    明:上升沿写入数值,下降沿读出数值,没用设立后背电池充电
=============================================================================*/
/**********************向1302写数据 参数格式:地址,数据********************/
void w1302(uchar w_adder,uchar w_data)
{
  uchar d;
  ret_ds1302();
  for(d=0;d<16;d++)
  {
    if(d==8) w_adder=w_data;
    d02_data=(bit)(w_adder&0x01);
    d02_sclk=0;         // 上升沿
    w_adder>>=1;
    d02_sclk=1;
  }
  end_ds1302();
}
/******************接收1302一个字节的数据 参数格式:读地址*******************/
uchar r1302(uchar r_adder)
{
  uchar d=0;
  ret_ds1302();
  for(d=0;d<8;d++)     // 写地址
  {
    d02_data=(bit)(r_adder&0x01);
    d02_sclk=0;
    r_adder>>=1;
    d02_sclk=1;
  }
  r_adder=0;
  for(d=0;d<8;d++)     // 读数据
  {
    d02_data=1;
    d02_sclk=1;         // 下降沿
    r_adder>>=1;
    d02_sclk=0;
    if(d02_data) r_adder|=0x80;
  }
  end_ds1302();
  return(r_adder);
}
/*******************写入时间与日期************************/
void wds1302_time_date(void)
{
  w1302(d02_wrc,0x00);                // 写允许
  w1302(0x90,0xa5);                  // 单二极管2K电阻充电
  w1302(d02_year,today.year);        // 年
  w1302(d02_weeks,today.week);       // 星期
  w1302(d02_month,today.month);        // 月
  w1302(d02_day,today.day);            // 日
  w1302(d02_hour,0x7f&now.hour);        // 时
  w1302(d02_minute,now.minute);        // 分
  w1302(d02_second,0x7f&now.second); // 秒
  w1302(d02_wrc,0x80);                  // 写禁止
}
/************************初始化写DS1302 RAM**********************/
void init_wds1302_ram(void)
{
  w1302(d02_wrc,0x00);
  w1302(0x90,0xa5);         // 单二极管2K电阻充电
  w1302(d02_signs,0x00);       // 状态寄存
  w1302(d02_passw,0x74);       // 密码储存首位
  w1302(d02_passw+2,0x14);  // 初始值为:741456
  w1302(d02_passw+4,0x56);  // 密码最后一位
  w1302(d02_alm,0x12);       // 闹铃时(12小时)
  w1302(d02_alm+2,0x00);       // 闹铃分(0分)
  w1302(d02_temp,0xff);       // 温度上限(255为关闭)
  w1302(d02_temp+2,0xff);   // 温度下限(关闭)
  w1302(d02_initsi,0xb4);   // 是否要初始化标记(0xb4为已经初始化)
  w1302(d02_wrc,0x80);
}
/*******************写DS1302一字节的RAM***********************/
void wds1302_data(uchar adder,uchar _data)
{
  w1302(d02_wrc,0x00);
  w1302(adder,_data);
  w1302(d02_wrc,0x80);
}
/**************************读取日期***************/
void rds1302_date(void)
{
  today.year=r1302(d02_year+1);
  today.week=r1302(d02_weeks+1);
  today.month=r1302(d02_month+1);
  today.day=r1302(d02_day+1);
}
/*****************读取时间*****************/
void rds1302_time(void)
{
  now.hour=(r1302(d02_hour+1));
  now.minute=r1302(d02_minute+1);
  now.second=r1302(d02_second+1);
  if(now.hour==alarm_time[0]&&now.minute==alarm_time[1]) alm_run=1;
  else                                         // 闹铃时间比较
  {
    alm_run=0;buzstop=0;buzzer=close;
  }
}
/**********************开机读数据*******************/
void rds1302_data(void)
{
  signs=r1302(d02_signs+1);
  alarm_time[0]=r1302(d02_alm+1);
  alarm_time[1]=r1302(d02_alm+3);
  als_temp[0]=r1302(d02_temp+1);
  als_temp[1]=r1302(d02_temp+3);
}
/***************************DS1302初始化**********************/
void init_ds1302(void)
{
  wds1302_time_date();
  init_wds1302_ram();
}
/*=============================================================================*
函数名称:DS18b20驱动
功能描述:基本驱动(读写数据、数据转换、初始化)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无
返回说明:返回读取的数据
设 计 人:LIJH
版    本:1.0
说    明:调试中。。。
=============================================================================*/
/*****************18B20初始化**********************/
void init_ds18b20()
{
  b20_io=1;
  delay_b20(1);
  b20_io=0;
  delay_b20(500);        // 延时≥480us
  b20_io=1;
  delay_b20(60);        // 拉高为高电平后在15—60us出现低电平,并维持60—240us
  ds18b20=~b20_io;
  delay_b20(500);
}
/******************向18B20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end18b20_byte(uchar data_send)
{
  uchar d=0;
  for (d=0;d<8;d++)
  {
    b20_io=0;
                // 拉低电平后向总线写入一个位,15us后18B20接收
   delay_b20(1);
    b20_io=data_send&0x01;
    delay_b20(60);                // 延时60us后完成一次
    b20_io=1;
    delay_b20(1);
    data_send>>=1;                // 下位开始
   delay_b20(1);
  }
}
/**********************从18B20读出温度值 12位分辨率********************/
void receive18b20(void)
{
  uchar n=1,d;
  for (d=0;d<16;d++)
  {
    if(d==8) n=0;
    b20_io=0;
    delay_b20(1);                      // 拉低总线
    temp.t_data[n]>>=1;
    b20_io=1;
    delay_b20(1);                    // 拉高总线
    if(b20_io)                      // 读入总线数值
      temp.t_data[n]|=0x80;
    delay_b20(60);                  // 等待60us
  }
}
/*************************数据转化************************/
void conversion_t(void)
{
  uchar save=0,save1=0;
  if(temp.temp_data<0)              // 判断数值符号
    {temp_pn=1;temp.temp_data=~temp.temp_data+1;}
  else temp_pn=0;
  if(temp.t_data[1]&0x01==1) save+=6;        // 小数点后的值转变
  if((temp.t_data[1]>>1)&0x01==1) save+=12;
  if((temp.t_data[1]>>2)&0x01==1) save+=25;
  if((temp.t_data[1]>>3)&0x01==1) save+=50;
  temp.temp_data>>=4;
  save1=temp.temp_data&0x00ff;                // 整数部分数值
  temp.t_data[0]=save1;
  temp.t_data[1]=save;
  thl_als=1;
  if(save1>=(als_temp[0]&0x7f))      // 温度比较
  {
    if(!temp_pn||(temp_pn&(als_temp[0]&0x80)!=0)){ als_th=open;als_tl=close;}
  }
  else if(save1<(als_temp[1]&0x7f)&&als_temp[1]!=255)
  {
    if(!temp_pn||(temp_pn&(als_temp[1]&0x80)!=0)) {als_tl=open;als_th=close;}
  }
  else {als_th=als_tl=close;thl_als=0;buzstop=0;buzzer=close;}
}
/********************18b20功能*******************/
void ds18b20_func(void)
{
  EA=0;
  TR0=0;
  temp.temp_data=0;
  init_ds18b20();
  send18b20_byte(0xcc); // 跳过ROM
  send18b20_byte(0x44); // 温度转换
  delay_pw();
  init_ds18b20();
  send18b20_byte(0xcc);
  send18b20_byte(0xbe); // 读RAM
  receive18b20();        // 读取温度值
  conversion_t();        // 数值转换
  EA=1;
  TR0=1;
}
/*=============================================================================
函数名称:画面构造
功能描述:界面1、2、3,图片菜单,反白,标头,16*16(32)图片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函数说明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LIJH
版    本:1.0
说    明:X坐标每一格每次16点
=============================================================================*/
/*反白或显示图片 参数格式:(H)8bit数据,(L)8bit数据,X0坐标(16bit),Y0坐标(1bit),X坐标(16bit),Y坐标(1bit)*/
void con_disp (uchar data1,uchar data2,uchar x0,uchar y0,uchar xl,uchar yl)
{
  uchar i,j;
  for(j=0;j<yl;j++)
  {
    for(i=0;i<xl;i++)
    {
      wr_lcd(comm,0x34);     // 扩展功能
      wr_lcd(comm,y0+j);     // 写Y坐标
      wr_lcd(comm,x0+i);     // 写X坐标
      wr_lcd(comm,0x30);     // 普通功能
      wr_lcd(dat,data1);
      wr_lcd(dat,data2);
    }
  }
  wr_lcd(comm,0x36);         // 开绘图显示
}
/*************显示字体 参数格式: 显示位置(0x80-0x9f),显示个数,显示内容指针********************/
void display_cnasc(uchar dis_bit,uchar num,uchar *cnasc)
{
  wr_lcd(comm,0x30);         // 普通功能
  wr_lcd(comm,dis_bit);         // 写地址
  while(num>0)
  {
    wr_lcd(dat,*(cnasc++));
    wr_lcd(dat,*(cnasc++));
    num--;
  }
}
/****************导航标头显示****************/
void dis_title(void)
{
  display_cnasc(0x80,1,"\x15 ");
  display_cnasc(0x90,1,"┏");
  display_cnasc(0x97,1,"┓");
  display_cnasc(0x98,1,"┗");
  display_cnasc(0x9f,1,"┛");
  display_cnasc(0x92,1,"\x1e ");
  display_cnasc(0x9a,1,"\x1f ");
  con_disp(0xff,0xff,0x80,0x80,3,16);
  con_disp(0xef,0xef,0x83,0x80,1,16);
  con_disp(0xde,0xf7,0x84,0x80,1,16);
  con_disp(0x76,0xdb,0x85,0x80,1,16);
  con_disp(0x55,0x55,0x86,0x80,1,16);
  con_disp(0x55,0x55,0x87,0x80,1,16);
}
/*********************图片显示标头*********************/
void dis_title_pic(void)
{
  display_cnasc(0x80,2,"〓〓");
  display_cnasc(0x86,2,"〓〓");
}

/*****************************功能实现显示标头*****************/
void dis_title_e(void)
{
  display_cnasc(0x80,1," \x15");
  con_disp(0xff,0xff,0x80,0x80,1,16);
  con_disp(0xff,0xc7,0x81,0x80,1,16);
  con_disp(0xff,0xff,0x82,0x80,3,16);
  con_disp(0xe3,0xff,0x85,0x80,1,16);
  con_disp(0xff,0xff,0x86,0x80,2,16);
}
/*******************显示菜单图片  格式:图片反显(1)或正常显示(0),显示图片的号码****************/
void anti_nor_pic (uchar cpl_sign,uchar menu_num)
{
  uchar i,j,x,y;
  x=menu_num*3;       // 计算图片显示坐标
  if(x>6) x--;
  if(menu_num<3) y=16;    // 上下半屏显示
  else y=8;
  if(cpl_sign==1) display_cnasc(0x82,4,menu_cn[menu_num]);
  for(j=0;j<24;j++)
  {
   for(i=0;i<2;i++)
   {
     wr_lcd(comm,0x34);
     wr_lcd(comm,0x80+y);
     wr_lcd(comm,0x80+x+i);  // 分两次显示 16bit
     wr_lcd(comm,0x30);
     if(cpl_sign==1)          // 图片反选
     {
       wr_lcd(dat,~menu_pic[menu_num][j*4+i*2]);
       wr_lcd(dat,~menu_pic[menu_num][j*4+i*2+1]);
     }
     else                      // 正常显示
     {
       wr_lcd(dat,menu_pic[menu_num][j*4+i*2]);
       wr_lcd(dat,menu_pic[menu_num][j*4+i*2+1]);
     }
   }
   y++;
   if(y==32&&menu_num<3) {x+=8;y=0;}  // 上下屏切换
  }
  wr_lcd(comm,0x36);
}

/*************状态16*16图片  格式:反色(1)或正常0,X坐标,Y坐标,状态编码(16*16)*********************/
void dis_run_state(uchar cpl,uchar x0,uchar y0,uchar state_num)
{
  uchar j;
  for(j=0;j<16;j++)
  {
    wr_lcd(comm,0x34);  // 扩展功能
    wr_lcd(comm,y0++);    // 写Y地址
    wr_lcd(comm,x0);    // 写X地址
    wr_lcd(comm,0x30);    // 普通功能
    if(cpl==1)            // 写数据
    {
      wr_lcd(dat,~running[state_num][j*2]);
      wr_lcd(dat,~running[state_num][j*2+1]);
    }
    else
    {
      wr_lcd(dat,running[state_num][j*2]);
      wr_lcd(dat,running[state_num][j*2+1]);
    }
  }
  wr_lcd(comm,0x36);
}
/***************显示菜单按钮  参数格式:反色(1)或正常(0)**************************/
void dis_menu_key(uchar d)
{
  if(d==1)
  {
    for(d=0;d<8;d++)                                  // 显示菜单按钮
      con_disp(~menu_key[d*2],~menu_key[d*2+1],0x9f,0x97+d,1,1);
  }
  else
  {
    for(d=0;d<8;d++)                                  // 显示菜单按钮
      con_disp(menu_key[d*2],menu_key[d*2+1],0x9f,0x97+d,1,1);
  }
}
/********************显示模式3的界面**********************/
void dis_mode3(void)
{
  uchar i,j,h,l,x_0=0x80,y_0=0x90;
  h=now.hour>>4;       // 分离十位 个位
  l=now.hour&0x0f;
  for(j=0;j<2;j++)
  {
    for(i=0;i<32;i++)  // 十位个位一起读入
    {
      wr_lcd(comm,0x34);
      wr_lcd(comm,y_0++);
      wr_lcd(comm,x_0);
      wr_lcd(comm,0x30);
      wr_lcd(dat,mode_3num[h][i*3]);  // 连续写数据,X坐标自动加1
      wr_lcd(dat,mode_3num[h][i*3+1]);
      wr_lcd(dat,mode_3num[h][i*3+2]);
      wr_lcd(dat,mode_3num[l][i*3]);
      wr_lcd(dat,mode_3num[l][i*3+1]);
      wr_lcd(dat,mode_3num[l][i*3+2]);
      if(y_0==0xa0){x_0=x_0+8;y_0=0x80;}
    }
    x_0=0x84,y_0=0x90;
    h=now.minute>>4;   // 分离十位 个位
    l=now.minute&0x0f;
  }
  dis_run_state(0,0x83,0x90,4); // 显示点
  dis_run_state(0,0x8b,0x80,4);
  y_0=0x80;               // 显示状态标记
  if(keb) {dis_run_state(0,0x87,y_0,2);y_0+=16;}
  if(alm) {dis_run_state(0,0x87,y_0,1);y_0+=16;}
  if(y_0<0xa0&&!als){dis_run_state(0,0x87,y_0,0);}
  if(y_0==0xa0&&!als){dis_run_state(0,0x8f,0x80,0);}
  dis_menu_key(0);
}
/**********************显示模式1和2的共用部分*****************/
void mode1_2_union(void)
{
  uchar x=0x9b;
  display_cnasc(0x98,2,"星期");
  if(nba_tim) dis_run_state(0,x,0x90,6);
  if(keb) {dis_run_state(0,x,0x90,2);x++;}    // 显示标记
  if(alm) {dis_run_state(0,x,0x90,1);x++;}
  if(!als){dis_run_state(0,x,0x90,0);}
  dis_menu_key(0);                           // 显示菜单按钮
}
/*******************显示模式2的日期**********************/
void dis_date_mode2(uchar d)
{
  uchar save[2];
  display_cnasc(d+2,1,"年");
  display_cnasc(d+4,1,"月");
  display_cnasc(d+6,1,"日");
  display_cnasc(0x9a,1,weeks[today.week]);  // 显示星期
  save[0]=char_num[today.year>>4];            // 将显示的数值存到数组中
  save[1]=char_num[today.year&0x0f];
  display_cnasc(d+1,1,save);
  save[0]=char_num[today.month>>4];
  save[1]=char_num[today.month&0x0f];
  display_cnasc(d+3,1,save);
  save[0]=char_num[today.day>>4];
  save[1]=char_num[today.day&0x0f];
  display_cnasc(d+5,1,save);
}
/*****************显示模式2的时间数字显示  16*32******************/
void num2_asc_dis(uchar num,uchar x_0)
{
  uchar i,y_0=0x90;
  for(i=0;i<32;i++)  // 十位个位一起读入
  {
    wr_lcd(comm,0x36);
    wr_lcd(comm,y_0++);
    wr_lcd(comm,x_0);
    wr_lcd(comm,0x30);
    wr_lcd(dat,mode_2num[num][i*2]);
    wr_lcd(dat,mode_2num[num][i*2+1]);
    if(i==15){x_0+=8;y_0=0x80;}
  }
  wr_lcd(comm,0x36);
}
/****************显示模式2的时间*******************/
void dis_time_mode2(void)
{
  uchar h,l;
  if(now.hour!=save_time.hour||init_d2)
  {
    h=now.hour>>4;    // 分离十位 个位
    l=now.hour&0x0f;
    num2_asc_dis(h,0x80);
    num2_asc_dis(l,0x80+1);
  }
  if(now.minute!=save_time.minute||init_d2)
  {
    h=now.minute>>4;    // 分离十位 个位
    l=now.minute&0x0f;
    num2_asc_dis(h,0x83);
    num2_asc_dis(l,0x83+1);
  }
  if(now.second!=save_time.second||init_d2)
  {
    h=now.second>>4;    // 分离十位 个位
    l=now.second&0x0f;
    num2_asc_dis(h,0x86);
    num2_asc_dis(l,0x86+1);
  }
  if(init_d2)
  {
    dis_run_state(0,0x82,0x90,5); // 显示点
    dis_run_state(0,0x8a,0x80,5);
    dis_run_state(0,0x85,0x90,5); // 显示点
    dis_run_state(0,0x8d,0x80,5);
  }
}
/*********************显示模式2的界面*********************/
void dis_mode2(void)
{
  dis_date_mode2(0x81);          // 显示日期
  display_cnasc(0x81,1,"20");
  dis_time_mode2();              // 显示时间
  mode1_2_union();
}
/*********************显示模式1的日期*****************/
void dis_date_mode1(void)
{
  uchar save[2];
  display_cnasc(0x80,3,"日期:");
  display_cnasc(0x90,3,"时间:");
  display_cnasc(0x88,3,"温度:");
  display_cnasc(0x9a,1,weeks[today.week]);  // 显示星期
//  display_cnasc(0x83,1,"20");
  save[0]=char_num[today.year>>4];
  save[1]=char_num[today.year&0x0f];
  display_cnasc(0x83,1,save);
  save[0]='/';
  save[1]=char_num[today.month>>4];
  display_cnasc(0x84,1,save);
  save[0]=char_num[today.month&0x0f];
  save[1]='/';
  display_cnasc(0x85,1,save);
  save[0]=char_num[today.day>>4];
  save[1]=char_num[today.day&0x0f];
  display_cnasc(0x86,1,save);
  mode1_2_union();
}
/*********************显示模式1的时间*****************/
void dis_time_mode1(void)
{
  uchar save[2];
  save[0]=char_num[now.hour>>4];
  save[1]=char_num[now.hour&0x0f];
  display_cnasc(0x93,1,save);
  save[0]=':';
  save[1]=char_num[now.minute>>4];
  display_cnasc(0x94,1,save);
  save[0]=char_num[now.minute&0x0f];
  save[1]=':';
  display_cnasc(0x95,1,save);
  save[0]=char_num[now.second>>4];
  save[1]=char_num[now.second&0x0f];
  display_cnasc(0x96,1,save);
}
/*************************显示模式1的温度********************/
void dis_temp_mode1(void)
{
  uchar save[2];
  if(ds18b20)
  {
     if(temp.t_data[0]>99)
     {
        save[0]=char_num[temp.t_data[0]/100];
        save[1]=char_num[(temp.t_data[0]/10)%10];
        display_cnasc(0x8b,1,save);
        save[0]=char_num[temp.t_data[0]%10];
        save[1]='.';
        display_cnasc(0x8c,1,save);
        save[0]=char_num[temp.t_data[1]/10];
        save[1]=' ';
        display_cnasc(0x8d,1,save);
        display_cnasc(0x8e,1,"℃");
      }
      else
      {
        if(temp_pn) display_cnasc(0x8a,1,":-");
        else  display_cnasc(0x8a,1,":");
        save[0]=char_num[temp.t_data[0]/10];
        save[1]=char_num[temp.t_data[0]%10];
        display_cnasc(0x8b,1,save);
        save[0]='.';
        save[1]=char_num[temp.t_data[1]/10];
        display_cnasc(0x8c,1,save);
        display_cnasc(0x8d,1,"℃");
      }
    }
  else display_cnasc(0x8b,3,"FF.F℃");
}
/********************显示模式1的界面*****************/
void dis_mode1(void)
{
  dis_date_mode1();
  dis_time_mode1();
  dis_temp_mode1();
}
/******************篮球器时间显示*****************/
void nba_dis_time(void)
{
  uchar d,dis[2];
  for(d=2;d<4;d++)
  {
    dis[0]=char_num[resu[d]/10];
    dis[1]=char_num[resu[d]%10];
    display_cnasc(0x81+d*2,1,dis);
  }
  display_cnasc(0x86,1,": ");
  if(resu[0]==1)
  {
    dis[0]='\x07';
    dis[1]=char_num[resu[4]/10];
    display_cnasc(0x93,1,dis);
    dis[1]='\x07';
    dis[0]=char_num[resu[4]%10];
    display_cnasc(0x94,1,dis);
  }
}
/*=============================================================================
函数名称:键盘扫描
功能描述:读取键盘操作数据及部分状态的实现
全局变量:dis_sig  t0_isr  temprun  b20time  alm_run als_temp     buzstop  als
           lock_op  nba_tim
参数说明:无
返回说明:键盘锁与密码锁时间到达后返回 255
设 计 人:LIJH
版    本:1.0
说    明:
=============================================================================*/
/******************扫描键盘*******************/
uchar  keypad_scan()
{
  uchar key,dis[2];
  keyboard=0xf0;
  while (keyboard==0xf0)     // 等待按键按下
  {
  /*--------------------- 背光灯关闭延时 -----------------------*/
    delay(6000);
    if((++dis[0])==0&&bl_delay!=0) bl_delay--;  // 当有按键按下bl_delay重新赋值
    if(bl_delay==0&&!bl0) lcd_bl=close;         // 背光时间到且不是常开模式时关闭背光
  /*----------------------- 键盘锁延时 -------------------------*/
    if(keb&&dis_sig&&bl_delay==0&&resu[11]<2) resu[11]++; // 当有按键按下j清零
    if(bl_delay==0) bl_delay=15;
  /*--------------------- 密码锁30秒锁延时 ---------------------*/
    if(lock_op)
    {
      if((++i)==0) save1++;
      if(save1==15) return(255);
    }
  /*---------------------- 时钟界面时间显示 ---------------------*/

    if(dis_sig&&t0_isr||nba_tim&&oth_run)     // 正常时钟界面与篮球器返回时钟界面显示
    {
      rds1302_date();        // 读出日期
      rds1302_time();        // 读出时间
      if(di0)                 // 模式2
      {
        dis_time_mode2();
        if(now.hour==0&&now.minute==0&&now.second==0)    dis_date_mode2(0x81);
      }
      else if(di1)             // 模式3
      {
        if(now.hour!=save_time.hour||now.minute!=save_time.minute)   // 时,分变化后显示
          dis_mode3();
      }
      else
      {
        dis_time_mode1();   // 模式1
        if(now.hour==0&&now.minute==0&&now.second==0) dis_date_mode1();
      }
      save_time=now;        // 重新记录作下次比较
      t0_isr=0;
    }
  /*-------------------- 温度计提示按键操作 ----------------------*/
    if(temprun)
    {
      if(!oth_run)
      {
        display_cnasc(0x96,2," key");    // 温度计时提示按键操作
        for(dis[1]=0;dis[1]<200;dis[1]++)
        {
          delay(5000);
          if(keyboard!=0xf0)
          {
            keyboard=0x7f;
            if(keyboard==0x7d) return 0x7d;
            else  keyboard=0xf0;
          }
        }
        oth_run=1;
        display_cnasc(0x96,2,"    ");
      }
    }
   /*------------------------ 蜂鸣器警报 --------------------------*/
    if(((alm_run&&alm)||thl_als)&&!buzstop)    // 温度,闹铃蜂鸣器警报
    {                                        // 有按键按下时停止
      if(now.second==0)    lcd_bl=close;
      delay(90000);                            // 读出温度时间比较
      if(keyboard!=0xf0) break;
      delay(90000);
      if(keyboard!=0xf0) break;
      delay(90000);
      if(keyboard!=0xf0) break;
      delay(90000);
      if(alm_run)  lcd_bl=!lcd_bl;            // 只在闹铃功能闪
      if(!als)buzzer=!buzzer;               // 警报开启后蜂鸣器开启
    }
  /*----------------------- 温度刷新显示 -------------------------*/
    if((temprun&&oth_run)||(b20time&&!di0&&!di1&&dis_sig))    // 温度计功能于模式1界面
    {
        ds18b20_func();                              // 温度检测功能
        oth_run=0;                                // 作交替标记用
        if(temprun) return 20;                      // 温度计开启后返回
        if(b20time)
        {
         dis_temp_mode1();b20time=0;
         } // 时钟界面5分钟更新一次,T0计时
    }
   /*------------------------ 篮球器显示时间 ------------------------*/

    if(nba_tim&!oth_run)        // 当篮球器模式下 oth_run==0为篮球器计时状态
    {
      if(EA) display_cnasc(0x8b,2," R\x10 ");  // 显示运行状态
      else  display_cnasc(0x8b,2," S! ");
      if(t0_isr)
      {                                           // 更新时间
        nba_dis_time();
        if(resu[2]==0&&resu[3]==0)               // 判断比赛情况
        {
          resu[6]++;
          if(resu[6]<resu[1])  display_cnasc(0x85,3,"休息  ");
          else  display_cnasc(0x85,3,"完结  ");
        }
        if(resu[4]==0||(resu[2]==0&&resu[3]==0))  // 时间到达警报
        {
           buzzer=open;
           delay_pw();
           if(resu[2]==0&&resu[3]==0)  // 24秒 总时间警报
           {
             delay_pw();
           }
           buzzer=close;
           if(resu[4]==0) resu[4]=24;  // 重新赋值
        }
        t0_isr=0;                       // 清零等下次中断产生
      }
    }
  }
                    /*===== 以上等待按键 =====*/
  /*------------------------- 按键按下后 --------------------------*/
  delay(55000);                  // 消抖振
  if(!lock_op)bl_delay=15;   // 背光时间赋值
  if(bl1) lcd_bl=close;         // 不在背光灯关闭时亮起
  else lcd_bl=open;
  if(alm_run|thl_als) {buzstop=1;buzzer=close;}
  if(keb&&dis_sig)
  {
    if(resu[11]==2) return 255;  // 要求输入密码
      else resu[11]=0;             // 时间不到时重新计时
  }
  do
  {
    for(dis[0]=0;dis[0]<=3;dis[0]++)
    {
      keyboard=ksp[dis[0]];
      if(keyboard!=ksp[dis[0]])
      {
        key=keyboard;
        if(key!=ksp[dis[0]]) return(key);
      }
    }
  }while(1);
}
/**************读键盘数据*****************/
uchar  gotkey()
{
  uchar  save,n;
  keyboard=0xf0;
  while(keyboard!=0xf0);    // 等待键盘松开
  delay(55000);                // 消抖阵
  if(adju_si)                 // 连写输入
  {
    adju_si=0;
    for(n=0;n<60;n++)
      {
      delay(12000);
      if(keyboard!=0xf0)
      {
        adju_si=1;          // 在更改时,在此时间内可连成多位数
         break;
      }
    }
  }
  save=keypad_scan();        // 扫描键盘
  if(save==255)    return 255;    // 要求输入键盘锁密码或延时时间到达
  for (n=0;n<16;n++)
  {
    if(save==key_code[n])
       return(n);
  }
  return(20);
}
/*===========================================================================
函数名称:导航
功能描述:主菜单 工具导航  保存提示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LIJH
版    本:1.0
说    明:
============================================================================*/
/************按键按下显示 参数格式:k 按钮的显示地址*************/
void key_dis(uchar k)
{
  display_cnasc(k,1,"\x04 ");
  delay(60000);
  if(k==0x92||k==0x96) display_cnasc(k,1,"\x1e ");
  else display_cnasc(k,1,"\x1f ");
}
/*******************确定按键按下显示***************/
void enter_dis(void)
{
  display_cnasc(0x8f,1," \x09");
  delay(90000);
}
/*********************主菜单导航*****************/
uchar dis_menu(void)
{
  uchar d,save,key;
  if(meu)
  {
    display_cnasc(0x81,2,"菜单");
    dis_title();
    display_cnasc(0x88,8,selected[0]);
    con_disp(0xff,0xff,0x8a,0x80,5,16);
  }
  else      // 显示图片菜单
  {
    dis_title_pic();
    for(d=0;d<6;d++)
      anti_nor_pic(0,d);
    anti_nor_pic(1,0);
  }
  save=d=0;
  do
  {
    if(meu)      // 操作指示更新
    {
      display_cnasc(0x93,3,menu_cn_2[index_m[save].left_num]);
      display_cnasc(0x8b,3,menu_cn_2[save]);
      display_cnasc(0x9b,3,menu_cn_2[index_m[save].right_num]);
    }
    else
    {
      anti_nor_pic(0,d);
      anti_nor_pic(1,save);
    }
    d=save;                  // 保存上一索引
    while(1)
    {
      key=gotkey();
      if(key==11||(key==3&&meu))
      {
        if(meu) enter_dis();
        break;
      }
      else if(meu)
      {
        if(key==5)
        {
          save=index_m[d].right_num;
          key_dis(0x9a);
          break;
        }
        if(key==2)
        {
          save=index_m[d].left_num;
          key_dis(0x92);
          break;
        }
        if((key==1&&meu))
        {
          d=5;
          break;
        }
      }
      else
      {
        if(key==3){save=index_m[d].right_num; break;} // 根据导航键寻找索引
        if(key==1){save=index_m[d].left_num; break;}
        if(key==5||key==2){save=index_m[d].shaft_num; break;}
      }
    }
    if(key==11||((key==1|key==3)&&meu)) break;
  }while(1);
  return d;
}
/****************工具导航*****************/
uchar tool_func(void)
{
  uchar save,d,key;
  display_cnasc(0x81,2,"工具");
  dis_title();
  display_cnasc(0x88,8,selected[0]);
  con_disp(0xff,0xff,0x8a,0x80,5,16);
  d=0;
  save=0;
  do
  {
    display_cnasc(0x93,3,tool_menu[index_t[save].lnum]);
    display_cnasc(0x8b,3,tool_menu[save]);
    display_cnasc(0x9b,3,tool_menu[index_t[save].rnum]);
    d=save;
    while(1)
    {
      key=gotkey();
      if(key==1){ d=4;break;}                // 根据按键寻找索引
      if(key==11||key==3){enter_dis();break;}
      if(key==5){save=index_t[d].rnum; key_dis(0x9a);break;}
      if(key==2){save=index_t[d].lnum; key_dis(0x92);break;}
    }
    if(key==11||key==3||key==1) break;
  }while(1);
  return d;
}
/*****************更改后提示保存*****************/
void save_y_or_n(void)
{
  uchar key;
  clear_dis();
  oth_run=0;
  display_cnasc(0x92,5,"是否保存? ");
  display_cnasc(0x89,6,"Y(OK)\\N(./S)");
  while(1)
  {
    key=gotkey();
    if(key==11)
    {
      display_cnasc(0x9a,5,"保存成功! ");
      delay(300000);
      oth_run=1;     // 要求保存时oth_run标记为1
      return;
    }
    if(key==10) return;
  }
}
/*=============================================================================
函数名称:调整功能
功能描述:时间日期调整
全局变量:today  now
参数说明:见函数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LIJH
版    本:1.0
说    明:
=============================================================================*/
/***************调整功能显示时间*************/
void asjust_time()
{
  uchar save[2];
  display_cnasc(0x8a,1,"时");
  display_cnasc(0x8c,1,"分");
  display_cnasc(0x8e,1,"秒");
  save[0]=char_num[now.hour>>4];
  save[1]=char_num[now.hour&0x0f];
  display_cnasc(0x89,1,save);
  save[0]=char_num[now.minute>>4];
  save[1]=char_num[now.minute&0x0f];
  display_cnasc(0x8b,1,save);
  save[0]=char_num[now.second>>4];
  save[1]=char_num[now.second&0x0f];
  display_cnasc(0x8d,1,save);
}
/********************调整功能月天数比较************/
uchar monthday(uchar year,uchar month)
{
  if(month==2&&year%4==0)
    return(29);
  else
  {    year=month&0x0f;
    month>>=4;
    month=month*10+year;
    return(dayofmonth[month-1]);}
}
/***************星期推算************/
void weeks_day()
{
  uchar d,buffer,day=4;
  if(today.month>1)
  {
    buffer=(today.month>>4);   // 将BCD码转为十进制
    buffer=buffer*10;
    buffer+=(today.month&0x0f);
    for(d=0;d<buffer-1;d++)
    {
      today.week=(dayofmonth[d]>>4);
      today.week=today.week*10;
      today.week+=(dayofmonth[d]&0x0f);
      day+=(today.week%7);
    }
  }
  buffer=(today.year>>4);
  buffer*=10;
  buffer+=(today.year&0x0f);
  if(today.year!=0)
  {
    day+=((buffer-1)/4)+buffer+1;
  }
  if(buffer%4==0&&today.month>2) day++;
  buffer=today.day>>4;
  buffer*=10;
  buffer+=(today.day&0x0f);
  today.week=(day+buffer)%7;
}
/****************调整功能***************/
void adjust_func(void)
{
  uchar d,save,b=0;
  dis_title_e();
  display_cnasc(0x82,3,menu_cn_2[0]);
  rds1302_date();
  rds1302_time();
  dis_date_mode2(0x90);
  display_cnasc(0x9a,1,"  ");
  asjust_time();
  display_cnasc(0x9f,1,"→");
  display_cnasc(0x90,1,"『");
  display_cnasc(0x8f,1,"』");
  d=0;save=0;
  adju_si=0;
  do
  {
    con_disp(0x00,0x00,index_a[d].lnum,index_a[d].rnum,1,13);
    con_disp(0xff,0xff,index_a[save].lnum,index_a[save].rnum,1,13);
    d=save;
    while(1)
    {
      save=gotkey();
      if(save>=0&&save<10)
      {
        switch(d)
        {
          case 0: if(adju_si) // adju_si==1时两次输入连成一个数
                  {
                    today.year<<=4;
                    today.year+=save;adju_si=0;
                  }
                  else
                  {
                    today.year=save;adju_si=1;
                  }
                  break;
          case 1: if(adju_si)
                  {
                    today.month<<=4;today.month+=save;
                    if(today.month>0x12) today.month=save;
                    else adju_si=0;
                  }
                  else
                  {
                    today.month=save;adju_si=1;
                  }
                  break;
          case 2: if(adju_si)
                  {
                    today.day<<=4;today.day+=save;  // 月天数比较
                    if(today.year%4==0&&today.month==2&&today.day==29) ;
                    else if(today.day>monthday(today.year,today.month))
                      today.day=save;
                    else adju_si=0;
                  }
                  else  {today.day=save;adju_si=1;}
                  break;
          case 3: if(adju_si)
                  {
                    now.hour<<=4;now.hour+=save;
                      if(now.hour>0x23) now.hour=save;
                    else adju_si=0;
                  }
                  else  {now.hour=save;adju_si=1;}
                  break;
          case 4: if(adju_si)
                  {
                    now.minute<<=4;now.minute+=save;
                      if(now.minute>0x59) now.minute=save;
                    else adju_si=0;
                  }
                  else  {now.minute=save;adju_si=1;}
                  break;
          case 5: if(adju_si)
                  {
                    now.second<<=4;now.second+=save;
                      if(now.second>0x59) now.second=save;
                    else adju_si=0;
                  }
                  else  {now.second=save;adju_si=1;}
                  break;
        }
        if(today.day>monthday(today.year,today.month)) today.day=1;    // 更改月份时判断天数
        if(today.month==0) today.month=1;
        if(today.day==0) today.day=1;
        if(d<3) dis_date_mode2(0x90);     // 更新显示
        else asjust_time();
        display_cnasc(0x9a,1,"  ");        // 消去星期显示
      }
      if(save==11){save=d+1;adju_si=0;break;}
      if(save==10&&d!=0){save=d-1;adju_si=0;break;}
    }
    if(save==7&d==6) break;
  }while(1);
  weeks_day();      // 计算星期
  save_y_or_n();  // 需要保存时oth_run设为1
  if(oth_run) wds1302_time_date();
}
/*=============================================================================
函数名称:计算器功能
功能描述:10位带符号数的加减乘除运算
全局变量:opera  resu  i  j
参数说明:见函数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LIJH
版    本:1.0
说    明:
=============================================================================*/
/*清寄存器  参数格式:m=2时结果寄存器,当m=1时操作数1,当m=0时操作数0(1),
                      n=1时,只清寄存器不清显示, 0两清*/
void removal_data(uchar m,uchar n)
{
  uchar l;        // 当n=1时,只清寄存器不清显示, 0两清
  if(m==2)        // 当m=2时结果寄存器
  {                // 当m=1时操作数1
    if(n==0)    // 当m=0时操作数0 ,1
      for(l=0;l<6;l++)
        display_cnasc(0x98+l,1,"  ");
    for(l=0;l<12;l++)
      resu[l]=0;
  }
  while(m<2)
  {
    if(n==0)
    {
      if(m==0)
      {
        for(l=0;l<6;l++)
          display_cnasc(0x90+l,1,"  ");
          display_cnasc(0x95,1," 0");
      }
      else
         for(l=0;l<6;l++)
            display_cnasc(0x88+l,1,"  ");
    }
    for(l=0;l<12;l++)
      opera[m][l]=0;
    m++;
  }
}
/******************显示数值  参数格式:显示首地址****************/
void dis_cdata(uchar ass)
{
  uchar p,d,save[2];
  if(i==0&&opera[0][0]==1)         // 显示符号
  {
    if(cal_run)  display_cnasc(0x98,1,"=-");
    else  display_cnasc(0x90,1," -");
  }
  d=opera[i][11];                // 计算位数
  if(opera[i][10]!=0&&opera[i][10]!=opera[i][11]+1) d++;
  save[0]=d/2;ass=ass-save[0]+5;    // 计算显示的开始位置
  p=1;
  cal_del=0;                    // 显示点标记 (0为没有显示)
  if(d%2==1)                    // 对位数位奇数先处理首位
  {
    save[0]=' ';
    save[1]=char_num[opera[i][1]];
    display_cnasc(ass,1,save);
    p++;
  }
  ass++;                        // 显示地址加一
  while(p<=opera[i][11])
  {
    if(opera[i][10]==p&&(!cal_del)) {   // 显示点且作标记
      save[0]='.';cal_del=1;}
    else {
      save[0]=char_num[opera[i][p]]; p++;}
    if(opera[i][10]==p&&(!cal_del)) {
      save[1]='.';cal_del=1;}
    else{
      save[1]=char_num[opera[i][p]];p++;}
    display_cnasc(ass,1,save);
    ass++;
  }
}
/****************从键盘中写入数据*****************/
char input_data()
{
  uchar save=20,c;
  for(;i<2;i++)
  {
    while(1)
    {
pp:   save=gotkey();    // 读键盘
      if(save==20) continue;
      if(save==11)        // 按键为确定时,选择计算或删除
      {
        c=save=0;
        while(1)        // 反色选择
        {
          con_disp (0x00,0x00,index_cal[save].lnum,index_cal[save].rnum,2,16);
          con_disp (0xff,0xff,index_cal[c].lnum,index_cal[c].rnum,2,16);
          save=gotkey();
          if(save==10)
          {
            save=c;
            if(++c==3) c=0;
          }
          else if(save==11)
          {
            if(c==0) save=11;
            else if(c==1) save=16;
            else  return 0;
            break;
          }
          else break;
        }
        con_disp (0x00,0x00,index_cal[c].lnum,index_cal[c].rnum,2,16);
      }
      if(save>=0&&save<=9&&j<10)
      {
        if(i==1&&opera[1][0]==15&&j>8) goto pp;
        if(j==2&&opera[i][1]==0&&opera[i][10]==0)
          opera[i][1]=save;        // 防止小数位不在时首位为零
        else{
          opera[i][j]=save;opera[i][11]=j;j++;}
        if(i==0)                // 显示
          dis_cdata(0x90);
        else
          dis_cdata(0x88);
      }
      else if(save==10&&j<10)
      {
        if(opera[i][10]==0)        // 小数点空时保存
        {
          if(opera[i][11]==0) {opera[i][10]=2;j++;}
          else  opera[i][10]=j;
        }
      }
      else if(save==16)
      {                           // 删除数据
        removal_data(i,0);j=1;
        if(i!=0){i--;j=10;}
      }
      else if(i==1&&opera[1][11]!=0&&save>11&&save<16)
      { save1=save;break; }           // 连续计算时保存运算符
      else if(save==11&&opera[1][11]==0) continue;// 操作数1为0时不理会
      else if(save==11&&opera[1][11]!=0)  break;
      else if((i==0||i==1&&j==1)&&save>11&&save<16){i=0; break;}
       // 当操作数0由运算符结束输入,再按符号键更改
      else continue;
    }
    if(opera[i][10]>opera[i][11]||opera[i][10]==0)
      opera[i][10]=opera[i][11]+1;    // 整数时小数位保存到最后
    while(opera[i][11]>=opera[i][10]&&opera[i][opera[i][11]]==0)
      opera[i][11]--;                // 去除小数点后多余的0
    if(i==0)
    {
      opera[1][0]=save;            // 保存运算符并显示
      display_cnasc(0x88,1,tool_cal[save-12]);
    }
    if(opera[0][11]==0) display_cnasc(0x95,1," 0");
    j=1;
    while(j<=opera[i][11]&&opera[i][j]==0) j++;//判断是否操作数是否全为0
    j--;
    if(j==opera[i][11]) opera[i][11]=0;
    j=1;
  }
  return 1;
}
/****************************************************************************************
功能:  乘法运算
描述:  结果由右到左保存
参数:  i , j , opera[i][j],p,q,r,k,save1
返回值:1(成功),0(结果位0),-1(溢出)
/****************************************************************************************/
char multiplication()
{
  uchar p,q,r,k,save1=0; // p指向操作数0 ,q指向操作数1,r指向结果
  if(opera[0][11]==0||opera[1][11]==0) return 0;
  resu[10]=opera[0][11]+opera[1][11]-opera[0][10]-opera[1][10]+2; // RESU记录小数点后的位数
  q=opera[1][11];                    // 记录操1的位数
  r=9;
  opera[1][11]=1;
  k=1;
  while(opera[1][k]==0) {opera[1][11]=opera[1][11]+1;k++;}    // 去除前端的0
  k=1;
  while(opera[0][k]==0) k++;            // 去除前端的0
  resu[11]=9;
  for(resu[0]=9;q>=opera[1][11];q--,resu[0]--)
  {
    if(opera[1][q]==0) continue;        // 操1此位数为0时直接比较
    for(p=opera[0][11],r=resu[0];p>=k;p--)
    {
      save1=opera[0][p]*opera[1][q];        // 将相乘后的数保存
      resu[r]+=(save1%10);//将缓存中的数取余后加到结果中R指向的位
      save1/=10;
      save1=save1+(resu[r]/10);            // 保存进位的数
      resu[r]%=10;                    // 重新写入
      if(r==1)    //结果有溢出时移位
      {
        if(save1==0&&p==k) break;    // 计算到最后位且没进位跳出
        else if(resu[10]>0)        // 要求有小数存在
        {
          for(r=9;r>1;r--) resu[r]=resu[r-1];
          r=1;
          resu[r]=save1;
          resu[11]=1;
          resu[10]--;
          resu[0]++;
        }
        else   return -1;             // 否则溢出
      }
      if(r>1&&(r-1)<resu[11])            // 保存结果位的最高位
      {
        if(save1!=0) resu[11]=r-1;
        else resu[11]=r;
      }
      if(r>1){ r--;resu[r]+=save1;}// 当R为1时只需要移位记录结果
    }
  }
  while(resu[resu[11]]==0) resu[11]++;     // 去除前端的0
  resu[0]=opera[0][0];                // 保存符号位
  removal_data(0,1);                    // 清数据不清显示
  if(resu[10]>8)   //如果小数点后的数有9 位或以上时,需后移到使小数点放到2的位置
  {
    save1=resu[10]-10+resu[11];         // 记录后移位数
    if(save1>7)  return 0;      //当后移的数大于有效数字的位数时结果为0
    else     // 否则按需移位
    {
      for(p=save1+2,r=resu[11];p<10;p++,r++) opera[0][p]=resu[r];
      opera[0][10]=2;opera[0][11]=9;opera[0][0]=resu[0];
    }        // 因有效数小于小数点后的数,所以首位为0
  }
  else      //如果小数点后的数在8位以内时分两种情况
  {
    opera[0][0]=resu[0];
    save1=10-resu[11];     // 记录有效位数
    if(resu[10]>=save1)     // 小数的在有效数字的左边
    {
      for(p=resu[10]+1,r=9;r>=resu[11];p--,r--)
        opera[0][p]=resu[r];    // 从小数点的最后一位开始
      opera[0][10]=2;opera[0][11]=resu[10]+1;
    }
    else                  // 小数点在有效数字内
    {
      for(p=1,r=resu[11];r<10;p++,r++) opera[0][p]=resu[r];
        opera[0][11]=10-resu[11];
      if(resu[10]==0) opera[0][10]=opera[0][11]+1;
      else opera[0][10]=opera[0][11]-resu[10]+1;
    }
  }
  while(opera[0][11]>=opera[0][10]&&opera[0][opera[0][11]]==0)
    opera[0][11]--;      // 去除小数点后多余的0
  return 1;
}
/****************************************************************************************
功能:  除法运算
描述:  结果由左到右保存
参数:  i , j , opera[i][j]
p,q,r, remainde, divisor, decimal
返回值:1(成功),0(结果位0),-1(溢出)
*****************************************************************************************/
char divider()
{
  unsigned long int divisor=0,remainder=0;
  uchar p,q,r;
  char decimal=0;
  if(opera[1][11]==0) return -1;
  if(opera[0][11]==0) return 0;
  for(r=1;r<12;r++)        // 判断两数是否相等
  {
    if(opera[0][r]!=opera[1][r]) break;
  }
  if(r==12)
  {
    p=opera[0][0];
    removal_data(0,1);
    opera[0][0]=r;
    opera[0][1]=1;
    opera[0][10]=2;
    opera[0][11]=1;
    return 1;
  }
  decimal=(opera[0][11]-opera[0][10])-(opera[1][11]-opera[1][10]);
  // 记录两操作数小数点后位数的差
  if(decimal>0)        // 若操0大于操1时重新记录小数点的位置
  {
    opera[0][10]=opera[0][11]-decimal+1;
    resu[10]=opera[0][10];
  }
  else      // 否则小数点后没有数,记录有效数的位数
  {
    opera[0][11]-=decimal;
    opera[0][10]=opera[0][11]+1;
    resu[10]=opera[0][10];
  }
  q=1;
  divisor=0;
  while(q<=opera[1][11]) // 将操1的数整形化
  {
    divisor=divisor*10+opera[1][q];q++;
  }
  if(divisor==1)
  {
    if(resu[10]>10)    return -1;
    else return 1;
  }
  r=1;p=1;
  remainder=(unsigned long int)opera[0][1]; // 先对余数寄存器附初值
  do
  {
    if(r>9)  // 结果位已经到达最后1位
    {
        if(resu[1]==0&&resu[10]!=2) // 判断是否有得移位
      {
        for(r=1;r<9;r++) resu[r]=resu[r+1];
        resu[9]=0;
        if(resu[10]!=0) resu[10]--;
        r=9;
      }
      else if(p>=opera[0][11]||p>=opera[0][10])  break; // 如果计算到最后一位,或者有小数点存在时结束
      else return -1; // 否则错误
    }
    resu[r]=(uchar)(remainder/divisor);    // 保存结果
    remainder=(remainder%divisor);        // 重新写入余数
    p++;r++;
    if(p>opera[0][11]&&remainder==0) break; // 除尽后跳出
    else if(p<=opera[0][11]&&p<10)        // 余数*10后加后一位
      {remainder=remainder*10+opera[0][p];}
    else   remainder=remainder*10;     //超出后余数*10
  }while(1);
  resu[11]=r-1;
  resu[0]=opera[0][0];
  removal_data(0,1);
  r=1;
  while(resu[r]==0&&resu[10]!=(r+1)&&r<resu[11]) r++;
//去除结果前端的0
  if(r==resu[11]) return 0;
  resu[10]=resu[10]-r+1;
  p=1;
  while(r<=resu[11]){opera[0][p]=resu[r];r++;p++;}
  opera[0][0]=resu[0];opera[0][10]=resu[10];opera[0][11]=p-1;
  while(opera[0][11]>=opera[0][10]&&opera[0][opera[0][11]]==0)
    opera[0][11]--;
  return 1;
}
/****************************************************************************************
功能:  加法运算
描述:  以小数点位中心两边相加
参数:  i , j , opera[i][j],p,q,r
返回值:1(成功),0(结果位0),-1(溢出)
/****************************************************************************************/
char adder()
{
  uchar p,q,r;
  if(opera[0][11]==0&&opera[1][11]==0)   return 0;
  else if(opera[0][11]==0)
    {for(q=0;q<12;q++) opera[0][q]=opera[1][q];return 1;}
  else if(opera[1][11]==0) return 1;
  else
  {
    p=opera[0][10]-1;
    q=opera[1][10]-1;
    p>q?(r=p):(r=q);
    resu[10]=r+1;        // 小数点位保存
    resu[0]=opera[0][0];    // 保存符号位
    while(r>0)            // 将小数点前的数相应相加后放到结果中
    {
      if(p>0&&q>0){resu[r]=opera[0][p]+opera[1][q];p--;q--;}
      else if(p>0&&q==0){resu[r]=opera[0][p];p--;}
      else    {resu[r]=opera[1][q];q--;}
      r--;
    }
    r=resu[10];
    p=opera[0][10];
    q=opera[1][10];
    while(r<10)            // 将小数点后的数放到结果中
    {
      if(p>opera[0][11]&&q>opera[1][11]) break;
      else if(p<=opera[0][11]&&q<=opera[1][11])
        {resu[r]=opera[0][p]+opera[1][q];p++;q++;}
      else if(p<=opera[0][11]&&q>opera[1][11])
        {resu[r]=opera[0][p];p++;}
      else    {resu[r]=opera[1][q];q++;}
      r++;
    }
    r--;
    resu[11]=r;
    p=0;
    while(r>0)            // 由右到左将大于9的数进位
    {
      resu[r]+=p;            // p为进位标记
      p=0;
      if(resu[r]>9) {resu[r]-=10;p=1;}
      r--;
    }
    if(p==1)                // 溢出移位
    {
      if(resu[10]==10) return -1;
      else {
        for(r=9;r>1;r--) resu[r]=resu[r-1];
        resu[1]=1;resu[10]++;}
    }
   removal_data(0,1);
   r=0;
   while(r<12){opera[0][r]=resu[r];r++;}
   while(opera[0][11]>=opera[0][10]&&opera[0][opera[0][11]]==0)
     opera[0][11]--;
   return 1;
  }
}
/****************************************************************************************
功能:  减法运算
描述:  先比较两操作数的大小用one ,two互换
参数:  i , j , opera[i][j],p,q,r,one,two
返回值:1(成功),0(结果位0),-1(溢出)
/****************************************************************************************/
char subtraction()
{
  uchar p,q,r,one,two;
  if(opera[0][11]==0&&opera[1][11]==0)   return 0;
  else if(opera[0][11]==0)
  {
    for(q=1;q<12;q++)
    opera[0][q]=opera[1][q];
    opera[0][0]=!opera[0][0];return 1;
  }
  else if(opera[1][11]==0) return 1;
  else
  { // 比较大小(大放到one)
    if(opera[0][10]>opera[1][10]){one=0;two=1;}
    else if(opera[1][10]>opera[0][10]) {one=1;two=0;}
    else
    {
      r=1;
      while(r<10&&opera[0][r]==opera[1][r]) r++;
      if(r==10) {removal_data(0,1);return 0;}
      opera[0][r]>opera[1][r]?(one=0,two=1):(one=1,two=0);
    }
    p=opera[one][10]-1;
    q=opera[two][10]-1;
    r=p;            // 保存小数点前的数
    resu[10]=r+1;    // 保存小数点位
    resu[0]=0;        // 用作借位标记
    while(r>0)        // 小数点前相减
    {
      if(p>0&&q>0)
      {
        opera[two][q]+=resu[0];
        resu[0]=0;
        if(opera[one][p]>=opera[two][q])
          resu[r]=opera[one][p]-opera[two][q];
        else
        {
          resu[0]=1;
          resu[r]=10+opera[one][p]-opera[two][q];
        }
        p--;q--;
      }
      else
      {
        if(opera[one][p]<resu[0])
          {resu[r]=10+opera[one][p]-resu[0];}
        else
          {resu[r]=opera[one][p]-resu[0];resu[0]=0;p--;}
      }
      r--;
    }
    r=resu[10];
    p=opera[one][10];
    q=opera[two][10];
    while(r<10)                            // 将小数点后的数放到结果中
    {
      if(p>opera[one][11]&&q>opera[two][11]) break;
      else if(p<=opera[one][11]&&q<=opera[two][11])
      {
        if(opera[one][p]>=opera[two][q])  resu[r]=opera[one][p]-opera[two][q];
        else
        {
          resu[r]=10+opera[one][p]-opera[two][q];
          resu[0]=r;
          for(r-=1;r>0;r--)              // 向前借位
          {
            if(resu[r]==0) resu[r]=9;
            else{resu[r]-=1;break;}
          }
          r=resu[0];
        }
        p++;q++;
      }
      else if(p<=opera[one][11]&&q>opera[two][11])
        {resu[r]=opera[one][p];p++;}
      else
      {
        resu[r]=10-opera[two][q];
        resu[0]=r;
        for(r-=1;r>0;r--)
        {
          if(resu[r]==0) resu[r]=9;
          else{ resu[r]-=1;break;}
        }
        r=resu[0];
        q++;
      }
      if(r==9)          // 结果溢出移位
      {
        if(resu[1]==0&&resu[10]!=2)
        {
          for(r=1;r<9;r++) resu[r]=resu[r+1];
          resu[10]--;resu[9]=0;r=8;
        }
      }
      r++;
    }
    r--;
    resu[11]=r;
    if(one==0)resu[0]=opera[0][0];          // 符号位写入
    else resu[0]=!opera[0][0];
    removal_data(0,1);
    r=1;
    while(resu[r]==0&&resu[10]!=(r+1)) r++;   // 去除前端0
    resu[10]=resu[10]-r+1;                 // 重新写入小数点
    p=1;
    while(r<=resu[11]){opera[0][p]=resu[r];r++;p++;}
    opera[0][0]=resu[0];opera[0][10]=resu[10];opera[0][11]=p-1;
    while(opera[0][11]>=opera[0][10]&&opera[0][opera[0][11]]==0) opera[0][11]--;
    return 1;
  }
  }
/****************************************************************************************
功能:  计算器主函数
描述:  根据符号位,运算符调用函数
参数:  state,save
返回值:无
****************************************************************************************/
void calculator(void)
{
  char data state;
  uchar data save;
  save1=0;
  dis_title_e();
  display_cnasc(0x82,3,tool_menu[0]);
  display_cnasc(0x96,2,"等于");
  display_cnasc(0x8e,2,"删除");
  display_cnasc(0x9e,2,"退出");
  removal_data(2,0);         // 0为清除显示
  removal_data(0,0);
  i=0;j=1;
  while(1)
  {
    cal_run=0;
    state=input_data();
    if(state==1)          // 根据opera[1][0]的数值调用程序
    {
      if(opera[1][0]==12&&opera[0][0]==0||opera[1][0]==13&&opera[0][0]==1)
        state=adder();
      else if(opera[1][0]==12&&opera[0][0]==1||opera[1][0]==13&&opera[0][0]==0)
        state=subtraction();
      else if(opera[1][0]==14) state=multiplication();
      else state=divider();
    }
    if(state==0)  return;
    i=0;j=1;
    cal_run=1;
    switch(state)
    {
      case -1:                         // 结果溢出
              removal_data(2,0);
              removal_data(0,0);
              display_cnasc(0x8a,3,"溢出!!");
              save1=0;
              break;
      case  0:                            // 结果为零
              if(save1==0)
              {
                removal_data(2,1);
                removal_data(0,1);
                display_cnasc(0x98,1,"= ");
                display_cnasc(0x9d,1," 0");
              }
              break;                // 结果显示
      case  1:
              if(save1==0)
              {
                cal_run=1;
                display_cnasc(0x98,1,"= ");
                dis_cdata(0x98);
              }
              break;
    }
    if(save1==0) save=gotkey();     // save1记录连续计算符
    cal_run=0;
    if((save>11&&save<16&&state==1)||save1!=0)
    {
      removal_data(2,0);
      removal_data(1,0);
      display_cnasc(0x90,6,"               ");
      if(opera[0][11]==0) display_cnasc(0x95,1," 0");
      else dis_cdata(0x90);
      if(save1!=0)save=save1;
      save1=0;
      display_cnasc(0x88,1,tool_cal[save-12]);
      opera[1][0]=save;
      i=1;j=1;
    }
    else if(save>=0&&save<10&&state==1)
    {
      removal_data(2,0);
      removal_data(0,0);
      opera[0][1]=save;
      opera[0][11]++;
      dis_cdata(0x90);
      i=0;j=2;
    }
    else if(save==10)
    {
      removal_data(2,0);
      removal_data(0,0);
      opera[i][10]=2;
      opera[i][11]=1;
      j=2;
    }
    else
    {
      removal_data(2,0);
      removal_data(0,0);
    }
  }
}
/*=============================================================================
函数名称:温度功能
功能描述:连续检查温度
全局变量:temprun  oth_run  als_temp  adju_si
参数说明:见函数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LIJH
版    本:1.0
说    明:
=============================================================================*/
/********************* 温度显示 ************************/
uchar temp_func_dis(void)
{
  uchar save[2],k;
  clear_dis();
  dis_title_e();
  display_cnasc(0x82,3,"温度计");
  display_cnasc(0x98,3,"设定");
  display_cnasc(0x9e,3,"退出");
  display_cnasc(0x8e,1," \x1f");
  num2_asc_dis(10,0x85);
  temprun=1;
  while(1)
  {
    if(ds18b20)
    {
      if(temp.t_data[0]>99)      // 温度值大于99时
      {
        save[0]=temp.t_data[0]/100;
        save[1]=(temp.t_data[0]/10)%10;
        num2_asc_dis(save[0],0x80);
        num2_asc_dis(save[1],0x81);
        save[0]=char_num[temp.t_data[0]%10];
        num2_asc_dis(save[0],0x82);
      }
      else                     // 温度小于100
      {
        con_disp(0x00,0x00,0x80,0x90,1,16);
        con_disp(0x00,0x00,0x88,0x90,1,16);
        if(temp_pn) con_disp(0x3f,0xfc,0x80,0x9d,1,3);
        else  con_disp(0x00,0x00,0x80,0x9d,1,3);
        save[0]=temp.t_data[0]/10;
        save[1]=temp.t_data[0]%10;
        num2_asc_dis(save[0],0x81);
        num2_asc_dis(save[1],0x82);
      }
      save[0]='.';
      save[1]=char_num[temp.t_data[1]/10];
      display_cnasc(0x8b,1,save);
      save[0]=char_num[temp.t_data[1]%10];
      if(save[0]=='1') save[1]='2';           // 补偿精度
      else if(save[0]=='7') save[1]='5';
      else if(save[0]=='8'||save[0]=='1') save[1]='7';
      else save[1]='0';
      display_cnasc(0x8c,1,save);
    }
    else
    {
      clear_dis();
      display_cnasc(0x92,4,"没有发现");
      display_cnasc(0x8c,4,"温感器!");
      delay_pw();
      temprun=0;
      return 0;
    }
    k=gotkey();
    if(k==2)     // 进入设置菜单
    {
      display_cnasc(0x8e,1," \x04");
      delay(210000);
      display_cnasc(0x8e,1," \x1e");
      display_cnasc(0x9a,4,"\x11 (ok) \x10");
      return 1;
    }
  }
}
/*************************** 警报温度设置 *****************************/
uchar temp_func_set(void)
{
  uchar save[2];
  temprun=0;
  oth_run=0;
  rds1302_data();
  while(1)
  {
    if(oth_run)
    {
      con_disp (0x00,0x00,0x88,0x90,2,16);
      con_disp (0xff,0xff,0x8e,0x90,2,16);
    }
    else
    {
      con_disp (0xff,0xff,0x88,0x90,2,16);
      con_disp (0x00,0x00,0x8e,0x90,2,16);
    }
    save[0]=gotkey();
    if(save[0]==1||save[0]==3) oth_run=!oth_run;
    if(save[0]==5) return 1;
    if(save[0]==11)
    {
      if(oth_run) return 0;
      else
      {
        clear_dis();
        dis_title_e();
        save[1]=save[0]=0;
        oth_run=0;
        dis_title_e();
        display_cnasc(0x82,3,"设  定");
        display_cnasc(0x90,5,"警报温度:");
        display_cnasc(0x88,7,"高于【    】℃");
        display_cnasc(0x98,8,"低于【    】℃ \x10");
        while(1)
        {
          if(save[1]==2) con_disp(0x00,0x00,index_temp_set[save[1]].lnum,index_temp_set[save[1]].rnum,2,13);
          else con_disp(0x00,0x00,index_temp_set[save[1]].lnum,index_temp_set[save[1]].rnum,2,13);
          if(save[0]==2) con_disp(0x0f,0xff,index_temp_set[save[0]].lnum,index_temp_set[save[0]].rnum,1,13);
          else con_disp(0xff,0xff,index_temp_set[save[0]].lnum,index_temp_set[save[0]].rnum,2,13);
          save[1]=save[0];
          adju_si=0;
          oth_run=0;
          while(1)
          {
            for(i=0;i<2;i++)
            {
              j=0x8b+i*16;
              if(als_temp[i]==255) display_cnasc(j,2," off"); // 255值为关闭值
              else
              {
                save1=save[1];
                if(als_temp[i]>127)     // 当数值大于127时温度值为负数
                {
                  display_cnasc(j,1,"- ");
                  save[0]=char_num[(als_temp[i]-128)/10];
                  save[1]=char_num[(als_temp[i]-128)%10];
                  display_cnasc(j+1,1,save);
                }
                else
                {
                  save[0]=' ';
                  save[1]=char_num[als_temp[i]/100];
                  if(save[1]=='0') save[1]=' ';
                  display_cnasc(j,1,save);
                  save[0]=char_num[als_temp[i]/10%10];
                  save[1]=char_num[als_temp[i]%10];
                  display_cnasc(j+1,1,save);
                }
                save[1]=save1;
              }
            }
            save[0]=gotkey();
            do           // 输入符号等待数值输入或下一位
            {
              if(save[0]==13){ oth_run=1;display_cnasc(0x8b+save[1]*16,2,"-   ");}
              else if(save[0]==12){ oth_run=0;display_cnasc(0x8b+save[1]*16,2,"    ");}
              else break;
              save[0]=gotkey();
              if(save[0]>=0&&save[0]<10||save[0]==11) break;
            }while(1);
            if(save[0]==14){ als_temp[save[1]]=255;}  // 乘号直接将警报温度关闭
            if(save[0]>=0&&save[0]<10&&save[1]<2)
            {
              if(adju_si)
              {
                adju_si=0;
                if(oth_run) als_temp[save[1]]&=0x7f;    // 消去符号位
                if(als_temp[save[1]]>24&&!oth_run) als_temp[save[1]]=240;
                else als_temp[save[1]]=als_temp[save[1]]*10+save[0];
                if(oth_run&&als_temp[save[1]]>50) als_temp[save[1]]=50;
                if(!oth_run&&als_temp[save[1]]>120) als_temp[save[1]]=120;
                if(!oth_run&&als_temp[save[1]]<100) adju_si=1;       // 根据数值打开连写
                if(oth_run&&als_temp[save[1]]<10)  adju_si=1;
              }
              else
              {
                als_temp[save[1]]=save[0];
                adju_si=1;
              }
              if(oth_run) als_temp[save[1]]=als_temp[save[1]]|0x80;     // 写入符号
              else als_temp[save[1]]=als_temp[save[1]]&0x7f;
            }
            if(save[0]==11)
            {
              if(als_temp[1]!=255&&als_temp[0]!=255)       // 上下限温度调整
              {
                 if(save[1]==0&&als_temp[0]<als_temp[1]){als_temp[0]=als_temp[1];}
                if(save[1]==1&&als_temp[1]>als_temp[0]){als_temp[1]=als_temp[0];}
              }
              save[0]=save[1]+1;adju_si=0;break;}
            if(save[0]==10&&save[1]!=0) {save[0]=save[1]-1;adju_si=0;break;}
          }
          oth_run=0;
          if(save[0]==3&&save[1]==2) break;
        }
        save_y_or_n();
        if(oth_run)
        {
          wds1302_data(d02_temp,als_temp[0]);
          wds1302_data(d02_temp+2,als_temp[1]);
        }
        return 1;
      }
    }
  }
}
/********************* 温度计主函数 *********************/
void temp_func(void)
{
  uchar t;
  while(1)
  {
    oth_run=1;
    t=temp_func_dis();
    if(t==1)
    {
      t=temp_func_set();
      if(t==0) return;
    }
    else return;
  }
}
/*=============================================================================
函数名称:闹铃功能
功能描述:设定闹铃
全局变量:alarm_time adju_si
参数说明:见函数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LIJH
版    本:1.0
说    明:
=============================================================================*/
void alarm_func(void)
{
  uchar save[2],a,d;
  clear_dis();
  dis_title_e();
  display_cnasc(0x82,3,"闹  钟");
  display_cnasc(0x91,6,"状态:\x11    \x10");
  display_cnasc(0x89,3,"闹铃:");
  display_cnasc(0x9f,1,"→");
  display_cnasc(0x90,1,"『");
  display_cnasc(0x8f,1,"』");
  adju_si=0;
  a=0;d=0;
  save[0]=char_num[alarm_time[0]>>4];
  save[1]=char_num[alarm_time[0]&0x0f];
  display_cnasc(0x8c,1,save);
  display_cnasc(0x8d,1,": ");
  save[0]=char_num[alarm_time[1]>>4];
  save[1]=char_num[alarm_time[1]&0x0f];
  display_cnasc(0x8e,1,save);
  do
  {
    if(a==0)
    {
      display_cnasc(0x95,1,alm_sign[alm]);
      display_cnasc(0x94,1,"\x11 ");
      display_cnasc(0x96,1," \x10");
      con_disp(0x00,0x00,index_alm[d-1].lnum,index_alm[d-1].rnum,1,14);
    }
    if(a>0&&a<4)
    {
      if(d==0)
      {
        display_cnasc(0x94,1,"  ");
        display_cnasc(0x96,1,"  ");
      }
      else
       con_disp(0x00,0x00,index_alm[d-1].lnum,index_alm[d-1].rnum,1,14);
     con_disp(0xff,0xff,index_alm[a-1].lnum,index_alm[a-1].rnum,1,14);
    }
    d=a;
    while(1)
    {
      a=gotkey();
      if((a==1||a==3)&&d==0)
      {
        alm=!alm;
        if(a==1) display_cnasc(0x94,1,"\x09 ");
        else display_cnasc(0x96,1," \x09");
        delay(210000);
        if(a==1) display_cnasc(0x94,1,"\x11 ");
        else display_cnasc(0x96,1," \x10");
        display_cnasc(0x95,1,alm_sign[alm]);
      }
      if(d>0&&d<3&&a>=0&&a<10)
      {
        if(adju_si)
        {
          alarm_time[d-1]<<=4;alarm_time[d-1]+=a;
          if(d==1&&alarm_time[0]>0x23) alarm_time[0]=a;
          else if(d==2&&alarm_time[1]>0x59) alarm_time[1]=a;
          else adju_si=0;
        }
        else
        {
          alarm_time[d-1]=a;adju_si=1;
        }
        save[0]=char_num[alarm_time[d-1]>>4];
        save[1]=char_num[alarm_time[d-1]&0x0f];
        display_cnasc(0x8c+(d-1)*2,1,save);
      }
      if(a==11){a=d+1;break;}
      if(a==10&&d!=0){a=d-1;break;}
    }
    adju_si=0;
    if(a==4)
    {
      save_y_or_n();
      wds1302_data(d02_signs,signs);
      wds1302_data(d02_alm,alarm_time[0]);
      wds1302_data(d02_alm+2,alarm_time[1]);
      return;
    }
  }while(1);
}
/*=============================================================================
函数名称:篮球器功能
功能描述:分数  时间  24秒
全局变量:resu  opera
参数说明:见函数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LIJH
版    本:1.0
说    明:
=============================================================================*/
/*********************** 比赛设置 ****************************/
void nba_set(void)
{
  uchar nba,save1,key,save[2];
  clear_dis();
  dis_title_e();
  if(resu[7]==1) display_cnasc(0x82,3,"加  时");
  {
    display_cnasc(0x82,3,"设  定");
    opera[0][0]=0;
    opera[1][0]=1;
  }
  resu[6]=0;    // 赋初值
  resu[0]=1;
  resu[1]=4;
  resu[2]=12;
  resu[3]=0;
  resu[4]=24;
  display_cnasc(0x90,7,"队1:红  队2:白");
  display_cnasc(0x88,7,"24秒:Y  节数:4");
  display_cnasc(0x98,8,"每节时间: 12分钟");
  save1=0;nba=0;
  while(1)
  {
    if(save1==4) display_cnasc(0x9c,1,":");
    else display_cnasc(index_nba[save1],1,"  ");
    if(nba==4)  display_cnasc(0x9c,1,":\x10");
    else display_cnasc(index_nba[nba],1,"\x11 ");
    save1=nba;
    key=gotkey();
    if(key==1||key==3)
    {
      switch(nba)     // 导航更改数据
      {
        case 0:
        case 1:
                if(key==1){if(opera[nba][0]>0) opera[nba][0]--;
                           else opera[nba][0]=7;}
                if(key==3){if(opera[nba][0]<7) opera[nba][0]++;
                           else opera[nba][0]=0;}
                display_cnasc(index_nba[nba]-1,1,nba_oppo[opera[nba][0]]);
                break;
        case 2:
                if(resu[0]>0) resu[0]=0;
                else resu[0]=1;
                if(resu[0]>0)     display_cnasc(0x8a,1,":Y");
                else display_cnasc(0x8a,1,":N");
                break;
        case 3:
                if(key==1){if(resu[1]>1) resu[1]--;
                            else  resu[1]=4;}
                if(key==3){if(resu[1]<4) resu[1]++;
                           else resu[1]=1;}
                save[0]=':';
                save[1]=char_num[resu[1]];
                   display_cnasc(0x8e,1,save);
                break;
        case 4:
                if(key==1){if(resu[2]>0) resu[2]--;
                            else  resu[2]=60;}
                if(key==3){if(resu[2]<60) resu[2]++;
                           else resu[2]=0;}
                save[0]=char_num[resu[2]/10];
                save[1]=char_num[resu[2]%10];
                   display_cnasc(0x9d,1,save);
                resu[5]=resu[2];
                break;
      }
    }
    if(key==11)
    {
      nba++; if(nba==5) return;
    }
    if(key==10&&nba!=0)  nba--;
  }
}
/************************ 界面其他元素 ***********************/
void nba_oth_dis(void)
{
  uchar save[2];
  if(resu[7]==1) display_cnasc(0x80,5,"加时时间:");
  else display_cnasc(0x80,5,"比赛时间:");
  display_cnasc(0x98,1,nba_oppo[opera[0][0]]);
  display_cnasc(0x9e,1,nba_oppo[opera[1][0]]);
  display_cnasc(0x99,1,"队");
  display_cnasc(0x9f,1,"队");
  save[0]='0';
  save[1]=char_num[resu[6]+1];
  display_cnasc(0x9b,1,save);
  display_cnasc(0x9c,1,"st");
  con_disp(0xff,0xff,0x83,0x90,2,1); // 画正方框
  con_disp(0xff,0xff,0x8b,0x8f,2,1);
  con_disp(0x80,0x00,0x83,0x91,1,15);
  con_disp(0x00,0x01,0x84,0x91,1,15);
  con_disp(0x80,0x00,0x8b,0x80,1,15);
  con_disp(0x00,0x01,0x8c,0x80,1,15);
  nba_dis_time();
  if(resu[0]==0) display_cnasc(0x93,2,"\x07--\x07");
  display_cnasc(0x8b,2," S! ");
}
/**********************篮球器主函数***********************/
void nba_timer(void)
{
  uchar save,key,nba=0;
  als=di0=1;alm=keb=di1=oth_run=0;
  time_init();
  display_cnasc(0x82,3,"篮球器");
  dis_title_e();
  removal_data(0,1);
  while(1)      // 使用说明
  {
    display_cnasc(0x90,8,timer_tips[nba]);
    display_cnasc(0x88,8,timer_tips[nba+1]);
    display_cnasc(0x98,8,timer_tips[nba+2]);
    key=gotkey();
    if(key==11)
    {
      nba+=3;
      if(nba>9) break;
    }
    if(key==10)
    {
      if(nba>0) nba-=3 ;
    }
  }
nn:
  nba_set();
  clear_dis();
  nba_oth_dis();
  nba_tim=1;
  while(1)
  {
    for(save=0x80,nba=0;nba<2;nba++)
    {
      if(opera[nba][1]>99)    // 分数显示
      {
        num2_asc_dis(opera[nba][1]/100,save);
        num2_asc_dis(opera[nba][1]/10%10,save+1);
        num2_asc_dis(opera[nba][1]%10,save+2);
      }
      else
      {
        num2_asc_dis(opera[nba][1]/10,save);
        num2_asc_dis(opera[nba][1]%10,save+1);
      }
      if(opera[1][1]>99) save=0x85;
      else save=0x86;
    }
    do
    {
    key=gotkey();
  ss:
    switch(key)
    {
      case 12:
      case 13:
               if(key==12)
                 {if(opera[0][1]<250) opera[0][1]++;}
               else
                 {if(opera[0][1]>0) opera[0][1]--;}
               save=110;
                break;
      case 14:
      case 15:
               if(key==14)
                 {if(opera[1][1]<250) opera[1][1]++;}
               else
                 {if(opera[1][1]>0) opera[1][1]--;}
               save=110;
               break;
      case  7:
               TR1=TR0=EA=0;
               if((++resu[3])>59)
               {
                 resu[3]=0;
                 if((++resu[2])>59)
                 {
                   resu[3]=0;
                   if(++resu[2]>60) resu[2]=0;
                 }
               }
               if(resu[4]<24) resu[4]++;
               nba_dis_time();
               break;
      case  8:
               if(resu[0]==1)
               {
                 TL1=(time_count&0x00FF);
                 TH1=(time_count>>8);
                 resu[4]=24; nba_dis_time();
                 TR0=TR1=EA=1;
               }
               break;
      case  9:
               if(resu[2]==0&&resu[3]==0)
               {
                 resu[2]=resu[5];resu[4]=24;
                 if(resu[6]==resu[1])
                 {                              // 判断比分进行加时赛
                   if(opera[0][1]==opera[1][1]){nba_tim=0;resu[7]=1; goto nn;}
                   while(gotkey()!=10);          // 否则只能退出
                   signs=r1302(d02_signs+1);
                   nba_tim=0;
                   return;
                 }
                 else nba_oth_dis();
                 break;
               }
               if(EA) {TR0=TR1=EA=0;break;}
               if(!EA&resu[4]!=0){ EA=TR0=1;if(resu[0]==1) TR1=1;}
               break;
      case 10:
      case 11:
               if(!EA)            // 暂停状态下 ok键两次返回时钟界面
               {                //  ./s 键两次退出
                 delay(36000);
                 save=gotkey();
                 if(save==key)
                 {
                   if(key==11)
                   {
                     clear_dis();oth_run=1;
                     rds1302_time();
                     init_d2=1;
                     dis_mode2();
                     init_d2=0;
                     while(gotkey()!=11);
                     oth_run=0;
                     save=110;
                     clear_dis();
                     nba_oth_dis();
                   }
                   else{ signs=r1302(d02_signs+1); nba_tim=0;return;}
                 }
                 else{ key=save;goto ss;}
               }
               break;
    }
    if(save==110)  break;
    }while(1);
  }
}
/*=============================================================================
函数名称:设置功能
功能描述:系统状态设置
全局变量:signs
参数说明:见函数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LIJH
版    本:1.0
说    明:
=============================================================================*/
/*设置调整内容 参数格式:选中设置项,设置项子值*/
uchar set_dis(uchar menu,uchar sub)
{
  uchar save;
  con_disp(0xff,0xff,0x8e,0x80,2,16);
  con_disp(0x00,0x00,0x8a,0x80,4,16);
  display_cnasc(0x96,1,"\x1e ");
  display_cnasc(0x9e,1,"\x1f ");
  display_cnasc(0x92,1,"  ");
  display_cnasc(0x9a,1,"  ");
  display_cnasc(0x8d,1,"\x11 ");
  display_cnasc(0x8a,1,"  ");
  while(1)
  {
    if(menu<2)
      display_cnasc(0x8e,2,set_bl_dm[menu][sub]);
    else
      display_cnasc(0x8e,2,set_mka[menu-2][sub]);
    save=gotkey();
    if(save==5)
    {
      key_dis(0x96);
      if(sub==0&&menu<2) sub=2;
      else if(sub==0&&menu>1) sub=1;
      else sub--;
    }
    if(save==2)
    {
      key_dis(0x9e);
      if(sub==2&&menu<2) sub=0;
      else if(sub==1&&menu>1) sub=0;
      else sub++;
    }
    if(save==1||save==11)
    {
      display_cnasc(0x8d,1,"\x04 ");
        delay(180000);
      con_disp(0x00,0x00,0x8e,0x80,2,16);
      con_disp(0xff,0xff,0x8a,0x80,4,16);
      display_cnasc(0x92,1,"\x1e ");
      display_cnasc(0x9a,1,"\x1f ");
      display_cnasc(0x96,1,"  ");
      display_cnasc(0x9e,1,"  ");
      display_cnasc(0x8a,1,"【");
      display_cnasc(0x8d,3,"】\x10 \x04 ");
      return(sub);      // 返回设置值
    }
  }
}
/************************设置调整*************************/
void set_func(void)
{
  uchar d,key,save;
  display_cnasc(0x81,2,"设置");
  dis_title();
  display_cnasc(0x88,8,selected[1]);
  con_disp(0xff,0xff,0x8a,0x80,4,16);
  save=d=0;
  do
  {
    display_cnasc(0x93,2,set_menu[index_s[save].lnum]);
    display_cnasc(0x8b,2,set_menu[save]);
    display_cnasc(0x9b,2,set_menu[index_s[save].rnum]);
    d=save;
    while(1)
    {
      key=gotkey();
      if(key==11||key==3){ enter_dis();break;}
      if(key==2){save=index_s[d].lnum;key_dis(0x92); break;}
      if(key==5){save=index_s[d].rnum;key_dis(0x9a); break;}
      if(key==1){ wds1302_data(d02_signs,signs); return;}
    }
    if(key==11||key==3)
    {
      save=0;
      for(key=0;key<2;key++)  //  进行两次比较 首次为现时值 其次为设定置更改
      {
        switch(d)
        {
          case 0:
                  if(key==1)
                  {
                    bl0=bl1=0;
                    if(save==1) bl0=1;
                    if(save==2)    bl1=1;
                  }
                  else
                  {if(bl0) save=1; if(bl1) save=2;}
                  if(bl1) lcd_bl=close;
                  else lcd_bl=open;
                  break;
          case 1:
                  if(key==1)
                  {
                    di0=di1=0;
                    if(save==1) di0=1;
                    if(save==2)    di1=1;
                  }
                  else {if(di0) save=1; if(di1) save=2;}
                  break;
          case 2:
                  if(key==1) meu=(bit)save;
                  else {if(meu) save++;}
                  break;
          case 3:
                  if(key==1) keb=(bit)save;
                  else{if(keb) save++;}
                  break;
          case 4:
                  if(key==1) als=(bit)save;
                  else{if(als) save++;}
                  break;
          case 5: wds1302_data(d02_signs,signs);
                  return;
        }
        if(key==0) save=set_dis(d,save);
      }
      save=d;
    }
  }while(1);
}
/*=============================================================================
函数名称:保密功能
功能描述:系统重设  密码锁  密码更改
全局变量:resu
参数说明:见函数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LIJH
版    本:1.0
=============================================================================*/
/*********************密码整理**********************/
void passwork_finish()
{
  uchar i;
  for(i=0;i<6;i+=2)
  {
    resu[i]<<=4;
    resu[i]+=resu[i+1];
  }
}
/*****************************读取密码***************/
uchar input_passwork()
{
  uchar i,save[2];
  save[0]=' ';
  display_cnasc(0x9d,3,"(./S)\x10");
  for(i=0;i<6;i++)
  {
    while(1)
    {
      resu[i]=gotkey();
      if(resu[i]>=0&&resu[i]<10) break;
      if(resu[i]==10) return 10;
    }
    save[1]=char_num[resu[i]];
    display_cnasc(0x89+i,1,save);
    delay(120000);
    display_cnasc(0x89+i,1," *");
  }
  return 11;
}
/*****************密码确认**********************/
void input_second_passwork()
{
  uchar i,save[2];
  save[0]=' ';
  display_cnasc(0x89,6,"            ");
  for(i=0;i<6;i++)
  {
    if(resu[i]!=gotkey())    break;
    save[1]=char_num[resu[i]];
    display_cnasc(0x89+i,1,save);
    delay(120000);
    display_cnasc(0x89+i,1," *");
  }
  if(i!=6)
  {
    display_cnasc(0x89,6,"密码不相同!");
    delay(300000);
    display_cnasc(0x9a,6,"任意键 \x10    ");
    while(gotkey()==0xf0);
    return;
  }
  else
  {
    passwork_finish();
    for(i=0;i<6;i+=2)
      wds1302_data(d02_passw+i,resu[i]);
    for(i=0;i<6;i+=2)
      if(resu[i]!=r1302(d02_passw+i+1)) break;
    if(i==6)
     {display_cnasc(0x98,8,"\x10 更改成功!(OK) ");
      while(gotkey()!=11);return;}
      display_cnasc(0x9a,6,"更改失败!  ");
  }
  delay_pw();
}
/**********************密码比较*********************/
uchar passwork_comp()
{
  uchar i;
  passwork_finish();
  for(i=0;i<6;i+=2)
    if(resu[i]!=r1302(d02_passw+i+1)) break;
  if(i==6)     return 1;
  else
  {
    display_cnasc(0x89,6,"  密码错误!");
    delay_pw();
    display_cnasc(0x89,6,"            ");
    return 110;
  }
}
/**********************保密导航**********************/
void passw_func(void)
{
  uchar save,d,key;
  d=0;save=0;
  do
  {
    clear_dis();
    display_cnasc(0x81,2,"保密");
    dis_title();
    display_cnasc(0x88,8,selected[0]);
    con_disp(0xff,0xff,0x8a,0x80,5,16);
    do
    {
      display_cnasc(0x93,3,secrets_menu[index_p[save].lnum]);
      display_cnasc(0x8b,3,secrets_menu[save]);
      display_cnasc(0x9b,3,secrets_menu[index_p[save].rnum]);
      d=save;
      while(1)
      {
        key=gotkey();
        if(key==11||key==3){enter_dis();break;}
        if(key==2){save=index_p[d].rnum; key_dis(0x9a);break;}
        if(key==5){save=index_p[d].lnum; key_dis(0x92);break;}
        if(key==1){return;}
      }
      if(key==11||key==3)
      {
        if(d==3) return;
        clear_dis();
        dis_title_e();
        switch(d)
        {
          case 0:
                  display_cnasc(0x82,3,"密码锁");
                  display_cnasc(0x90,5,"输入密码:");
                  while(1)
                  {
                    key=input_passwork();
                    if(key==10) break;
                    key=passwork_comp();
                    if(key==1)
                    {
                      display_cnasc(0x90,8,"处开启状态,按键");
                      display_cnasc(0x88,8,"□1-常开□2-关闭");
                      display_cnasc(0x98,8,"■自动延时30秒  ");
                      pw_oc=open;
                      save1=i=0;
                      lock_op=1;   // 开启标记等待延时
                      while(1)
                      {
                        key=gotkey(); // 返回255为延时时间到达
                        if(key==255){ lock_op=0;pw_oc=close;break;}
                        if(key==1)
                        {
                          display_cnasc(0x88,1,"■");
                          display_cnasc(0x98,1,"□");
                          lock_op=0;
                        }
                        if(key==2)
                        {
                          display_cnasc(0x88,1,"□");
                          display_cnasc(0x98,1,"□");
                          display_cnasc(0x8c,1,"■");
                          delay(360000);
                          clear_dis();
                          dis_title_e();
                          display_cnasc(0x82,3,"密码锁");
                          display_cnasc(0x90,5,"密码锁将在");
                          display_cnasc(0x8a,6," 5秒后关闭:");
                          for(save=0;save<5;save++)
                          {
                            display_cnasc(0x99+save,1,"→");
                            delay_pw();
                          }
                          display_cnasc(0x9e,1,"√");
                          pw_oc=open;
                          delay(180000);
                          pw_oc=close;
                          lock_op=0;
                          break;
                        }
                      }
                      break;
                    }
                  }
                   break;
          case 1:
                  display_cnasc(0x82,3,"更  改");
                  display_cnasc(0x90,6,"输入旧密码:");
                  while(1)
                  {
                    key=input_passwork();
                    if(key==10) break;
                    key=passwork_comp();
                    if(key==1)
                    {
                      display_cnasc(0x92,1,"新");
                      display_cnasc(0x89,6,"            ");
                      key=input_passwork();
                      if(key==10) break;
                      display_cnasc(0x90,6,"确认密码:  ");
                      input_second_passwork();
                      break;
                    }
                  }
                  break;
          case 2:
                  display_cnasc(0x82,3,"初始化");
                    display_cnasc(0x91,6,"是否初始化? ");
                  display_cnasc(0x89,6,"Y(OK)\\N(./S)");
                  while(1)
                  {
                    key=gotkey();
                    if(key==11)
                    {
                      clear_dis();
                      dis_title_e();
                      display_cnasc(0x82,3,"初始化");
                      display_cnasc(0x90,5,"输入密码:");
                      do
                      {
                        key=input_passwork();
                        if(key==10) break;
                        key=passwork_comp();
                        if(key==1)
                        {
                          display_cnasc(0x90,5,"密码正确!");
                          display_cnasc(0x89,7,"\x10 初始化中... ");
                          init_ds1302();
                          rds1302_data();
                          delay_pw();
                          display_cnasc(0x9a,6,"\x10 完成!(OK)");
                          while(gotkey()!=11);
                          key=10;
                          break;
                        }
                      }while(1);
                    }
                    if(key==10) break;
                  }
                  break;
        }
        key=99;save=d;
      }
      if(key==99) break;
    }while(1);
  }while(1);
}
/*=============================================================================
函数名称:版本信息
功能描述:
全局变量:
参数说明:见函数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LIJH
版    本:1.0
说    明:
=============================================================================*/
void version_func(void)
{
  uchar save,v=0;
  display_cnasc(0x82,3,"版  本");
  dis_title_e();
  do
  {
    display_cnasc(0x90,7,version[v]);
    display_cnasc(0x88,7,version[v+1]);
    display_cnasc(0x98,7,version[v+2]);
    if(v!=0) display_cnasc(0x97,1," \x1e");
    else if(v==0)
      display_cnasc(0x97,1,"  ");
    else display_cnasc(0x97,1,"  ");
    if(v!=7) display_cnasc(0x9f,1," \x1f");
    else display_cnasc(0x9f,1,"  ");
    save=gotkey();
    if(save==5&&v<7)
    {
      display_cnasc(0x9f,1," \x04");
      delay(180000);
      v++;
    }
    if(save==2&&v>0)
    {
      display_cnasc(0x97,1," \x04");
      delay(180000);
      v--;
    }
    if(save==1) return;
    if((save==11||save==3)&&v==7)
    {
      display_cnasc(0x9e,2,") \x09 ");
      delay(180000);
      return;
    }
  }while(1);
}
/*=====================================================================================
函数名称:系统主函数
功能描述:
全局变量:
参数说明:见函数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LIJH
===========================================================================*/
main()
{
  uchar key;
  init_lcd();                          // 初始化lcd
  lcd_bl=als_tl=als_th=buzzer=pw_oc=close;
  key=r1302(d02_initsi+1);            // 读出1302初始化标记位
  if(bl1) lcd_bl=close;
  else lcd_bl=open;
  display_cnasc(0x92,4,"欢迎使用");   // 显示开机画面“欢迎使用”
  display_cnasc(0x9d,3,"-zzh");
  if(key!=0xb4)  init_ds1302();       // DS1302初始化
  rds1302_data();                      // 开机读回设置数据
  rds1302_date();
  rds1302_time();                     // 读日期时间
  if(!ds18b20) init_ds18b20();          // 初始化18b20
  if(ds18b20)
  {
    ds18b20_func();                       // 读出温度
  }
  time_init();                         // 定时器初始化
  delay_pw();resu[11]=0;
  while(1)
  {
    EA=1;
    TR0=1;
    dis_sig=1;
    clear_dis();
    if(di0){init_d2=1;dis_mode2();init_d2=0;}
    else if(di1) dis_mode3();
    else dis_mode1();
    do
    {
      key=gotkey();
      if(key==255)            // 键盘密码输入
      {
        TR0=0;
        dis_sig=0;
        clear_dis();
        dis_title_e();
        display_cnasc(0x82,3,"键盘锁");
        display_cnasc(0x90,5,"输入密码:");
        while(1)
        {
          keb=0;
          key=input_passwork();
          if(key==10) {keb=1;resu[11]=2;break;}
          key=passwork_comp();
          if(key==1) {keb=1;resu[11]=0;break;}
        }
        rds1302_date();
        rds1302_time();
        save_time=now;
        break;
      }
      if(key==11)
      {
        dis_menu_key(1);
        delay(210000);
        do
        {
          dis_sig=0;
          TR0=0;
          clear_dis();
          key=dis_menu();
          clear_dis();
          if(key==0) adjust_func();
          else if(key==1) // 调用相应程序功能S
          {
            while(1)
            {
              clear_dis();
              key=tool_func();
              if(key==4) break;
              clear_dis();
              switch(key)
              {
                case 0:    calculator();
                        break;
                case 1: temp_func();
                        break;
                case 2: alarm_func();
                        break;
                case 3: nba_timer();
                        break;
              }
            }
          }
          else if(key==2)    set_func();
          else if(key==3)    passw_func();
          else if(key==4) version_func();
          else
          {
            rds1302_date();
            rds1302_time();
            save_time=now;
            resu[11]=0;
            dis_sig=1;
            break;
          }
        }while(1);
      }
      if(dis_sig) break;
    }while(1);
  }
}

网友A(2015-03-28):
收藏啦先,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B:
高手呀!!!
正常学习中!!!

网友C(2015-05-26):
密码功能是个亮点

网友D(2015-06-27):
引用 楼主:
/**************************************************************************************
程序名称: ...

好东西 要是有效果图就更好了

网友E:
强大呀。学习一下

网友F:
希望我通过学习后能像楼主一样厉害

网友G(2015-09-05):
太强了,太强了,太强了,太强了,

网友H(2015-11-18):
这个功能看起很强大啊,下来研究下

网友I:
楼主,话说原理图呢

网友H:
怎么只有源程序啊,把电路图也发出来呀

网友J:
好复杂的C语言程序啊

网友K:
不错,漂亮,可惜手上没有字库屏,用不了

网友L(2015-12-22):
我对他的做了优化了,电路图也搞出来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对他的做了优化了,电路图也搞出来了

大师能分享一下吗?迫切需要啊

网友N(2016-02-28):
引用 网友L:
我对他的做了优化了,电路图也搞出来了

大神,可否分享原理图,程序看了半天,没整出硬件咋设计的呀,求大神分享

网友O(2016-08-06):
也没个原理图让人家怎么接

网友P:
楼主真厉害,你是好人

网友Q:
留个记号,准备学习一下,楼主好人

网友R(2016-09-25):
模块化一下更好

网友S(2016-11-05):
为了这么多的字,必须先顶一个。

网友T:
写得太好了。

网友U:
支持一下下,很不错

网友V(2016-12-22):
想自己做个学习下,请问摇控器是用什么的?

网友W(2017-01-24):
楼主QQ号多少

网友W:
初始密码多少

网友X:
谢谢分享! 不过看着好复杂的感觉

网友Y(2017-04-19):
功能好强啊!值得学习

网友Z(2017-12-15):
引用 网友L:

大神,可以分享一下吗,最近在做这个万年历的设计,谢谢

网友AA:
能配个电路图吗?

网友AB:
粽子 谢谢分析啊啊

网友AC(2018-05-01):
求仿真图啊楼主,程序好强大

网友AD:
太牛了,在努力学习

网友AE(2018-10-08):
谢谢您!51hei有您更精彩,待我学有所成,定将回报社会。

网友AF:
楼主不厚道,把我在数码之家的帖子盗过来了!

网友AG(2019-11-24):
给力给力

网友AH(2020-03-27):
引用 网友AI:
支持一下

很好的东西,值得收藏

网友AJ(2020-07-17):
高手啊  ,光理解这些就需要不少时间。

网友AK(2020-11-15):
不错,值得学习。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AL(2021-02-15):
分享一下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AM:
單看長而複雜的程序,功能非常多,而且註解清晰!强…………

网友AN(2021-08-29):
menu_index code index_m[6]={{3,5,1},{4,0,2},{5,1,3},{0,2,4},{1,3,5},{2,4,0}}; // 菜单导航

网友AN:
menu_index code index_m[6]={{3,5,1},{4,0,2},{5,1,3},{0,2,4},{1,3,5},{2,4,0}}; // 菜单导航,数组是怎么理解,是指键盘位置号吗?

网友AN:
楼主你好!菜单导航数组{3,5,1}是指图片号,还是指按键键号,怎么理解,请指教,谢谢!

网友AO:
楼主,有没有原理图

网友AP:
楼主给个电路或者仿真呗 求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