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避障小车制作资料下载(源程序及PCB图)

楼主(2015-02-10):
       这款超声波避障小车,单片机是AT89S52单片机,超声波测距是使用成品模块,小车驱动是用步进电机,供电是用12伏电源供电,单片机的供电是由12伏经7805降压成5伏后供电。所使用的步电机是从老式的软驱内拆得的步进电机,车身底盘是用3mm的环氧树脂板制作的,车轮是用5mm有机玻璃制成的,前面的哪个万向轮是手工制作的完成的。这款超声波测距避障小车运行灵活,能自己判断障碍物所在位置并能绕行,缺点是驱动力量小,行驶速度慢。下面是这款超声波测距避障小车成品图及原理图。
  需要源程序及PCB图的爱好者可以自己下载。下载地址:

楼主:
部分代码: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i,j,k;
void delay(i);
void main()
{
        P0=0xFF;
           while(1)
           {
                 if(P1_0==0)
                  {
                    P2=0x11;
                delay(1500);
                    P2=0x22;
                delay(1500);
                    P2=0x44;
                delay(1500);
                    P2=0x88;
                delay(1500);
                  }
              if(P1_0!=0)
                  {
                      j=0;
                      for (j=0;j<13;j++)
                      {
                            P2=0x18;
                    delay(1500);
                        P2=0x24;
                    delay(1500);
                        P2=0x42;
                    delay(1500);
                        P2=0x81;
                    delay(1500);
                          }
                  if(P1_0!=0)
                      {
                              j=0;
                              for (j=0;j<23;j++)
                              {
                                      P2=0x81;
                              delay(1500);
                                  P2=0x42;
                              delay(1500);
                                  P2=0x24;
                              delay(1500);
                                  P2=0x18;
                              delay(1500);
                            }
                  }
                  if(P1_0!=0)
                      {
                        j=0;
                        for (j=0;j<36;j++)
                        {
                                      P2=0x18;
                              delay(1500);
                                  P2=0x24;
                              delay(1500);
                                  P2=0x42;
                              delay(1500);
                                  P2=0x81;
                              delay(1500);
                            }
                  }
            }
        if(P1_0!=0)
            {
                      j=0;
                      for (j=0;j<52;j++)
                      {
                             P2=0x81;
                     delay(1500);
                         P2=0x42;
                     delay(1500);
                         P2=0x24;
                     delay(1500);
                         P2=0x18;
                     delay(1500);
                          }
                          if(P1_0!=0)
                      {
                               j=0;
                               for (j=0;j<65;j++)
                                {
                                      P2=0x18;
                              delay(1500);
                                  P2=0x24;
                              delay(1500);
                                  P2=0x42;
                              delay(1500);
                                  P2=0x81;
                              delay(1500);
                                   }
                          }
                  if(P1_0!=0)
                     {
                               j=0;
                               for (j=0;j<80;j++)
                               {
                                      P2=0x81;
                              delay(1500);
                                  P2=0x42;
                              delay(1500);
                                  P2=0x24;
                              delay(1500);
                                 P2=0x18;
                              delay(1500);
                                   }
                      }
        }
    }
}

/* us级延时函数,参数i为延时时间 */

void delay(i)                                //延时子程序
{
    while(--i);
}

网友A:
非常给力,超赞

网友B:
呵呵用的是42的步进电机吧

网友C(2015-06-16):
这个太忽悠人了

网友D:
楼主,太坑了吧!我被扣了3次共15黑币都没法下载到东西。

网友E(2016-06-20):
好的,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F:
太给力了,支持一个!

网友G(2016-11-17):
电路图呢

网友H(2017-03-16):
程序没有说明,比较难看懂

网友I:
厉害,以后多多学习

网友J(2017-06-06):
黑币好难弄到

网友K(2018-02-22):
为什么我打开的是空白的,我的黑币,555555

网友L(2018-05-05):
芝麻开门

网友M(2019-09-25):
上面有电路图吗?

网友N:
不建议下载,程序没有超声波避障程序,串口没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