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搭建51单片机开发环境

楼主(2015-02-10):
       需要安装编程软件keil;程序下载软件STC-ISP;如果电脑没有串口,还需USB转串口工具(HORAL V101搭载PL2303 USB转串口方案,可以直接插USB供电并下载程序,但需安装PL2303驱动程序PL-2303 Driver Installer.exe,也可使用驱动精灵、鲁大师等工具驱动);

       1.Keil uVersion 4 安装
       单片机的开发环境以keil uVersion最为常见,互联网上很容易下载到和谐版的安装程序。Keil uVersion的安装比较简单,基本是一路NEXT 下去。

        选择安装目录后Next,往后一路Next即可。
        2 程序下载
        STC单片机实际上是使用串口下载程序的,不够买哪家的学习板,厂家都会提供详细的下载程序说明。

        以上图是 51单片机学习板实物图,提供两种工作组合:
        a.USB 供电,USB下载程序;此时,仅需一条USB线连接电脑的USB口,电脑端需要安装USB转 串口驱动PL-2303 Driver Installer.exe,因为这块学习板使用PL2303芯片实现USB转串口(安装方法见3);
        b.DC口供电,COM串口下载程序;此时,需要通过DC口外接电源供电,COM串口使用平行串口线连接电脑串口;
        推荐使用第一种工作方式,因为第一种方式只一条USB线就全部搞定,对于单片机初学者,简易就是王道;
        3 USB模拟串口
        如今手提电脑越来越普及,在其便携性的要求下,一些接口往往被移除(比如串口),很少有手提电脑配置串口,而串口是单片机通讯中最常用的功能之一。还好手提电脑多配置USB口,使用USB模拟串口的工具应运而生,如基于PL2303芯片的PL-2303 Driver Installer.exe(HORAL V101使用PL2303HX芯片)。
        PL-2303 Driver Installer.exe可以在网上很方便的下载到,也可以到其官网下载。
        打开PL-2303 Driver Installer.exe,安装程序会自动完成安装。
        安装完成后,插上USB转串口线(电子市场很多,10元/条),计算机会自动分配串口号。
        注意:
        a.一定是插上USB转串口线后计算机才会自动分配串口号;
        b.使用不同芯片的USB转串口线的驱动程序是不一样的,尽量使用官方的驱动程序;
        c.实在不知道线的芯片型号,鲁大师、驱动精灵也是不错的选择;
        板上内置了USB转串口,可以直接使用USB下载,安装PL-2303 Driver Installer.exe后,插上USB计算机会自动分配串口号。
        查询串口号的步骤,以XP系统为例,如下:
        a.右键单击“我的电脑”选择弹出菜单中的“属性”打开“系统属性”对话框;
        b.系统属性中选择“硬件->设备管理器”即可打开设备管理器;
        c.“设备管理器->端口”可以查看串口号。
        4.下载程序
        不同厂家的单片机,烧录程序的方式不同(官网或芯片DATASHEET有详细说明)。
        本课程使用型号为STC89C52的单片机,是由宏晶半导体公司设计生产,该单片机不需要专门的烧录器,支持在线下载,使用非常方便。
        STC89C52使用的烧录软件是STC_ISP,其官网提供下载。(早期型号的单片机需要使用厂家提供的烧录器,价格昂贵。)
STC_ISP界面如图:

        第一步:选择目标板使用的单片机型号(即系统中使用的单片机型号,本实验板使用STC89C52RC);
        第二步:打开要要烧录到目标板的烧录文件,烧录文件以.hex后缀;
        第三步:选择串口(可以在“设备管理器”里查看串口号,参照3节);
        第四步:点击按键“Downloag/下载”,冷启动目标板;
        注:冷启动是通过切断电源强制单片机复位。STC系列单片机冷启动后自动进入下载程序程序,检测不到程序下载后才会启动现有程序(当然,此功能可以设置);
        第五步:检测程序下载进度,下载完成、出错会有相应的提示;
        如果大家使用这块单片机学习板,开发环境搭建完成以后,可以下载例程代码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