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无线模块收发程序(实测成功 多图)

楼主(2015-02-10):
       本模块是NRF24L01无线传输模块,用于无线传输数据,距离不远,一般只是能够满足小距离的传输,目测是4-5m,价格一般是4元左右,可以方便的买到。

       51最小系统学习板就可以,当时是用了两块学习板,一块用于发送,一块用于接收。

         小车也是比较容易购到的,四个端口控制两个电机,两个控制一个电机,当两个端口高低电平不同时电机就会转动,即为赋值1和0是电机转动,赋值可以用单片机作用,当然这是小车启动部分,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就是你赋值0和1的顺序问题了。

       整体思路是用发射端的按键控制小车,即为按键按下就前进,再按其他按键实现其他功能,本次程序是在用NRF24L01发射数据在接收端用1602显示的基础上改变。
下面是程序源码(有好几个文件,分别创建)

//////////////////////////////////////////////////////////////////////////////////////////////////////////////////////////////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1602.h"
#include"delay.h"
#include "nrf24l0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Weight_Shiwu=1234;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键盘扫描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键盘扫描

//#define KeyPort P0
sbit KEY1 = P0^0;
sbit KEY2 = P0^1;
sbit KEY3 = P0^2;
sbit KEY4 = P0^3;
sbit KEY5 = P0^4;
void main()
{
// char TxDate[4];
//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屏
// LCD_Clear(); //清屏
// NRF24L01Int(); //初始化LCD1602
// LCD_Write_String(4,0,"welcome");
while(1)
{
KeyScan();

}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
char TxDate[4];
{
if(!KEY1)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EY1)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按下则退出
{
while(!KEY1);//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没有则退出
{
TxDate[0] = 1;//向左转
TxDate[1] = 0;
TxDate[2] = 1;
TxDate[3] = 1;
NRFSetTxMode(TxDate);//发送数据·
while(CheckACK()); //检测是否发送完毕
}
}
}
/********************************************************/
else if(!KEY2)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EY2)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按下则退出
{
while(!KEY2);//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没有则退出
{
TxDate[0] = 1;//向右转
TxDate[1] = 1;
TxDate[2] = 1;
TxDate[3] = 0;
NRFSetTxMode(TxDate);//发送数据
while(CheckACK()); //检测是否发送完毕
}
}
}
/********************************************************/
else if(!KEY3)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EY3)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按下则退出
{
while(!KEY3);//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没有则退出
{
TxDate[0] = 1;//前进
TxDate[1] = 0;
TxDate[2] = 1;
TxDate[3] = 0;
NRFSetTxMode(TxDate);//发送数据
while(CheckACK()); //检测是否发送完毕
}
}
}
/********************************************************/
else if(!KEY4)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EY4)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按下则退出
{
while(!KEY4);//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没有则退出
{
TxDate[0] = 0;//后退
TxDate[1] = 1;
TxDate[2] = 0;
TxDate[3] = 1;
NRFSetTxMode(TxDate);//发送数据
while(CheckACK()); //检测是否发送完毕
}
}
}
else if(!KEY5)
{
DelayMs(10);
if(!KEY5)
{
while(!KEY5)
{
TxDate[0] = 1;
TxDate[1] = 1;
TxDate[2] = 1;
TxDate[3] = 1;
NRFSetTxMode(TxDate);
while(CheckACK());
}
}
}
}
}

///////////////////////////////////////////////////////////////////////////////////////////////////////////////////////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1602.h"
#include"delay.h"
#include "nrf24l0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Weight;
sbit a = P2^0;
sbit b = P2^1;
sbit c = P2^2;
sbit d = P2^3;
void main()
{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屏
LCD_Clear(); //清屏
*(RevTempDate+4)=*\0*;
NRF24L01Int();
while(1)
{

NRFSetRXMode();//设置为接收模式
GetDate();//开始接受数;
// Weight=RevTempDate[0]*1000+RevTempDate[1]*100+RevTempDate[2]*10+RevTempDate[3];
LCD_Write_Char(7,0,RevTempDate[0]+0x30);
LCD_Write_Char(8,0,RevTempDate[1]+0x30);
LCD_Write_Char(9,0,RevTempDate[2]+0x30);
LCD_Write_Char(10,0,RevTempDate[3]+0x30);
a = RevTempDate[0];//根据接受数据来设置高低电平(目测仅限传输1.0两种数值)
b = RevTempDate[1];
c = RevTempDate[2];
d = RevTempDate[3];
}
}

///////////////////////////////////////////////////////////////////////////////////////////////////////////////////////////////////////////////////

#include<reg52.h>
#include "nrf24l0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RQ =P1^2;//输入
sbit MISO =P1^3; //输入
sbit MOSI =P1^1;//输出
sbit SCLK =P1^4;//输出
sbit CE =P1^5;//输出
sbit CSN =P1^0;//输出
uchar code TxAddr[]={0x34,0x43,0x10,0x10,0x01};//发送地址
/*****************状态标志*****************************************/
uchar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sta^6;
sbit TX_DS=sta^5;
sbit MAX_RT=sta^4;
/*****************SPI时序函数******************************************/
uchar NRFSPI(uchar date)
{
uchar i;
for(i=0;i<8;i++) // 循环8次
{
if(date&0x80)
MOSI=1;
else
MOSI=0; // byte最高位输出到MOSI
date<<=1; // 低一位移位到最高位
SCLK=1;
if(MISO) // 拉高SCK,nRF24L01从MOSI读入1位数据,同时从MISO输出1位数据
date|=0x01; // 读MISO到byte最低位
SCLK=0; // SCK置低
}
return(date); // 返回读出的一字节
}
/**********************NRF24L01初始化函数*******************************/
void NRF24L01Int()
{
DDelay(2);//让系统什么都不干
CE=0; //待机模式1
CSN=1;
SCLK=0;
IRQ=1;
}
/*****************SPI读寄存器一字节函数*********************************/
uchar NRFReadReg(uchar RegAddr)
{
uchar BackDate;
CSN=0;//启动时序
NRFSPI(RegAddr);//写寄存器地址
BackDate=NRFSPI(0x00);//写入读寄存器指令
CSN=1;
return(BackDate); //返回状态
}
/*****************SPI写寄存器一字节函数*********************************/
uchar NRFWriteReg(uchar RegAddr,uchar date)
{
uchar BackDate;
CSN=0;//启动时序
BackDate=NRFSPI(RegAddr);//写入地址
NRFSPI(date);//写入值
CSN=1;
return(BackDate);
}
/*****************SPI读取RXFIFO寄存器的值********************************/
uchar NRFReadRxDate(uchar RegAddr,uchar *RxDate,uchar DateLen)
{ //寄存器地址//读取数据存放变量//读取数据长度//用于接收
uchar BackDate,i;
CSN=0;//启动时序
BackDate=NRFSPI(RegAddr);//写入要读取的寄存器地址
for(i=0;i<DateLen;i++) //读取数据
{
RxDate[i]=NRFSPI(0);
}
CSN=1;
return(BackDate);
}
/*****************SPI写入TXFIFO寄存器的值**********************************/
uchar NRFWriteTxDate(uchar RegAddr,uchar *TxDate,uchar DateLen)
{ //寄存器地址//写入数据存放变量//读取数据长度//用于发送
uchar BackDate,i;
CSN=0;
BackDate=NRFSPI(RegAddr);//写入要写入寄存器的地址
for(i=0;i<DateLen;i++)//写入数据
{
NRFSPI(*TxDate++);
}
CSN=1;
return(BackDate);
}
/*****************NRF设置为发送模式并发送数据******************************/
void NRFSetTxMode(uchar *TxDate)
{//发送模式
CE=0;
NRFWriteTxDate(W_REGISTER+TX_ADDR,TxAddr,TX_ADDR_WITDH);//写寄存器指令+接收地址使能指令+接收地址+地址宽度
NRFWriteTxDate(W_REGISTER+RX_ADDR_P0,TxAddr,TX_ADDR_WITDH);//为了应答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地址和发送地址相同
NRFWriteTxDate(W_TX_PAYLOAD,TxDate,TX_DATA_WITDH);//写入数据
/******下面有关寄存器配置**************/
NRFWriteReg(W_REGISTER+EN_AA,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NRFWriteReg(W_REGISTER+EN_RXADDR,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
NRFWriteReg(W_REGISTER+SETUP_RETR,0x0a); // 自动重发延时等待250us+86us,自动重发10次
NRFWriteReg(W_REGISTER+RF_CH,0x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NRFWriteReg(W_REGISTER+RF_SETUP,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NRFWriteReg(W_REGISTER+CONFIG,0x0e);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
CE=1;
DDelay(5);//保持10us秒以上
}
/*****************NRF设置为接收模式并接收数据******************************/
//主要接收模式
void NRFSetRXMode()
{
CE=0;
NRFWriteTxDate(W_REGISTER+RX_ADDR_P0,TxAddr,TX_ADDR_WITDH); // 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使用和发送设备相同的发送地址
NRFWriteReg(W_REGISTER+EN_AA,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NRFWriteReg(W_REGISTER+EN_RXADDR,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
NRFWriteReg(W_REGISTER+RF_CH,0x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NRFWriteReg(W_REGISTER+RX_PW_P0,TX_DATA_WITDH); // 接收通道0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
NRFWriteReg(W_REGISTER+RF_SETUP,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NRFWriteReg(W_REGISTER+CONFIG,0x0f);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接收模式
CE = 1;
DDelay(5);//保持10us秒以上
}
/****************************检测应答信号******************************/
uchar CheckACK()
{ //用于发射
sta=NRFReadReg(R_REGISTER+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if(TX_DS||MAX_RT) //发送完毕中断
{
NRFWriteReg(W_REGISTER+STATUS,0xff); //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CSN=0;
NRFSPI(FLUSH_TX);//用于清空FIFO !!关键!!不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大家记住!!
CSN=1;
return(0);
}
else
return(1);
}
/******************判断是否接收收到数据,接到就从RX取出*********************/
//用于接收模式
uchar NRFRevDate(uchar *RevDate)
{
uchar RevFlags=0;
sta=NRFReadReg(R_REGISTER+STATUS);//发送数据后读取状态寄存器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0; //SPI使能
NRFReadRxDate(R_RX_PAYLOAD,RevDate,RX_DATA_WITDH);// 从RXFIFO读取数据
RevFlags=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NRFWriteReg(W_REGISTER+STATUS,0xff);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
return(RevFlags);
}
void DDelay(uint t)
{
uint x,y;
for(x=t;x>0;x--)
for(y=110;y>0;y--);
}
////////////////////////////////////////////////////////////////////////////////////////////////////////

#include "delay.h"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下面是接收的NRF24L01的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RQ =P1^2;//输入
sbit MISO =P1^3; //输入
sbit MOSI =P1^1;//输出
sbit SCLK =P1^4;//输出
sbit CE =P1^5;//输出
sbit CSN =P1^0;//输出

uchar RevTempDate[5];//最后一位用来存放结束标志
uchar code TxAddr[]={0x34,0x43,0x10,0x10,0x01};//发送地址
/*****************状态标志*****************************************/
uchar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sta^6;
sbit TX_DS=sta^5;
sbit MAX_RT=sta^4;
/*****************SPI时序函数******************************************/
uchar NRFSPI(uchar date)
{
uchar i;
for(i=0;i<8;i++) // 循环8次
{
if(date&0x80)
MOSI=1;
else
MOSI=0; // byte最高位输出到MOSI
date<<=1; // 低一位移位到最高位
SCLK=1;
if(MISO) // 拉高SCK,nRF24L01从MOSI读入1位数据,同时从MISO输出1位数据
date|=0x01; // 读MISO到byte最低位
SCLK=0; // SCK置低
}
return(date); // 返回读出的一字节
}
/**********************NRF24L01初始化函数*******************************/
void NRF24L01Int()
{
NRFDelay(2);//让系统什么都不干
CE=0;
CSN=1;
SCLK=0;
IRQ=1;
}
/*****************SPI读寄存器一字节函数*********************************/
uchar NRFReadReg(uchar RegAddr)
{
uchar BackDate;
CSN=0;//启动时序
NRFSPI(RegAddr);//写寄存器地址
BackDate=NRFSPI(0x00);//写入读寄存器指令
CSN=1;
return(BackDate); //返回状态
}
/*****************SPI写寄存器一字节函数*********************************/
uchar NRFWriteReg(uchar RegAddr,uchar date)
{
uchar BackDate;
CSN=0;//启动时序
BackDate=NRFSPI(RegAddr);//写入地址
NRFSPI(date);//写入值
CSN=1;
return(BackDate);
}
/*****************SPI读取RXFIFO寄存器的值********************************/
uchar NRFReadRxDate(uchar RegAddr,uchar *RxDate,uchar DateLen)
{ //寄存器地址//读取数据存放变量//读取数据长度//用于接收
uchar BackDate,i;
CSN=0;//启动时序
BackDate=NRFSPI(RegAddr);//写入要读取的寄存器地址
for(i=0;i<DateLen;i++) //读取数据
{
RxDate[i]=NRFSPI(0);
}
CSN=1;
return(BackDate);
}
/*****************SPI写入TXFIFO寄存器的值**********************************/
uchar NRFWriteTxDate(uchar RegAddr,uchar *TxDate,uchar DateLen)
{ //寄存器地址//写入数据存放变量//读取数据长度//用于发送
uchar BackDate,i;
CSN=0;
BackDate=NRFSPI(RegAddr);//写入要写入寄存器的地址
for(i=0;i<DateLen;i++)//写入数据
{
NRFSPI(*TxDate++);
}
CSN=1;
return(BackDate);
}
/*****************NRF设置为发送模式并发送数据******************************/
void NRFSetTxMode(uchar *TxDate)
{ //发送模式
CE=0;
NRFWriteTxDate(W_REGISTER+TX_ADDR,TxAddr,TX_ADDR_WITDH);//写寄存器指令+P0地址使能指令+发送地址+地址宽度
NRFWriteTxDate(W_REGISTER+RX_ADDR_P0,TxAddr,TX_ADDR_WITDH);//为了应答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地址和发送地址相同
NRFWriteTxDate(W_TX_PAYLOAD,TxDate,TX_DATA_WITDH);//写入数据
/******下面有关寄存器配置**************/
NRFWriteReg(W_REGISTER+EN_AA,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NRFWriteReg(W_REGISTER+EN_RXADDR,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
NRFWriteReg(W_REGISTER+SETUP_RETR,0x0a); // 自动重发延时等待250us+86us,自动重发10次
NRFWriteReg(W_REGISTER+RF_CH,0x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NRFWriteReg(W_REGISTER+RF_SETUP,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NRFWriteReg(W_REGISTER+CONFIG,0x0e);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
CE=1;
NRFDelay(5);//保持10us秒以上
}
/*****************NRF设置为接收模式并接收数据******************************/
//接收模式
void NRFSetRXMode()
{
CE=0;
NRFWriteTxDate(W_REGISTER+RX_ADDR_P0,TxAddr,TX_ADDR_WITDH); // 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使用和发送设备相同的发送地址
NRFWriteReg(W_REGISTER+EN_AA,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NRFWriteReg(W_REGISTER+EN_RXADDR,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
NRFWriteReg(W_REGISTER+RF_CH,0x40); // 选择射频通道0x40
NRFWriteReg(W_REGISTER+RX_PW_P0,TX_DATA_WITDH); // 接收通道0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
NRFWriteReg(W_REGISTER+RF_SETUP,0x07); // 数据传输率1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NRFWriteReg(W_REGISTER+CONFIG,0x0f);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接收模式
CE = 1;
NRFDelay(5);
}
/****************************检测是否有接收到数据******************************/
void CheckACK()
{ //用于发射模式接收应答信号
sta=NRFReadReg(R_REGISTER+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if(TX_DS)
NRFWriteReg(W_REGISTER+STATUS,0xff); //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
/*************************接收数据*********************************************/
void GetDate()
{
sta=NRFReadReg(R_REGISTER+STATUS);//发送数据后读取状态寄存器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0;//待机
NRFReadRxDate(R_RX_PAYLOAD,RevTempDate,RX_DATA_WITDH);// 从RXFIFO读取数据 接收4位即可,后一位位结束位
NRFWriteReg(W_REGISTER+STATUS,0xff);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
CSN=0;
NRFSPI(FLUSH_RX);//用于清空FIFO !!关键!!不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大家记住!!
CSN=1;
}
//NRFWriteReg(W_REGISTER+STATUS,0xff);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
}
void NRFDelay(uint t)
{
uint x,y;
for(x=t;x>0;x--)
for(y=110;y>0;y--);
}

网友A(2015-04-04):
学习了,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
文件名怎么创建,感觉分不太清,可以给我传一份完整的吗,谢谢你了1126635996@qq.com

网友C:
对了,可直接的在数据口和51的数据口相连吗?对器件端口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D(2015-05-29):
可不可以把nrf24l01.h文件,发出来,谢谢,97494653@qq.com

网友E(2015-08-01):
把你这个智能车的程序给我发一份啊。谢谢    xumingyong88@163.com

网友F(2015-10-27):
楼主:把发射和接收分离开在上传源码就更好啦。谢谢

网友G:
新手是时候学习了

网友H:
楼主能不能发一份完整的资料和程序啊??谢谢了。1163955039@qq.com

网友I:
楼主能不能给我发一份程序?最近在学习无线模块。1227625293@qq.com

网友J(2015-12-09):
楼主,麻烦发一份完整的程序,谢谢啦,416604093@qq.com

网友K:
楼主,麻烦发一份完整的程序,谢谢啦,1512934645@qq.com

网友L:
楼主,能把24L01的发送和接收分开发给我吗谢谢了,12516709@qq.com

网友M(2016-01-15):
楼主好人!!麻烦给发一份程序,谢谢!2532179972@qq.com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楼主,麻烦发一份完整的程序,谢谢啦,

有没有收到楼主发的程序?麻烦发一份给我2532179972@qq.com,谢谢!

网友N:
楼主可不可以发一份完整的程序,弄小车程序一直搞不定,谢谢啊   985270008@qq.com

网友O(2016-03-07):
楼主 nrf24l01的h文件 贴一下好吗 我想看看你寄存器的定义.....

网友P:
楼主,可不可以给我也发一份呀 1224966445@qq.com,  谢谢

网友Q:
楼主你好,我需要做一个用24l01和单片机实现短距离无线通信的课题,可不可以用一块板子实现功能?

网友R:
楼主,我也想要,可不可以给我也发一份呀 972676558@qq.com, 蟹蟹蟹

网友S(2016-04-10):
楼主我也想要,可不可以给我发份923054542@qq.com

网友T:
nrf24l01+51单片机制作遥控器控制航模,我想学习nrf24l01

网友U:
楼主麻烦发一份完整的程序特别是nrf24l01.h
1458886115@qq.com
谢谢

网友U:
楼主能发一份完整的程序吗,特别是nrf24l01.h,1602.h
1458886115@qq.com
谢谢!

网友V:
楼主能不能发一份完整的资料和程序啊?谢谢了!大爱楼主!1428487355@qq.com

网友W:
好用的东东,,,值得看一下

网友X:
文件名怎么创建,感觉分不太清,可以给我传一份完整的吗,谢谢你了1083474829@qq.com

网友Y:
谢楼主的慷慨,楼主的可借鉴性相当高

网友Z(2016-05-13):
楼主可以发我一份完整的程序吗? 你的寄存器配置没有。。。真的感谢!!!!现在急需。!

网友Z:
我的邮箱645581635@qq.com

网友AA:
感觉蛮不错,有空试试看

网友AB:
引用 网友AC:
同求收发程序,,谢谢了

楼主给你发了吗?同求分享

网友AD(2016-07-19):
引用 网友K:
楼主,麻烦发一份完整的程序,谢谢啦,

楼主发给你了吗,可不可以也给我发一份啊  蟹蟹499116276@qq.com

网友AE:
楼主,能不能发一份完整的2397551305@qq.com谢谢啦

网友AF(2016-08-18):
非常佩服,谢谢分享!

网友AF:
楼主能不能发一份完整的资料和程序啊??谢谢了

网友AF:
楼主能不能发一份完整的资料和程序啊??谢谢了  1536423421@qq.com

网友AG(2016-09-17):
楼主能不能给我发一份程序?最近在学习无线模块。864330465@qq.com

网友AG:
楼主能不能发一份完整的资料和程序啊??谢谢了。864330465@qq.com

网友AH(2016-12-10):
楼主你真是太厉害了!能不能发一份程序啊?
非常感谢!

网友AI:
绑定留着

网友AJ:
nrf24l01无线组网,我已经实现一对多,多对一。欢迎交流

网友AK:
楼主可以发我一份完整的程序给我吗?新人想学习一下,谢谢。731732392@qq.com

网友AL:
能把文件发一份给我吗?邮箱biaxiaoliong@163.com

网友AM(2017-03-01):
楼主可以发我一份完整的程序给我吗?451092671@qq.com

网友AN:
楼主,您好!我是才接触这个的学生,看不大懂,您能给我发一份完整的吗。谢谢,非常感谢1559697723@qq.com

网友AN:
楼主能不能发一份完整的资料和程序啊?谢谢了!大爱楼主!!!!  1559697723@qq.com

网友AO:
楼主,麻烦发一份完整的程序,谢谢啦271612194@qq.com

网友AP:
楼主给能份完整的程序吗?114517494@qq.com 谢谢!

有哪位大侠收到楼主程序的给转一份行吗?谢谢!

网友AQ(2017-04-05):
能发份完整的给我吗?邮箱  love1257989087@qq.com
谢谢谢谢!

网友AQ:
有哪位收到楼主发的,可以请发给我一份吗?
新手菜鸟求知若渴,邮箱love1257989087@qq.com
谢谢谢谢!

网友AR:
楼主请发一份给我,谢谢,ken2818@163.com

网友AS:
楼主有没有给你发呀,给我也发一份吧

网友AS:
楼主可不可以给我也发一份,我真的急需 2367047789@qq.com

网友AT:
求所有资料

网友AU:
请问您可以发一份完整的程序给我吗?yuelinzhuimeng@163.com

网友AV:
没有1602.h

网友AW:
可以把电路图和程序发给我吗?1907568983@qq.com

网友AX(2017-05-19):
楼主,可以把 .h 文件赐予我吗
QQ邮箱 1255906917@qq.com

网友AY:
问一下楼主nrf2401买来直接能用还是得设置

网友AZ:
感谢楼主分享!正在找51红外遥控的相关资料

网友BA:
非常好的。

网友BB(2017-07-25):
楼主发一份完整的程序给我,谢谢!新人想学习  1733745389@qq.com

网友BC:
楼主可以发一份完整程序给我吗?最近在调试nrf24l01模块,谢谢啦 981774914@qq.com

网友BD(2017-10-30):
大神,可不可以发一份完整的程序给我1581264320@qq .com

网友BE(2017-12-19):
楼主能否发一份完整的程序呢?感谢楼主!!邮箱是2309843046@qq.com

网友BF(2018-03-08):
emmmm,如果有双向交互就更好了

网友BG:
514233181@qq.com   求发完整代码

网友BH:
我想实现用52开发板上的独立按键和nrf24l01无线模块来无线控制RFID-RC522 使rc522开启扫卡功能并进行扫卡
独立按键的地址是p3.4 p3.5 p3.6 p3.7
另外开发板上接了一块1602液晶屏
求一份完整的收发程序  急!急!急!
请大神帮帮忙

网友BH:
我想实现用52开发板上的独立按键和nrf24l01无线模块来无线控制RFID-RC522 使rc522开启扫卡功能并进行扫卡
其中独立按键的地址是p3.4 p3.5 p3.6 p3.7
在开发板上还接了一块1602液晶屏
求一份完整的收发程序  急!急!急!
请大神帮帮忙
邮箱:1639044126@qq.com

网友BI(2018-04-21):
把你这个智能车的程序给我发一份啊。谢谢  1536423421@qq.com

网友BJ:
楼主 能发我份程序吗

网友BK(2018-10-14):
楼主可以发一下收发程序给我吗?最近在做遥控小车
823991139@qq.com
谢谢楼主

网友BL(2019-08-03):
不错的,可以借鉴

网友BM(2019-09-28):
up能不能把程序贴出来撒

网友BN:
大神你好,我用NRF24L01+模块时遇到一个问题。接收端工作一段时间后就无法接收到数据,需要重启NRF24L01+模块才能恢复工作。

网友BO(2020-01-15):
有没有完整的程序

网友BP(2020-12-16):
感谢楼主的分享。收藏、值得学习

网友BQ(2021-10-02):
我用的这个NRF24L01+,传输距离感觉都超过20米了

网友BR:
引用 网友C:
对了,可直接的在数据口和51的数据口相连吗?对器件端口会不会有影响?

不会,除了电源之外的端口是可以直接和5V的单片机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