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x8x8光立方方程序、电路图、PCB图等制作资料下载

楼主(2015-02-10):
         网上看到的8x8x8光立方方程序、电路图、PCB图等制作资料,感觉比较好,先收藏在这里,以备日后制作之需要。
         8x8x8光立方方程序、电路图、PCB图等制作资料下载地址:

网友A:
制作这个光立方的成本是多少?

网友B:
51黑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C:
下来学学看~!

网友D(2015-03-28):
谢谢 下来学学

网友E(2015-06-14):
顶一个,下不了,顶5个不让顶

网友F:
在这里把资料分享给大家。

网友G(2015-08-03):
pcb图在哪里呢?

网友H:
主要是pcb做的不错
真的值得学习

网友I(2016-01-23):
试试看 很不错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制作这个光立方的成本是多少?

一般是70元左右

网友K:
下载下来看看,我做了个,总有一层是一直导通的

网友K:
为什么我照这个做的必须在P1口加上拉电阻才能亮呢?并且不知道是焊接原因还是单片机问题,第4层总是导通

网友L(2016-11-01):
真的是好东西啊 果断收藏

网友M:
好看,只能看,不能下载,居然没币了

网友N(2016-12-27):
感谢楼主 币不够

网友O:
新人没币,看着眼馋啊

网友P:
一直想做一个,可是没资料

网友Q:
问下楼主,这压缩包里面有没有pcb以及原图图的ddb文件啊,急急急

网友R:
引用 网友Q:
问下楼主,这压缩包里面有没有pcb以及原图图的ddb文件啊,急急急

网友S(2017-10-20):
非常有用

网友T(2018-01-06):
引用 网友A:
制作这个光立方的成本是多少?

一百多

网友U(2018-05-24):
原理图够清楚吗?

网友V(2018-06-28):
这怎么下载,为什么我下载不了

网友W: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

网友X(2018-08-27):
引用 网友A:
制作这个光立方的成本是多少?

100左右

网友Y:
我想要资料

网友Z: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我照这个做的必须在P1口加上拉电阻才能亮呢?并且不知道是焊接原因还是单片机问题,第4层总是导通

通常来说,在管脚接上拉、下拉的设计方面有两个原因直接决定了上拉电阻的接入。一是在正常工作或单一故障状态下,管脚都是不应该出现不定状态的,如接头脱落后导致的管脚悬空情况。 二是从机体的功耗角度出发,长时间处于管脚等待状态下,管脚端口的电阻上不能消耗太多电流,这一点对电池供电设备的使用寿命和安全性来说尤为重要。从抗扰的角度来说,信号端口也应当优先选择上拉电阻。接入上拉电阻时,在待机状态下源端输入常为高阻态。此时如果没有上拉电阻的接入,那么输入导线将会呈现天线效应,一旦管脚受到了辐射干扰,管脚输入状态就非常容易被感应发生变化。 除此之外,管脚接入上拉电阻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提供一个泄流通道,防止高电平干扰。如果此时出现了强辐射干扰,强度甚至超过了Vcc的电平,那么导线上的高电平干扰会通过上拉电阻提供的泄流通道泻放到Vcc上去。因此,无论是怎样的辐射干扰,都不会产生误触发的情况,对系统的安全性能提供了极大的保障。

网友AA(2018-10-05):
emmm,怎么原理图和要买的件有差别呀

网友AB(2019-05-26):
完美一直在寻找它很长一段时间!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AC:
这个取模软件用不了呢

网友AD:
不错,直接去打样啊

网友AE:
学习了,正想做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