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废节能灯改电子变压器和LED灯

楼主(2015-02-10):
节能灯损坏后,因为难以在市场上找到配件,并且价格不高,一般都是丢弃处理。其实节能灯是由灯管和电子镇流器组成,而大部分废节能灯只是灯管的灯丝烧断, 电子镇流器是好的,只要稍作改动,就可以改制成电子变压器,经整流滤波后可成为低压直流电源,其输出功率可达几瓦到十几瓦,可作为LED灯、充电器、随身 听、MP3播放器、小收音机等的直流电源。
    用来改制的时候,如何判别节能灯是灯管损坏而电子镇流器完好呢。从外观上看,灯管烧坏的节能灯在灯管根部都有烧黑的现象,撬开灯座看电子镇流器电路板,电 解电容没有鼓起或漏液、聚酯电容没有变色、电阻没有烧坏变黑的地方,三极管也没有烧坏变色崩坏现象一般可以判断电子镇流器是好的。然后用万用表测量灯 管,4根引线应该是两两导通的,如果有一组不通则是灯丝烧断。根据以上判断就可以基本上选出好的电子镇流器。然后就可以根据电子镇流器的电路形式来改装 了:

1、单电解电容滤波式的电路:
    电路如下图,这种电路从220V镇流出来,只有一个电解电容滤波。后面的自激电路也大同小异,变化的地方只是三极管外围元件多与少,基极连接的电阻和电解电容位置不同,线圈L和电容C的位置不同而已。但电路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动。
    判断要点:整流出来只有一个400V的滤波电解,高频变压器B次级出来通过灯管灯丝和整流出来的+极之间串有2个高耐压的电容C和C1(C1的接法位置不会变,但C可以接到电源+极也可以接到线圈L的后面),即C和C1是串联的。图:

这种类型的电路改装只要把灯管拆掉,在电路板处把灯管引线的a,d点连接起来,电容C1拆掉不要。把线圈L改绕成变压器即可,注意一点就是线圈L采用的磁芯需要是E字型的,采用一字型磁芯的线圈是不可用于改制的。
改 绕方法:拆下线圈L,把磁芯和线圈分解开。用透明胶带在原线圈外缠绕一圈,然后用比原线圈大一些的漆包线来绕制次级,一般可用每匝(即绕一圈)约0.6V 来计算。通用电子变压器输出直流电压是12V,因此改装是按12V来计算,以便以后可以用在其它地方,那就是12V/0.6V=20匝。如果需要用在不同 地方,只要根据输出电压/0.6V=绕制匝数来计算即可。
    绕制的时候,最好是根据计算出来的匝数再绕多几匝,然后根据带负载后的电压来拆除降低电压。以免绕制后匝数不够造成电压不足。绕制好安装磁芯的时候,在两 个E型磁芯的接缝处要留0.05~0.1mm的空气间隙,不能完全密贴。简单的方法就是在两个E型磁芯的中间贴一层透明胶带。因为电子变压器是高频电路, 只需采用半波整流足以,而使用半波整流的时候线圈中有一定的直流电流,为了不让磁芯饱和必须留有间隙。
图:加绕次级线圈后的线圈L,利用原电路板添加了整流二极管

改制后的电原理图:本改制是做为LED灯使用,因此整流滤波后连接了LED灯组。

注意:改制后的电子变压器使用的整流二极管必须是肖基特二极管或快恢复二极管,不能用普通的二极管(比如IN400x系列)。因为是高频电路,普通的二极管不能工作在高频,如果使用普通整流二极管,就算用上10A的,也会发热厉害烧毁。
    在整流后,必须在滤波电解电容并联上一个0.01~0.1μ的聚酯或者涤纶电容,以滤去高频电流。否则电解电容易击穿。
图:制作的红光LED灯组

2、双电解电容串联式电路
电路如下图:

判断要点:这种电路从220V整流出来,有两个电解电容串联滤波,而电容的中心点连接到灯管电路。后面的自激电路也大同小异。高频变压器B次级出来通过灯管灯丝只串有一个高耐压的电容C。
    这种类型的电路改制时只需要把灯管拆掉,在电子镇流器电路板把灯管引线的a,b两点连接起来,c,d两点连接起来。然后把电容C换成0.047μ(电容标 注473)容量的。再改绕线圈L为变压器即可。注意事项和改绕方法和上面一样。改装后的电路如下图,此图也是连接了LED灯组:

目前改装过的10W以下的节能灯电路和上面的两种形式大同小异,改装方法同上面的一样。只要原电子镇流器完好,改装后基本没问题。
以后陆续添加改装碰到的问题、注意的地方和大功率的节能灯的电路改法。。。。

网友A(2018-01-17):
是恒流输出吗?

网友B:
还是要加变压器

网友C:
这种文章看过很多,就是没试过.日光灯这几年用得少了.差不多成为传说

网友D:
绕变压器还是麻烦!

网友E(2018-08-04):
我已经改装成功。用作低音炮电源。声音调高后声音失真严重。更换双管后声音稍为好听。后来又改为12v电动车电瓶充电,竟达到意外效果。尽然将我的电动车4块电瓶依次修复到8成新效果。

网友F(2019-05-13):
请教一下,如何计算出次级线圈电压是0.6v一匝?

网友G(2019-12-04):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如何计算出次级线圈电压是0.6v一匝?

如果从理论上解释太麻烦,比如和频率线径材质等都有关。你可以自己试验一下,用线绕十圈然后测量一下电压看看是多少伏。然后被10除。得数就是一匝多少伏了。

网友H:
弄过40W 的日光灯电路改成 12V  电源能驱动  12V/35W 灯泡

网友I:
我怎么没想到,多年前曾从事修理节能灯。看来可以改来做充电器

网友J(2021-08-12):
以前看到人家丢弃的节能灯就会捡起来,把电路板拆下带回家,也改成了很多电子变压器,那时候白的发光管还没流行,手里也没有快恢复二极管,输出直接接6V小灯泡,亮度非常稳定

网友K:
确实可以改做充电器,不过不能充满自停

网友L:
很好,已经收藏,自己也研究一下

网友J:
这个是半波整流,只有一只管子出力,出力的管子发热

网友M(2021-12-31):
楼主的改造电路适合做充电器和LED灯驱动电路

网友N:
标记一下,有空折腾下

网友O:
动动手变废为宝确实可取,不过现在节能灯也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