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LED节能灯

楼主(2015-02-10):
        详解组装LED节能灯的过程,虽然功率因数低点只有3.3左右,但是非常适合电子爱好者或者学校开展劳技、兴趣小组、电子技能训练等活动,不但能锻炼并提高动手能力,而且还能强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还能获得一盏非常实用的LED节能灯。
       目前白色LED发光效率已经突破120LM/W,是白炽灯15LM/W的8倍,是荧光灯50LM/W的2倍多。LED的光谱中没有紫外线和红外线成分,所以 不会发热,不产生有害辐射。而且LED的光通量半衰期大于5万小时,可以正常使用20年,器件寿命一般都在10万小时以上,是荧光灯寿命的10倍,是白炽 灯的100倍,所以基本不会损坏,这种灯具具有非常好的节能长寿命特性,随着白色LED价格的不断降低,LED照明灯不但在节日彩灯装饰中广泛应用,而且 逐步延伸到路面照明、民用照明等低照度要求的领域,全面进入实用化,并且在环保方面废弃物可以回收,没有荧光灯的贡污染问题,是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项目。
       LED节能灯采用典型的交流电容降压恒流电路供电,我们这里的几款LED套件非常适合学校批量采购后给学生进行电子制作,提高动手能力,可以供老师下载打印后分给每个同学制作时进行参考。

清单如下:
    1、25颗散光型白色高亮度LED
    2、塑料外壳、罗口灯座、均光板各一块
    3、400V/0.33UF降压电容一个
    4、100V/4.7UF滤波电容一个
    5、集成整流桥一个
    6、1M 高压泄放电阻一个
    7、100欧姆限流保护电阻一个
    8、电源板PCB一片
    9、LED灯板PCB一片

   这是最近改版后的24白色LED交流节能灯的电路图,我们将24个LED全部串连,这样灯的功耗能降低到2.4W左右更加节能,而且整个电路分成电源板和LED灯板两块,很好地降低制作难度。
     首先可以焊接LED灯板部分,制作前先用绘图橡皮将LED的所有焊盘仔细擦磨一遍,这样可以清除PCB上的氧化层,确保焊接可靠!将白色LED按照PCB上标注的极性仔细插入PCB,注意:引脚长的那根脚插入PCB上标有“+”的孔中,千万不能插反!   在焊接LED时请一定要选用不漏电的30W尖头电烙铁焊接,可以先焊好LED的一个引脚观察LED的位置,如果不正可以融化焊锡时扶正,确认位置正确后焊接 另一个引脚。焊接要干脆果断,焊接时间不能过长,应控制在2秒以内,否则LED有可能被焊坏!我们特地多提供了一颗LED,就是防止初学者意外损坏时可以 替换。

   可以先焊接内圈的LED,再焊接外圈的LED,PCB的正面采用镀银工艺,可以有效地反射光线,提高亮度,焊接完成后请仔细检查是否有虚焊?是否有桥搭短路?LED是否在同一平面上?是否有多余的焊锡球散落在PCB上?焊接完成后从LED灯板上的A、B处用软导线引出,接下来我们可以焊接电源板。

    根据上图焊接整流桥和4.7UF/100V的滤波电容,注意:电解电容、整流桥是有极性的,一定要按照我们图片的方向进行焊接。PCB正面白色的丝印V+ V-是错误的,请不要被误导)焊接完成后将电源板的A、B两处焊盘用绝缘软导线焊接好LED灯板的A、B两处焊盘。

从电源板上标有“交流入”的两处焊盘处引出两根软线,一根和外壳焊接,另一根和中心电极焊接,焊接点如上图红色箭头位置。最后热溶胶分别固定罗口灯座、电源板、LED灯板和均光板,防止晃动和意外短路。

    做好的LED灯不但很轻不容易摔坏,而且亮度相当于5W的节能灯还很漂亮哦!制作注意事项:请仔细多次核对后通电试验,注意人身安全,谨防触电!常见故障:因为这款灯的LED数量众多,很容易因为其中一个LED损坏或者LED管脚和PCB焊接不良造成全部不亮,所以制作成功的关键还是在焊接LED时务必认真仔细!排查的方法如下:用万用表直流250V电压档测量每个LED两端的电压,(测量时千万注意安全,此时整个电路板和交流市电没有隔离,触碰板上零件有触电危险!)如 果发现某个LED两端的电压异常大,说明开路点就在附近(如LED装反、LED管芯开路、LED焊盘齐根处PCB短路、LED虚焊等等)最有效的办法就是 用直流电压试通电点亮LED测试,先彻底断开交流电源!然后如用10V左右的直流电压,4个LED串连后通电测试,可以快速判断出故障。
最容易出现的错误:1、LED引脚和PCB接触不良 2、LED被插反极性 3、LED焊接时间过长损坏 4、电阻或者其他元件接错。
    1、红色、蓝色、绿色高亮度LED各4颗
    2、塑料外壳、罗口灯座、均光板各一块
    3、400V/0.33UF降压电容一个
    4、25V/47UF滤波电容一个
    5、6.3V/1W稳压二极管一个
    6、730K高压泄放电阻一个
    7、100欧姆限流保护电阻一个
    8、集成整流桥一个
    9、82K(823)贴片电阻一个
    10、控制电路板一片,上面帮定有控制LED的集成电路(圆形黑胶部分)
    12LED 节日彩色节能灯是一种新型灯具,耗电非常省小于3W,能自动不断变化灯光颜色,红、蓝、绿三种颜色不断渐变,互相混合会产生奇异的灯光效果,是节日装饰、 生日聚会、西餐馆、咖啡厅、快餐店轻松浪漫气氛衬托的理想选择,并且被广泛用于城市灯光点缀、河岸亮化、建筑物轮廓勾勒的环境工程中,它的超低耗能非常迎 合当前社会提倡节能减排的环保理念。
对于希望DIY动手组装彩灯的客户只要仔细下面的制作过程就一定能成功!

    首先需要将不同颜色的发光管区分出来,不同颜色的LED工作特性是不同的,红色LED端电压在1.5V时能微亮,2V时较亮,蓝色和绿色LED端电压在 2.2V时微亮,2.5V时较亮,如果贸然用高电压去点亮LED极有可能烧毁,我们可以用3V直流电源(2节电池)串连一个100欧姆电阻(套件内的蓝色 电阻)逐个点亮LED,然后把三种颜色的LED分开放好。
    请一定要选用不漏电的30W尖头电烙铁焊接,注意焊接要干脆果断,焊接时间不能过长,控制在2秒以内,否则LED有可能被焊坏!焊接时必须注意LED的极 性,引脚长的那根插入PCB上标有+的孔中,千万不能插反!焊接技巧:先点焊一下一根LED的引脚,然后融化焊锡,将LED紧贴PCB并扶正,再焊接另一 根引脚,再剪掉多余的引脚。红色的四个LED必须焊接到板子的中间(我们按红色LED设计工作电流的)蓝色和绿色采用间隔的方式焊接在周围,见上图。
    然后焊接82K(823)贴片电阻,上图红色箭头位置,先焊接贴片电阻的一端,扶正位置后焊接另外一端,焊接完成后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阻应该在60K左右, 注意贴片电阻下面还有一根引线,可以测量一下是否有短路?现在我们可以进行一次测试,见上图,红线接5~6V直流电压,黑线接负极,这时LED彩灯应该能 正常工作了,这说明直流部分一切正常啦!

    现在我们要焊接交流电容降压电源部分,注意上图中的稳压二极管、滤波电解电容和整流桥是有极性的,请仔细对照图片焊接不要搞错!!最后上图黑色引线接220V交流电即可工作了,接通交流电源时请注意人身安全。

    将罗口灯座用热溶胶固定在外壳上,引出的两根导线一根和外壳焊接,另一根和中心电极焊接,焊接点如上图红色箭头位置。

灯头接口: 标准 E27螺纹接口
灯的颜色: 白色 散光型
工作电流: <60MA
工作电压: 220V交流
发光亮度: 超高亮,相当于15W节能灯亮度
发光角度: 110~135度
这是采用60个高亮度白色散光型LED制作的220V交流节能灯,直径76毫米高65毫米,比前面的24LED亮度提高很多,24LED的亮度一般适合如:走廊、小夜灯等低照度的场合,60LED可以适合如:卫生间、车库、储藏室、走廊等场合。

    60个LED分R、G、B三路并联,每路20只LED串连,通过典型的交流电容降压恒流电路供电,制作60LED灯的要点和24LED相同,一定要看清LED 的极性!焊接前先用绘图橡皮仔细擦磨一次LED的所有焊盘,可以清除PCB上的氧化层,确保焊接可靠!焊接LED的时间不能过长!

    上图中显示的红色75V稳压二极管现在已经不用了,但是图中GND端需要将R、G、B三个焊点短路连接起来,它分别是三路LED的负端。

    根据上图焊接整流桥和4.7UF/100V的滤波电容,极性不要搞错(PCB正面白色的丝印V+ V-是错误的,请不要被误导),仔细多次核对后通电试验,注意人身安全,谨防触电!本电路属于典型的电容降压恒流电路,所以在没接通负载(LED灯)时不 能通电!否则会损坏滤波电容等器件!焊接完成后必须用热溶胶等固定电路板和连线,防止短路和断线!
    常见故障:因为这款灯的LED数量众多,很容易因为其中一个LED损坏或者和PCB接触不良造成一路LED都不亮,如果三路LED中都有故障就会造成全部 LED都不亮,进而因为负载空载引起稳压管过载烧毁,所以制作成功的关键还是在焊接LED时务必认真仔细!如果一但出现一路LED不亮的故障,可以把这路 的LED都做上记号,然后顺着PCB走线几个LED一组加直流电测试点亮(如用10V的直流电,4个LED串连后通电测试,测试时务必断开交流电源,注意 人身安全)
    最容易出现的错误:1、LED引脚和PCB接触不良 2、LED被插反极性 3、LED焊接时间过长损坏 4、稳压管接反 5、电阻或者其他元件接错。

    1、60颗暖白色高亮度散光型LED
    2、塑料外壳、罗口灯座、灯板和电源板各一块
    3、400V/0.68UF降压电容一个
    4、100V/4.7UF滤波电容一个
    5、600V0.5A整流桥堆一只
    6、750K高压泄放电阻一个
    7、100欧姆限流保护电阻一个

    这 是采用38个LED高亮度白色聚光型LED制作的直流12V节能灯,主要应用领域是车辆上如:转向警示灯、防追尾灯、频闪灯等领域,这种灯的优点是亮度 高,因为是点光源发光强度大,非常醒目,在道路上可以在很远就能发现,并且LED灯允许快速开关,所以非常适合做成频闪灯、闪烁灯等用途。特别是随着电动 车的普及,LED灯已经变成首选,甚至可以替代大灯,亮度比原车的要要醒目,并且非常省电,只有2W多。
灯头接口: 标准 E27螺纹接口 (千万不要直接接到220V交流电源上!)
灯的颜色: 白色 聚光型
工作电流: <20MA
工作电压: 12V
发光亮度: 超高亮
发光角度: 25~35度

    这 是采用38个LED高亮度白色散光型LED制作的直流12V节能灯,主要应用领域是太阳能照明、应急照明、道路施工警示、车用照明等场合,一般来说用于照 明等场合应该选用散光类型的,聚光型LED前面有透明聚酯形成聚光透镜,而散光型就没有,所以发光角度大光照均匀。LED灯最大的优点就是省电,尤其是对 于蓄电池系统来说非常重要。
灯头接口: 标准 E27螺纹接口(千万不要直接接到220V交流电源上!)
灯的颜色: 白色 散光型
工作电流: <20MA
工作电压: 12V
发光亮度: 超高亮
发光角度: 110~135度

关于白色LED灯使用效果的一些说明:
    首先白色LED灯并不是适合任何场合的,因为LED灯的整体亮度是没法和荧光灯比的,LED灯属于极小的点发光,通常还有聚光透镜,而荧光灯管是类似的面发 光,所以LED灯只能照亮前方一个特定的区域,如果要获得像荧光灯一样的大区域照明效果,就需要非常多的LED,从而使成本过高,无法普及推广。
    其次所谓的白色LED实际上都是蓝色LED再激发黄色荧光粉后混合成白色光线的,所以光谱要比自然光要窄很多,表现为显色性比较差,因此白色LED是不适合 用来看书写字的,我们的灯主要是用于走廊、卫生间、小夜灯等低照度照明场所应用,为了降低成本我们的24LED灯的LED没有经过严格分色,所以允许存在 一定的色差。
    白色LED灯最 大的优点是省电,单个24LED灯开着都不足以让2(4)A或者更大安培的电度表转动,所以相当于免费使用,而且只要不是频繁开关,故障率极低。

网友A(2020-04-07):
非常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B:
草帽灯珠已过时N年了还有人用!还有这电路灯珠老化得快

网友C(2020-05-07):
这也自己玩?为了安全建议采用隔离电源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