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节能灯电路制作

楼主(2015-02-10):
   照明用电节能最好的方法是使用LED节能灯,LED节能灯不但节能,而且有寿命长等优点,深受人们欢迎!至此我们为大家介绍LED节能灯制作过程,希望大家可以在制作的同时,也节约点能源,少付点电费。

LED节能灯电路原理图

点亮后的效果,还不错吧

     图1是一款LED灯杯的实用电路图,该灯使用220V电源供电,220V交流电经C1降压电容降压后经全桥整流再通过C2滤波后经限流电阻R3给串联的38颗LED提供恒流电源。LED的额定电流为20mA,但是我们在制作节能灯的时候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对LED的影响,包括光衰和发热的问题,我们在做这种灯的时候因为LED的安装密度比较高,热量不容易散出,LED的温度对光衰和寿命影响很大,如果散热不好很容易产生光衰,因为LED的特性是温度升高电流就会增大,所以一般在做大功率照明时散热的问题是最重要的,将影响到LED的稳定性,小功率一般都采取自散热方式,所以在电路设计时电流不宜过大。图中R1是保护电阻,R2是电容C1的卸放电阻,R3是限流电阻防止电压升高和温度升高LED的电流增大,C2是滤波电容,实际在LED电路中可以不用滤波电路,C2是用来防止开灯时的冲击电流对LED的损害,开灯的瞬间因为C1的存在会有一个很大的充电电流,该电流流过LED将会对LED产生损伤,有了C2的介入,开灯的充电电流完全被C2吸收起到了开灯防冲击保护。该电路是小功率灯杯最实用的电路,占用体积小可以方便的装在空间较小的灯杯里,现在被灯杯产品广泛的采用。
优点:恒流源,电源功耗小,体积小,经济实用。但是在设计时降压电容要采用耐压在400V以上的涤纶电容或CBB电容,滤波电容要用耐压250v以上。此电路适合驱动20-40只20mA的LED。

关键部位,降压部份

LED电路板焊好后的效果

连接好后的效果

安装完成后的效果

下面效果图

网友A(2016-02-19):
不错,我也买了套件,那天叫我家豆豆做做看

网友B(2016-03-20):
楼主,我想问一下,20-40只led是串联还是并联啊

网友C:
我原本也想做这个的,发现有屏闪,就放弃了,板子都做好了,还是不考虑用,

网友D:
我把我烧坏的改装下

网友D:
楼主,R3用的多大功率的电阻?

网友E(2017-10-02):
引用 网友D:
楼主,R3用的多大功率的电阻?

用1W510欧姆的电阻没问题~~~~~~~~~~

网友F:
这个好像过时了,现在的LED为平面式。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原本也想做这个的,发现有屏闪,就放弃了,板子都做好了,还是不考虑用,

发现有屏闪加大C2,并且LED串几百欧姆电阻

网友G:
这个灯不太安全,最好带上透明罩。

网友H:
做的太好了

网友I:
坐等有灯坏了就拿来改装,谢谢分享

网友J:
厉害了,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K(2020-09-15):
不稳定的电流

引用 网友C:
我原本也想做这个的,发现有屏闪,就放弃了,板子都做好了,还是不考虑用,

稳压电容走起:)

网友L:
阻容降压的寿命短

网友M:
可以发个电路图?

网友N(2020-10-21):
阻容降压电路用起来还是不安全的,最好用小功率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