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实用高效电子捕鼠器

楼主(2015-02-11):
   传统的电子捕鼠器大多直接采用市电供电,不方便移到室外使用。本文介绍的电子捕鼠器采用蓄电池供电,非常适合野外使用。该电路捕鼠效果好、体积小、重量轻、耗电低(只有当老鼠触碰导线时电路才工作),并具声光指示等优点。捕鼠器电源用蓄电池或容量较大的可充电池供电均可,在无市电或野外场所使用非常方便。

 一、工作原理

   图1是该电子捕鼠器的电路图,由升压电路、控制电路和声光指示电路组成。平时,A、B两端电阻为无穷大,当老鼠触碰导线A、B两端时电阻变小,控制电路 由截止状态变为导通状态,继电器吸合,升压电路中的振荡电路工作,使L3上产生1000V~1500V左右的高压,再经VD1、VD2整流后输出,将老鼠 击毙(VD3、VD4起隔离作用,防止高压损坏控制电路中的元件),同时讯响器和发光二极管LED1~LED3也接通。

  二、制作方法
  升压变压器T可采用黑白电视机的行输出变压器磁芯绕制。加热后先将原线圈、骨架拆除,然后自制骨架。骨架可由绕制收音机中波天线线圈的内径11mm的塑料圆管和三片内径14mm、外径40mm的圆形塑料片用胶水粘在一起制成(如图2)。

  骨架做好后即可绕线。12用Φ0.25mm的漆包线在骨架上密绕25圈,加一层青壳纸后再绕L1,L1用伞0.39mm漆包线绕60圈引出,D用中0.15mm漆包线密绕2000圈,找出各绕组同名端分别固定,然后在线圈上浸上一层绝缘漆以增强其绝缘强度。为防止磁饱和,应将磁芯留一点磁隙,再扣上磁芯,用胶水固定即可。三极管V1采用β值稍大些的普通大功率三极管即可,如3DD15、BU406等。
  三、调试
  不接控制电路和整流二极管,先将A、B两点接一日光灯管.然后接通电源。此时应能听到变压器的轻微振荡声。将一只2kΩ的固定电阻和一只2kΩ可调电阻串联后接于R2处,调整可调电阻,当把灯管点至最亮时,测出其阻值后找一合适电阻焊于R2处即可。如接通电源后电路不工作,可改变L2同名端,然后将控制电路接上,用一只100kΩ电阻接于A、B处,接通电源后控制继电器J如吸合,则讯响器应发出声音,LED1-LED3应发光。电路调试完毕即可使用。
  A导线可用裸铜线代用。为吸引老鼠也可在铜线上挂些诱饵。B可接于铁板或潮湿的地面。为增加导电性也可在地上洒些盐水。将导线置于老鼠经常出没的地方,当有老鼠触碰铜线时控制电路工作,接通升压电路,将老鼠击毙,讯响器发音通知尽快将老鼠尸体移去。
  如捕鼠场所与住处较远,可以给电路加一个无线发射电路,另在住处放置一台无线接收器,其以无线发射的形式通知有老鼠被击毙。例如可用发射距离稍远的调频无线话筒电路改制,而在住处用调频收音机接收。当然也可以用无线收发套件成品,但作为电子爱好者能自己动手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A:
好像在那里见过此文章

网友B:
捕鼠??????要干嘛

网友C(2015-08-09):
楼主,你有没有做好了?我不理解图2,和图1的L1,L2,L3这个是怎么做的。我有一个高压包

网友D(2016-02-12):
这个电路是你设计的吗?有没有真实用过,能不能用。

网友E(2016-03-13):
有没有做好了?

网友F:
能否发下详细制作过程

网友G:
V4基极直接接地负极,不可能导通,一上电继电器J就吸合了。

网友H(2018-09-13):
引用 网友A:
好像在那里见过此文章

这篇文章是我发表在电子报里面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有没有做好了?我不理解图2,和图1的L1,L2,L3这个是怎么做的。我有一个高压包

高压包输出电压太高,输出电流太小,不适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V4基极直接接地负极,不可能导通,一上电继电器J就吸合了。

不会,他利用的就是二极管反向隔离原理

网友H:
这篇文章原作者是我!

网友I:
V2一通电就是导通的,原理图设计错误

网友J:
对人有没有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