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卫电棒

楼主(2015-02-11):
图中的电路装置可输出近万伏高压脉冲用来自卫。整个装置做成手电筒形式,一物两用。

电路原理:BG1、BG2、B1构成交、直流变换器,B1升压后经QL桥式整流向C2充电。BG3、BG4组成中空系数大的多谐振荡器,它输出脉冲触发可控硅3CT5导通。电容C2经3CT5和B2、B3、B4的初级放电。于是B2、B3、B4各次级相串联输出近万伏高压。当功能选择开关K置于1位置时作照明电筒使用。

元件的选择与制作:变压器B1用中波磁棒截取20mm和30mm长各两段,绕上线圈后用环氧树脂胶合成口字形磁环。各绕组数据见图注。用E11形磁芯做更好。B2、B3、B4用市售XD型380V/6.3V指示灯变压器,初次级倒过来使用,原6.3V次级并联起来作初级,原380V初级串联起来作次级。连接时要注意次级电势相串联,否则输出电压不足。BG1、BG2的β值应大于60,且性能尽量接近。
调试:先调整直流一交流变换器使B1次级电压在200V以上,接上39k负载时不应低于160V。整机连接后,ZD闪亮,高压脉冲变压器发出“啪、啪”声。将电压表咵接在可控硅阳、阴极间,电表摆动最大值应接近150V。多揩振荡器振荡周期应与C2充电周期同步,即应在C2充满电时多谐振荡器的脉冲到来触发可控硅。这可以通过反复调节R2、C2、C3的数值使其相互兼顾,以求尽量同步,以获得最佳输出。调好后,高压脉冲频率每分种在60-120次之间。

这个1.5V电压电子防身棒具有耗能少(一节1.5V电池可使用三千次)稳定性高(电路越复杂越容易坏)等特点。

这个结构最简单了BC328和BC338可分别用S9012和S9013代换,我做了几次,不知是本人不行还是电路问题,一直没成功,也许是三极管的引脚弄错了吧,现在的管子ebc有ecb也有。

这个要慎用啊据说会打死人的

在自己制作变压器的铁心时,铁心应选用铁氧体铁心,切割的操作具体如图

网友A(2015-12-23):
赞,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B:
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C:
单管自激比较简单就是变压器不好弄

网友D(2019-05-12):
这个难找,收藏

网友E(2019-07-31):
电视机高压包外接一个三极管可以做。

网友F:
这种东西就不能太人道

网友G:
这种高压打火的基本只有震慑效果,远不如电压在300v左右蓄能电容在20微法左右的看不见打火的厉害,碰上就整个人瘫掉。

网友H:
变压器不好做,容易击穿!

网友I(2021-03-07):
这个带出去有xy上的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