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用C语言实现交通灯(红绿灯)源程序

楼主(2015-02-11):
51单片机用C语言实现交通灯(红绿灯)源程序
交通灯,红黄绿灯交替亮,怎样实现呢?其实就是根据单片机定时器及倒计时的程序修改。

源程序如下:

/*
1、程序目的:使用定时器学习 倒计时 红绿灯原理 主要程序和倒计时一样
2、硬件要求:数码管、晶振12M
*/
#include <reg52.h>

bit red,green,yellow,turnred; //定义红、黄、绿及转红标志

code unsigned char tab[]=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数码管 0-9

unsigned char Dis_Shiwei;//定义十位
unsigned char Dis_Gewei; //定义个位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的延时程序
{
while(--cnt);
}

main()
{

TMOD |=0x01;//定时器设置 10ms in 12M crystal定时器0,工作方式1,16位定时器
TH0=0xd8; //65535-10000=55535=D8F0(十六进制)
TL0=0xf0;
IE= 0x82; //中断控制,EA=1开总中断,ET0=1:定时器0中断允许
TR0=1; //开定时器0中断

P1=0xfc;//红灯亮,根据红黄绿接灯的顺序。
red =1;
while(1)
{
P0=Dis_Shiwei;//显示十位,这里实现用8位数码管,即左1位
P2=0;
delay(300);//短暂延时
P0=Dis_Gewei; //显示个位,左数,2位
P2=1;
delay(300);
}

}
/********************************/
/* 定时中断 */
/********************************/
void tim(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second=60,count; //初值60

TH0=0xd8;//重新赋值,10毫秒定时
TL0=0xf0;
count++;
if (count==100)
{
count=0;
second--;//秒减1
if(second==0)
{ //这里添加定时到0的代码 ,可以是灯电路,继电器吸合等,或者执行一个程序
if(red) //红灭,先转黄
{
red=0;yellow=1;
second=4;
P1=0xF3;//黄灯亮4秒,黄灯为过渡灯,再根据情况转绿或转红
}
else if(yellow && !turnred)
{
yellow=0;green=1;
second=25;
P1=0xCF;//绿灯亮25秒,
}
else if(green)
{
yellow=1;green=0;
second=4;
P1=0xF3;//黄灯亮4秒
turnred=1;
}
else if(yellow && turnred) //绿灯灭,转黄灯,后红灯,turnred=1时
{
red=1;yellow=0;
P1=0xFC;//红灯亮60秒
second=60;
turnred=0; //接下来是转黄,绿。
}

}
Dis_Shiwei=tab[second/10];//十位显示值处理
Dis_Gewei=tab[second%10]; //个位显示处理

}
}

网友A(2018-11-27):
这是52啊,51 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