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最小系统实作_让一只发光管闪光

楼主(2015-02-11):
    依据单片机的引脚功能和单片机工作的条件,实现“用单片机控制一个LED”闪亮的功能的单片机最小应用系统如下。

元件清单:
序号        元件名称        规格或参数       数量     备注
1              电阻                220                     2个
2              电阻                10k                     1个
3              电解电容        10μF                   1个
4              瓷片电容        30pF                   2个
5              发光二极管    φ3mm                 1个
6              晶振                12MHz              1个
7              单片机芯片    AT89S51           1块
8             4.5V电池盒     1.5V×3               1个         配三节7号电池
9             万能板电路版15×17cm             1块
10           集成成电路座DIP 40脚            1只
      在万能板上依据单片机最小应用系统原理图焊接元件。电路焊接顺序为:DIP 40集成成电路座脚→振荡电路→复位电路→电源电路→外围电路。

程序: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1  P1_0        //发光二极管与单片机I/O口P1.0端连接;
uint i;
void delay(i);        //延时函数
void main(void)           //主程序
{
  while(1)
  {
    LED1=0;               //点亮发光二极管
    delay(5000);          //调用延时程序
    LED1=1;               //发尖二极管熄灭
    delay(5000);          //调用延时程序
  }
}
void delay(i)     //延时子程序;
{
    whil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