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最小系统

楼主(2015-02-11):
单片机最小系统
单片机最小系统:是指用最少的元件组成的单片机可以工作的系统。
对51系列单片机来说,最小系统一般应该包括:单片机、晶振电路、复位电路。下是一个51单片机的最小系统电路图。

复位电路:由电容、电阻构成。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性质,当最小系统一上电,RST脚将会出现高电平,这个高电平持续的时间由电路的RC值来决定。51系列单片机RST脚的高电平持续两个机器周期以上就可复位,所以,RC的取值应该保证单片机的可靠复位。典型运用电路中推荐C 取10Uf,R取10K。
晶振电路:典型的晶振取11.0592MHz(因为可以准确地得到9600波特率和19200波特率,用于有串口通讯的场合)/12MHz(产生精确的uS级时歇,方便定时操作)。
单片机:一片AT89S51/52或其他51系列兼容单片机。特别注意:对于31脚(EA/VPP),当接高电平时,单片机在复位后从内部ROM的0000H开始执行,当接低电平时,复位后直接从外部ROM的0000H开始执行,这一点是初学者容易忽略的。本最小系统无外部ROM,所以单片机31脚直接接VCC。
单片机最小使用的是AT89S52,单片机的40个引脚功能:电源用2个(VCC和GND);晶振用2个;复位1个;EA/VPP用1个;剩下还有34个,29脚PSEN,30脚ALE为外扩数据/程序存储器时才有特定用处,一般情况下不用考虑,这样,就只剩下32个引脚。
对于初学者,这32个引脚就是要经常跟它们打交道的了,它们是:
P0端口P0.0-P0.7共8个;
P1端口P1.0-P1.7共8个;
P2端口P02.0-P2.7共8个;
P3端口P3.0-P3.7共8个。

网友A(2015-04-28):
顶一个!!!嗯,请问如何给最小系统弄电源??

网友B:
单片机最小使用的是AT89S52,单片机的40个引脚功能:电源用2个(VCC和GND);电镀人才网晶振用2个;复位1个;EA/VPP用1个;剩下还有34个,29脚PSEN,30脚ALE为外扩数据程序存储器时才有特定用处,一般情况下不用考虑,这样,就只剩下32个引脚。
对于初学者,这32个引脚就是要经常跟它们打交道的了,它们是:

感觉不是很对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