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12C2052AD单片机制作的0-99V数字电压表

楼主(2015-02-11):
       用STC12C2052AD单片机制作的0-99V数字电压表。这个电路我感觉比较有用,原理简单,直接用STC12C2052AD单片机处带的AD,数码管用四位共阳数码管,小数点后面有一点跳动,电路由面包板搭建的电路,基准电压采用TL431产生。下面是实物图:

**********************************************************************
用STC12C2052AD单片机制作的0-99V数字电压表源程序
P1.6口为0-5V模拟量输入端,P1.5口连接TL431l输出的2.5V基准电源,4位串行LED数码管显示
**********************************************************************/
#include <STC12C2052AD.H> //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51基本运算(包括_nop_空函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Bus P3
//a3.0-b3.1-c3.2-d3.3-e3.4-f3.5-g3.7-dp1.0
#define ON  1              //定义0为打开
#define OFF 0              //定义1为关闭

sbit ge=P1^4;            //个位位选
sbit shi=P1^3;            //十位位选
sbit bai=P1^2;            //百位位选
sbit qian=P1^1;            //千位位选
sbit db=P1^0;
char d[5];
uint R,M,N;//若定义成uchar型就只能显示2.5V以下的数值
uchar code LEDTab[]={0xc0,0xf9,0x64,0x70,0x59,0x52,0x42,0xf8,0x40,0x58};
/*****************************************************************
函数名:毫秒级CPU延时函数
调  用:delay (?);
参  数:1~65535(参数不可为0)
返回值:无
结  果:占用CPU方式延时与参数数值相同的毫秒时间
备  注:应用于1T单片机时i<600,应用于12T单片机时i<125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               //定义变量
for(;t>0;t--)             //如果t大于0,t减1(外层循环)
  for(i=600;i>0;i--);         //i等于124,如果i大于0,i减1
}
/*******************************************************************
函数名:ADC初始化及8位A/D转换函数
返回值:8位的ADC数据
结  果:读出指定ADC接口的A/D转换值,并返回数值
备  注:适用于STC12C2052AD系列单片机(必须使用STC12C2052AD.h头文件)
*******************************************************************/
uchar Read (uchar CHA){
uchar AD_FIN=0; //存储A/D转换标志;若在函数外定义此变量则不能得到连续变化的模拟量的显示
/******以下为ADC初始化程序****************************/
    CHA &= 0x07;            //选择ADC的8个接口中的一个(0000 0111 清0高5位)
    ADC_CONTR = 0x60;  //ADC转换的速度(0XX0 0000 其中XX控制速度,请根据数据手册设置)
    _nop_();
    ADC_CONTR |= CHA;       //选择A/D当前通道
    _nop_();
    ADC_CONTR |= 0x80;      //启动A/D电源
    delay(1);            //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1ms即可?
/******以下为ADC执行程序****************************/
    ADC_CONTR |= 0x08;      //启动A/D转换(0000 1000 令ADCS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_FIN ==0){     //等待A/D转换结束
    AD_FIN = (ADC_CONTR & 0x10); //0001 0000测试A/D转换结束否
    }
    ADC_CONTR &= 0xE7;      //1111 0111 清ADC_FLAG位, 关闭A/D转换,
return (ADC_DATA);          //返回A/D转换结果(8位)
}
/******************************************************************
显示函数转换函数:
M=模拟量采样值,N=基准电压源采样值(本例为2.5V),R=模拟量输入值(待显示值)
N=256*2.5/Vcc;变形后得Vcc=256*2.5/N; 代入M=256*R/Vcc;得到M=R*N/2.5;变形后得R=M*2.5/N
1.105为输入端分压比。
******************************************************************/
void transfer(void){
M=Read(6);//P1.6口模拟量转换
N=Read(5);//P1.5口2.5V基准电压源采样(转换)
R=((M*2.5)/N)*1.105*1000;//输入模拟量换算并放大1000倍;
/***以下为3位显示转换***/
d[3]=R/1000;
R=R%1000;
d[2]=R/100;
R=R%100;
d[1]=R/10;
d[0]=R%10;
}
/**********显示函数(未优化)************************************************/
void xian_shi (void)
{
LEDBus=LEDTab[d[0]];       //个位送数码管显示
ge=ON;               //打开个位位选
delay(2);               //1就是显示1毫秒,0缩短显示时间,亮度减半
ge=OFF;              //关闭个位位选
LEDBus=LEDTab[d[1]];       //十位送数码管显示
shi=ON;               //打开十位位选

delay(2);               //1就是显示1毫秒,0缩短显示时间,亮度减半
shi=OFF;              //关闭十位位选

LEDBus=LEDTab[d[2]];       //百位送数码管显示
bai=ON;                   //打开百位位选
db=0;                      //显示小数点
delay(2);               //1就是显示1毫秒,0缩短显示时间,亮度减半
bai=OFF;              //关闭百位位选
db=1;                   //关闭小数点显示
LEDBus=LEDTab[d[3]];       //千位送数码管显示
qian=ON;               //打开千位位选
delay(2);               //1就是显示1毫秒,0缩短显示时间,亮度减半
qian=OFF;              //关闭千位位选
}
/******************************************************************
函数名:主函数
调  用:无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程序开始处,无限循环
备  注:
******************************************************************/
void main (void)
{
P1M0 = 0x60; //P1.0/P1.1:0000 0011(高阻)//注意:更改ADC通道时须同时将对应的IO接口修改为高阻输入。
P1M1 = 0x00; //P1.0/P1.1:0000 0000
while(1){
uchar i;
delay(1);
i++;
if (i==30)
{
transfer();
i=0;
}
xian_shi();
//delay(10);
}
}

网友A:
电路图发出来吧

网友B:
能给个电路图吗?ZOUCHENGGUO@163.COM谢谢

网友C(2015-11-13):
本论坛真是高手如云啊,让我们这些新长见识了

网友D:
可以把电路图发上来吗,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E(2016-07-16):
74.R=((M*2.5)/N)*1.105*1000;//输入模拟量换算并放大1000倍;  这行不懂  可以解释一下么

网友F(2017-01-28):
你可以从他的程序里把电路找出来

网友G(2017-05-08):
引用 网友E:
74.R=((M*2.5)/N)*1.105*1000;//输入模拟量换算并放大1000倍;  这行不懂  可以解释一下么

这是为了后面分离出数码管要显示的数字而做的人为放大。

网友H(2017-06-21):
很实用哦,有空也来仿制一个玩下!谢谢楼主分享资源!

网友I(2018-04-11):
能提供个  线路图吗

网友J:
希望是0-1000伏!!

网友K:
分享一下电路呗!

网友L(2018-06-08):
可以把电路图发上来吗,我也想做一个,这个很需要!!!

网友M(2021-06-24):
刚从某一个宝买了几个,感觉不错。想自己学习做一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N(2021-12-14):
楼主设计的真好,我学到了很多。

网友O(2022-06-30):
高手如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