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电子“爆竹”

楼主(2015-02-11):
  春节燃放爆竹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传统习俗。这里介绍的电子“爆竹”非常有趣:当你按图1所示按下“爆竹”顶端的小型按钮开关时,它便会发出长约20s的“噼噼——啪啪——”爆竹声来。这种新颖的电子“爆竹”与传统火药爆竹相比较,具有安全、无污染、可重复使用等特点,是逢年过节喜庆时的理想电子小装置。
  又是一年新春到。同学们何不赶快行动起来,制作这样一个电子“爆竹”,让它给节日的家庭增添更多欢乐、喜庆气氛!
  一、工作原理
  电子“爆竹” 的电路如图2所示。它主要采用了模拟声集成电路A,所产生的“爆竹”声十分逼真,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SB为小型按钮开关,起触发A内部电路工作的作用。平时,电路处于静态不工作状态,整个电路耗电十分微小,实测总电流仅为1μA左右。每当有人按动一下SB时,A的触发端TG就会获得正脉冲电信号,A内部电路受触发工作,其输出端OUT便会输出一遍长达20s的内储模拟爆竹声电信号,经晶体三极管VT功率放大后,推动扬声器B发出响亮的“爆竹”声。

  电路中,R1是A的外接振荡电阻器,其阻值大小影响“爆竹”声的速度快慢和音调高低。电容器C主要用于滤去模拟声集成电路A所输出信号中一些不悦耳的谐波成分,使“爆竹”声更加清脆响亮。电阻器R2主要起限流作用,可有效防止个别β值过高的功率放大三极管产生自激现象。
  二、元器件选择
  A选用KD-5601型模拟声集成电路,它采用黑胶封装形式制作在一块尺寸约为23mm×14mm的小印制电路板上(参见图3所示),并给有外围元件焊接脚孔,使用很方便。KD-5601的主要参数:典型工作电压为3V,触发端允许输入电压范围VSS-0.3~VDD+0.3V,音频输出端驱动电流≥1mA,静态耗电≤1μA,使用温度范围-10℃~60℃。
  VT选用9013或3DG12、3DX201、3DK4型硅NPN中功率三极管,要求电流放大系数β>100。
  R1、R2均用RTX-1/8W型碳膜电阻器。C用CT4D型独石电容器。B用φ29mm×9mm、8Ω、0.25W超薄微型动圈式扬声器,以减小体积、方便安装。
  SB可用6mm×6mm小型轻触开关,亦可用KAX-1型按钮开关。G用两节5号干电池串联(须配塑料电池架)而成,电压为3V;如嫌扬声器发声小,可将电压提高到4.5伏,即用三节5号干电池串联后供电。
  三、制作与使用
  整个电路以模拟声集成电路A的芯片为基板,按照图3所示进行焊接,不必另外再制作印制电路板。焊接时注意:电烙铁外壳一定要良好接地,以免交流感应电压击穿A内部CMOS集成电路!
  整个电路装入尺寸约为φ35mm×120mm的爆竹造型壳体内。该壳体既可用红色厚纸板粘制,也可用一段红色塑料管加工制成。将全部焊接好的电路安装到“爆竹”里面去。注意在“爆竹”适当位置处为扬声器B开出放音孔,在“爆竹”顶端部开孔固定安装小型按钮开关SB,以方便使用。
  装配好的电子“爆竹”,只要电路元器件质量有保证,焊接无误,一般不需任何调试便可投入使用。万一使用中发现“爆竹”声不够逼真,可通过适当改变电阻器R1的阻值来加以调节。R1取值范围一般在910kΩ~1.5MΩ之间。如果电路产生自激振荡,可通过在模拟声集成电路A的电源端跨接一只22~47μF的电解电容器(正极接VDD、负极接VSS)来加以排除。
  由于整个电路平时静态耗电很小,故电路未设置电源开关。但长时间不用电子“爆竹”时,应将干电池从电池架上取出来,以免电能自身消耗尽后,电池流液腐蚀坏电路。

网友A(2017-10-20):
不错,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