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20通过UART0中断接收字符串,再通过UART1发送出去。但是UART1只能发出一个字符

楼主(2015-02-11):
我的初始化程序应该好用,我通过UART0中断接收,再通过UART0发送数据,程序运行正确;

                                             通过UART1中断接收,再通过UART1发送数据,程序运行也正确。

但是,我如果通过UART0中断接收数据,再通过UART1发送出去,就不对了。跪求帮助。

下面是我的代码:

//将UART1 和UART0 初始化,交叉开关设置为P0.0  P0.1 为UART0//                                          P1.0  P1.1 为UART1
//-----------------------------------------------------------------------------------------------//Includes//-----------------------------------------------------------------------------------------------
#include <c8051f020.h>#include <stdio.h>                         //标准输入输出头文件
//-----------------------------------------------------------------------------------------------
//Global Constants//-----------------------------------------------------------------------------------------------
#define BAUDRATE_0   115200       //  UART0的波特率#define BAUDRATE_1   9600
//-----------------------------------------------------------------------------------------------
//SYSTEMCLOCK  =System  clock  frequency  in  Hz
//-----------------------------------------------------------------------------------------------
#define  SYSTEMCLOCK      22118400    //系统时钟为22.1184MHz
#define  MAX_LEN          3           //接收数据的最大长度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uchar readCounts;  uchar senlen;
uchar trdata[MAX_LEN];
uchar message[]={"Receive Buf is full"};
bit  readFlag;
bit  frameFlag;
//-----------------------------------------------------------------------------------------------
//初始化函数
//-----------------------------------------------------------------------------------------------
void SYSCLK_Init(void);                 //系统时钟初始化函数
void PORT_Init(void);
void UART0_Init(void);                 //

//-----------------------------------------------------------------------------------------------
//           SYSCLK_Init()
//-----------------------------------------------------------------------------------------------
void SYSCLK_Init(void)
{         int i;
           OSCXCN= 0x67;                     //外部振荡器控制寄存器         ,使能外部振荡器
          for(i=0;i<256;i++);                                //等待至少1ms
         while(!(OSCXCN&0x80));                        //等待外部晶体稳定起振
           OSCICN=0x88;                                                //用外部晶振作为系统时钟,并使能时钟丢失检测
   }
//------------------------------------------------------------------------------------------------
//               PORT_Init()
//------------------------------------------------------------------------------------------------
  void PORT_Init()
{
     XBR0  =0x06;                //  使能UART0 ,UART0 的TX连到P0.0 ,UART0 的RX 连到 P0.1
     XBR1  =0x00;
     XBR2  =0x46;                                   //  弱上拉全局使能,交叉开关使能
     P0MDOUT |=0x01;                           //  TX作为推挽输出,RX作为漏极开路
     P1MDOUT |=0x01;
     EMI0CF =0x10;
     P1MDIN =0xFF;
}
//-------------------------------------------------------------------------------------------------
//      UART0_Init()
//------------------------------------------------------------------------------------------------
void UART0_Init()
  {
     SCON0  =0x50;
     TMOD   =0x20;
     TH1    =        256-(SYSTEMCLOCK/BAUDRATE_0/16);   //设置定时器1用作波特率的重载值    TL1保持计数值,而TH0保持重载值。
     TR1=1;                                                                //定时器1用系统时钟作为时基
     CKCON  |=0x10;                       //系统采用系统时钟,不分频
     PCON   |=0x80;                                                    //电源控制寄存器,禁止UART0波特率1/2功能
}
//-----------------------------------------------------------------------------------------------------
//       UART1_Init()
//-----------------------------------------------------------------------------------------------------
void UART1_Init()
{
    SCON1 =0x50;
    T4CON =0x34;
     CKCON |=0x40;
     PCON  |=0x10;
     RCAP4H =(65536-SYSTEMCLOCK/BAUDRATE_1/32)/256;
     RCAP4L =(65536-SYSTEMCLOCK/BAUDRATE_1/32)%256;
     T4CON |=0x04;
     SCON1 &=0xFE;
     SCON1 &=0xFD;
}

//-------------------------------------------------------------------------------------------------
//UART0串口中断服务程序          (需要完成:1.检测是否是接收中断,2.如果是接收,保存数据,)
//                                           (3.判断接收的数据与保存的数据是否一样,4.如果一样,通过TX端发送出去一组数据)
//-------------------------------------------------------------------------------------------------
void UART0_ISR (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uchar rxch;
     if(RI0)                     //若中断标志RI0=1,则是接收中断,进行数据完整接收
             {
               RI0=0;                 //RI0软件清零
               rxch=SBUF0;     //将缓冲寄存器中的数值保存到字符rxch中
               if (readCounts>=MAX_LEN)
                 {
                     readCounts=0;
                     readFlag=1;    //如果接收到的数据已经超过了规定的长度,那说明这个数据是无用的,
                                            //设一个标志位readFlag=1,然后当readFlag=1的时候,就让主程序发送一个提示
                 }
             trdata[readCounts]=rxch;//存入数组内,供发送
             readCounts++;           //记录已经存入几个数据

            if(rxch==0x66)                         //检测,如果是最后一个字符,说明已经成功接收一组字符串了,
              {                                                 //设一个标志位frameFlag=1,然后当frameFlag=1的时候,就让主程序发送这组数据给串口了
                  frameFlag=1;
                 senlen=readCounts;
                  readCounts=0;
               }
        }
}
//----------------------------------------------------------------------------------------------------
//   发送单个字符给UART1
//----------------------------------------------------------------------------------------------------
void  Send_char(uchar ch)
{                  SBUF1=ch;       //将发送的数据送入缓存区
while((SCON1&0x02)==0);   //在发送数据结束时,TI0置位
SCON1&=~0x02;            //软件清零
  }
//----------------------------------------------------------------------------------------------------
//     发送单个字符给UART0
//----------------------------------------------------------------------------------------------------
/*void  Send_char(uchar ch)
{                  SBUF0=ch;        //将发送的数据送入缓存区
while(TI0==0);   //在发送数据结束时,TI0置位
         TI0=0;            //TI1软件清零
}*/
   //---------------------------------------------------------------------------------------------------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串,strlen为该字符串的长度
//----------------------------------------------------------------------------------------------------
void send_string_com(uchar *str,uint strlen)
  {
          uint k=0;
          do
           {
           Send_char(*(str+k));
            k++;
            } while(k<strlen);
  }
//---------------------------------------------------------------------------------------------------
// 主程序(实现功能 UART0处有中断,是接收中断,接收到一组数值,如果数值是我们想要的,就再通过TX端发送出去)
//---------------------------------------------------------------------------------------------------
    main()
{
     WDTCN  =  0xde;
     WDTCN  =  0xad;
     SYSCLK_Init();
     PORT_Init();
     UART0_Init();
     UART1_Init();
     EA=1;
     ES0=1;
     EIE2 =0x40;
    do
    {

            if(readFlag==1)
                  {
                      readFlag=0;
                     send_string_com(message,sizeof(message));
                  }
               else if(frameFlag==1)
                   {
                        frameFlag=0;
                       send_string_com(trdata,senlen);
                   }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