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ID温度控制程序

楼主(2015-02-11):
PID是比例,积分,微分的缩写. 比例调节作用:是按比例反应系统的偏差,系统一旦出现了偏差,比例调节立即产生调节作用用以减少偏差。比例作用大,可以加快调节,减少误差,但是过大的比例,使系统的稳定性下降,甚至造成系统的不稳定。积分调节作用:是使系统消除稳态误差,提高无差度。因为有误差,积分调节就进行,直至无差,积分调节停止,积分调节输出一常值。积分作用的强弱取决与积分时间常数Ti,Ti越小,积分作用就越强。反之Ti大则积分作用弱,加入积分调节可使系统稳定性下降,动态响应变慢。积分作用常与另两种调节规律结合,组成PI调节器或PID调节器。微分调节作用:微分作用反映系统偏差信号的变化率,具有预见性,能预见偏差变化的趋势,因此能产生超前的控制作用,在偏差还没有形成之前,已被微分调节作用消除。因此,可以改善系统的动态性能。在微分时间选择合适情况下,可以减少超调,减少调节时间。微分作用对噪声干扰有放大作用,因此过强的加微分调节,对系统抗干扰不利。此外,微分反应的是变化率,而当输入没有变化时,微分作用输出为零。微分作用不能单独使用,需要与另外两种调节规律相结合,组成PD或PID控制器。

程序如下:
/***********************************************************************
                     PID温度控制程序
程序说明:
   系统上电后显示 “--温度”
   表示需要先设定温度才开始进行温度检测
   温度设定完毕后程序才开始进行PID温控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DS18B20.H"
#include"PI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de tab[]=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
;
/*个位0~9的数码管段码*/
unsigned char code sao[]=
{
    0x7f,0xbf,0xdf,0xef
}
;
//扫描码
uchar set=30,keyflag=1 ; //set初始化为30° keyflag为进入温度设定的标志位
//4个按键使用说明
sbit key_out=P1^0 ; //用于温度设定后的退出
sbit key_up=P1^1 ; //设定温度加
sbit key_down=P1^2 ; //设定温度减
sbit key_in=P1^3 ; //在程序的运行中如需要重新设定温度 按下此键才能进入设置模式并且此时是停在温度控制的,按下key_out键后才表示设定完毕
void Show_key();
/***********************************************************/
void delays(unsigned char k)
{
    unsigned char i,j ;
    for(i=0;i<k;i++)
    for(j=0;j<50;j++);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P0口 作为数据口
P2口的低四位作为扫描口

变量 x表示扫描
d表示是否要加小数点 为1是 为0不加
y表示传递的数值
*********************************************************/
LCD_disp_char(uchar x,bit d,uchar y)
{
    P2=0XFF ;
    P0=0xFF ;
    if(d==0)
    P0=tab[y];
    else
    P0=tab[y]&0x7f ; //与上0x7f表示是否要加小数点
    P2=sao[x]; //打开扫描端号

}
/*********************************************************
按键扫描
*********************************************************/

void keyscan(void)
{
    if(key_in==0) //按键进入函数
    {
        delays(10);    //延时消抖 (以下同)
        if(key_in==0)
        {
            while(key_in==0)
            {
                Show_key(); //如果一直按着键不放 就一直显示在当前状态 (以下同)
            }
            keyflag=1 ; //按键标志位
        }
    }
    /***********************/
    if(key_out==0)   //按键退出
    {
        delays(10);
        if(key_out==0)
        {
            while(key_out==0)
            {
                Show_key();
            }
            keyflag=0 ;
            set_temper=set ;
        }
    }
    /*************************/
    if(key_up==0)   //设定温度的加
    {
        delays(10);
        if(key_up==0)
        {
            while(key_up==0)
            {
                Show_key();
            }
            if(keyflag==1)
            {
                set++;
                if(set>90) //如果大于90°就不在加
                set=90 ;
            }
        }
    }
    /*************************/
    if(key_down==0)   //温度设定的减
    {
        delays(10);
        if(key_down==0)
        {
            while(key_down==0)
            {
                Show_key();
            }
            if(keyflag==1)
            {
                set--;
                if(set<30) //温度减到30°时不在往下减
                set=30 ;
            }
        }
    }
}
/*********************************************************************
按键按下时的显示函数
***********************************************************************/
void Show_key()
{
    output=1 ;
    LCD_disp_char(3,0,10); //显示 -
    delays(3);
    LCD_disp_char(2,0,10); //显示- (表示温度设定 )
    delays(3);
    LCD_disp_char(1,0,set/10); //显示温度十位
    delays(3);
    LCD_disp_char(0,0,set%10); //显示温度个位
    delays(3);
}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mp ;//声明温度中间变量
    unsigned char counter=0 ;
    PIDBEGIN(); //PID参数的初始化
    output=1 ; //关闭继电器输出
    while(1)
    {
        keyscan();
        if(keyflag)
        {
            Show_key(); //显示温度设定
        }
        else
        {
            if(counter--==0)
            {
                tmp=ReadTemperature();//每隔一段时间读取温度值
                counter=20 ;
            }
            LCD_disp_char(3,0,tmp/1000);   //显示温度十位
            delays(3);
            LCD_disp_char(2,1,tmp/100%10); //显示温度个位
            //显示小数点
            delays(3);
            LCD_disp_char(1,0,tmp/10%10); //显示温度小数后一位
            delays(3);
            LCD_disp_char(0,0,tmp%10);//显示温度小数后二位
            delays(3);
            P2=0XFF ;
            P0=0xff ;
            compare_temper(); //比较温度

        }
    }
}

/**********************************************************************************************************************************************/

//PID算法温控C语言2008-08-17 18:58
#ifndef _PID_H__
#define _PID_H__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include<string.h>
struct PID
{
    unsigned int SetPoint ;
    // 设定目标 Desired Value
    unsigned int Proportion ;
    // 比例常数 Proportional Const
    unsigned int Integral ;
    // 积分常数 Integral Const
    unsigned int Derivative ;
    // 微分常数 Derivative Const
    unsigned int LastError ;
    // Error[-1]
    unsigned int PrevError ;
    // Error[-2]
    unsigned int SumError ;
    // Sums of Errors
}
;
struct PID spid ;
// PID Control Structure
unsigned int rout ;
// PID Response (Output)
unsigned int rin ;
// PID Feedback (Input)

sbit output=P1^4;
unsigned char high_time,low_time,count=0 ;
//占空比调节参数
unsigned char set_temper ;

void PIDInit(struct PID*pp)
{
    memset(pp,0,sizeof(struct PID)); //PID参数初始化全部设置为0
}

unsigned int PIDCalc(struct PID*pp,unsigned int NextPoint)
{
    unsigned int dError,Error ;
    Error=pp->SetPoint-NextPoint ;
    // 偏差
    pp->SumError+=Error ;
    // 积分
    dError=pp->LastError-pp->PrevError ;
    // 当前微分
    pp->PrevError=pp->LastError ;
    pp->LastError=Error ;
    //比例
    //积分项
    return(pp->Proportion*Error+pp->Integral*pp->SumError+pp->Derivative*dError);
    // 微分项
}

/***********************************************************
温度比较处理子程序
***********************************************************/
void compare_temper()
{
    unsigned char i ;
    //EA=0;
    if(set_temper>temper)
    {
        if(set_temper-temper>1)
        {
            high_time=100 ; //大于1°不进行PID运算
            low_time=0 ;
        }
        else
        {   //在1°范围内进行PID运算
            for(i=0;i<10;i++)
            {
                //get_temper();
                rin=s;
                // Read Input
                rout=PIDCalc(&spid,rin); //执行PID运算
                // Perform PID Interation
            }
            if(high_time<=100) //限制最大值
            high_time=(unsigned char)(rout/800);
            else
            high_time=100;
            low_time=(100-high_time);
        }
    }
/****************************************/
    else if(set_temper<=temper) //当实际温度大于设置温度时
    {
        if(temper-set_temper>0)//如果实际温度大于设定温度
        {
            high_time=0 ;
            low_time=100 ;
        }
        else
        {
            for(i=0;i<10;i++)
            {
                //get_temper();
                rin=s ;
                // Read Input
                rout=PIDCalc(&spid,rin);
                // Perform PID Interation
            }
            if(high_time<100) //此变量是无符号字符型
            high_time=(unsigned char)(rout/10000);
            else
            high_time=0 ;//限制不输出负值
            low_time=(100-high_time);
            //EA=1;
        }
    }
}

/*****************************************************
T0中断服务子程序,用于控制电平的翻转 ,40us*100=4ms周期
******************************************************/
void serve_T0()interrupt 1 using 1
{
    if(++count<=(high_time))
         output=0 ;
    else if(count<=100)
    {
        output=1 ;
    }
    else
    count=0 ;
    TH0=0x2f ;
    TL0=0xe0 ;
}

void PIDBEGIN()
{

    TMOD=0x01 ;
    TH0=0x2f ;
    TL0=0x40 ;

    EA=1 ;
    ET0=1 ;
    TR0=1 ;

    high_time=50 ;
    low_time=50 ;
    PIDInit(&spid);
    // Initialize Structure
    spid.Proportion=10 ;
    // Set PID Coefficients
    spid.Integral=8 ;
    spid.Derivative=6 ;
    spid.SetPoint=100 ;
    // Set PID Setpoint

}
#endif

网友A(2015-06-06):
make an effort  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B:
rin=s,这里的s你在哪里定义过?突然就出现了啊

网友C(2015-11-17):
引用 网友D:

struct PID spid ;
// PID Control Structure
unsigned int rout ;
// PID Response (Output)
unsigned int rin ;
// PID Feedback (Input)

你看214行的定义

网友E(2015-12-27):
楼主,其他的.h文件呢?

网友F:
都没见仿真图呢

网友G(2016-03-01):
不想说有多少错误了

网友H(2016-04-20):
high_time=(unsigned char)(rout/800);楼主  这个为什么要除以800而不是其他数值  怎么算的呀  求回答  非常感谢!

网友I(2016-08-10):
这好的程序
为什么不把它做的更完美呢

网友J(2017-01-16):
引用 网友C:
struct PID spid ;
// PID Control Structure
unsigned int rout ;

他问的应该是第264行中 rin =s 中的 s 是怎么来的

网友K(2017-03-13):
引用 网友L:

很多错误?

网友M(2017-04-17):
整个分析了他的代码,这样的程序你发上来有什么意思?你用PID的意义何在?当温度超调你就不再加热,这个自动调节有违背呀。还有你的定时器实现PWM明显逻辑错误…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误人子弟,浪费我墨水。

网友N(2017-06-04):
感谢,先下后看。

网友O(2017-09-12):
引用 网友J:
他问的应该是第264行中 rin =s 中的 s 是怎么来的

他还有的文件没显示出来,应该是温度传感器里面的

网友P(2017-12-08):
引用 网友M:
整个分析了他的代码,这样的程序你发上来有什么意思?你用PID的意义何在?当温度超调你就不再加热,这个自 ...

一看到ds18b20 就应该知道 这不是什么正经的PID 温控 ,顶多算学校练手的东西 ,  真正的经典的pid温控都是用51单片机做的双积分adc 然后可以达到比较高的采样分辨率 ,万能信号输入.

网友Q:
引用 网友P:
一看到ds18b20 就应该知道 这不是什么正经的PID 温控 ,顶多算学校练手的东西 ,  真正的经典的pid温控都是 ...

您是指PID温控的话使用DS18B20是不合适的吗?

网友R(2018-06-25):
楼主请问一下
if(high_time<=100) //限制最大值
            high_time=(unsigned char)(rout/800);
            else
            high_time=100;
            low_time=(100-high_time);
这一块程序里面的红色部分是什么原理,看不懂,加急求回复

网友S(2018-10-27):
楼主估计是在哪里抄来的,他没办法解答大家的疑问

网友S:
引用 网友M:
整个分析了他的代码,这样的程序你发上来有什么意思?你用PID的意义何在?当温度超调你就不再加热,这个自 ...

中断控制电平翻转,确实逻辑有错误,若pid算出了的high_time = 0,outpu = 1,并非预想中的output = 0。

网友T:
引用 网友R:
楼主请问一下
if(high_time

high_time=(unsigned char)(rout/800);红色大约代表,high_time=(rout/800)后强制转为255
的char型变量。

网友U(2018-12-28):
PID算法新人,学习学习

网友V:
太感谢分享了,很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