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学 A/D0832 液晶显示电压(源程序+Proteus仿真下载)

楼主:
适合刚学习A/D0832的同学。液晶屏1602显示0832采集到的电压值

源程序:

//AD转换的数据交换时间仅为32us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elay4us(){_nop_();_nop_();_nop_(); _nop_();}

//******************adc0832****************//
sbit CS=P1^0; //使能。
sbit CLK=P1^1;//时钟
sbit DIO=P1^2; // 数据

//***********1602**********//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uchar Display_Buffer[]="0.00 V";
uchar code Line1[]="Current Voltage"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t;
  while(ms--)
  for(t=0;t<120;t++);
}

//LCD忙状态检测
bit LCD_Busy_Check()
{
   bit result;
   RS=0;
   RW=1;
   E=1;
   delay4us();
   result=(bit)(P0&0x80);
   E=0;
   return result;
}

//LED写命令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_Check());
         RS=0;
     RW=0;
     E=0;
         _nop_();
         _nop_();
         P0=cmd;
         delay4us();
         E=1;
         delay4us();
         E=0;
  }

//LED显示位置
void Set_Disp_Pos(uchar pos)
{
   LCD_Write_Command(pos|0x80);
}

//写LED数据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while(LCD_Busy_Check());
  RS=1;
  RW=0;
  E=0;
  P0=dat;
  delay4us();
  E=1;
  delay4us();
  E=0;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ialise()
{
  LCD_Write_Command(0x38);
  DelayMS(1);
  LCD_Write_Command(0x0C);
  DelayMS(1);
  LCD_Write_Command(0x06);
  DelayMS(1);
  LCD_Write_Command(0x01);
  DelayMS(1);
}
//获取AD转换结果
uchar Get_AD_Result()
{
           uchar i,dat1=0,dat2=0;

         CS=0;  //CS高电平时芯片禁用  低电平时开始工作
         CLK=0;
         DIO=1;           //起始控制位          启动信号
         _nop_();
         _nop_();
         CLK=1;   //第一个脉冲上升沿
         _nop_();
         _nop_();
         //第一个下降沿之前,设DI=1/0
         //选择单端/差分模式中的单端输入模式
         CLK=0;
         DIO=1;                //DIO=1表示选择通道1(CH2),DI=0时选择通0(CH1)
         _nop_();
         _nop_();
         CLK=1;   //第二个脉冲上升沿
         _nop_();
         _nop_();
          //第二个下降沿之前,设DI=0/1          选择CH0/CH1
         CLK=0;
         DIO=0;
         _nop_();
         _nop_();
         CLK=1;          //第三个脉冲上升沿
         DIO=1;
         _nop_();
         _nop_();
         //第三个下降沿之前,设DI=1
         CLK=0;
         DIO=1;
         _nop_();
         _nop_();
           for(i=0;i<8;i++) //4-11.共8个下降沿读数据(MSB->LSB )
           {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addata1=(addata1|dout)<<1;  //dout是1位(bit),addata1是8位(Byte),不能直接按位或
         //addata1=(addata1<<1)|0x01;   //左移
              dat1=dat1<<1|DIO;
            }
          //11-18.共8个下降沿读数据(LSB->MSB)
         for(i=0;i<8;i++)
          {
             dat2=dat2|(uchar)(DIO)<<i;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
         CS=1;
          //如果MSB->LSB和LSB->MSB读取的结果相同  则返回读取结果  否则为0
         return (dat1==dat2)?dat1:0;         //校验
         /*if(addata1==addata2) //校验
     return  addata1;
     else
     return  0;        */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
   uint d;                 //注意d的类型
   LCD_Initialise();
   DelayMS(10);
   while(1)
   {
          d=Get_AD_Result()*500.0/255; //获取AD转换值  最大255对应最高电压5V  显示三位数  所以用500
          //将AD转换后的数据分成3个数
          Display_Buffer[0]=d/100+'0';
          Display_Buffer[2]=d/10%10+'0';
          Display_Buffer[3]=d%10+'0';
          Set_Disp_Pos(0x00+0x01); ////设置显示位置          (第几行  第几列)
          i=0;
          while(Line1[i]!='\0')
          LCD_Write_Data(Line1[i++]) ;//设这第一行字符串
          Set_Disp_Pos(0x40+0x05);         //设置显示位置          (第几行  第几列)
          i=0;
          while(Display_Buffer[i]!='\0')
          LCD_Write_Data(Display_Buffer[i++]);        //设置第二行字符串
   }
}

AD0832 液晶屏显示.zip

网友A(2015-02-11):
资料真的很详细,收下了,楼主好人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资料真的很详细,收下了,楼主好人啊.

互相学习

网友C:
正好需要这个

网友D:
不错很周到,不用自己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错很周到,不用自己弄了。

建议还是自己  做一下  光是COPY别人的东西  是学不到东西的

网友D(2015-03-13):
引用 网友B:
建议还是自己  做一下  光是COPY别人的东西  是学不到东西的

谢谢指点,实际还是要自己写的,上面只是信口说说。

网友E:
瞎点了,浪费几分

网友F(2019-04-23):
资料很详细,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