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电容好坏以及选档原理

楼主(2015-02-12):
测电容:
用电阻档,根据电容容量选择适当的量程,并注意测量时对于电解电容黑表笔要接电容正极。
①、估测微波法级电容容量的大小:可凭经验或参照相同容量的标准电容,根据指针摆动的最大幅度来判定。所参照的电容必耐压值也一样,只要容量相同即可,例如估测一个100μF/250V的电容可用一个100μF/25V的电容来参照,只要它们指针摆动最大幅度一样,即可断定容量一样。
②、估测皮法级电容容量大小:要用R×10kΩ但只能测到1000pF以上的电容。对1000pF或稍大一点的电容,只要表针稍有摆动,即可认为容量了
③、测电容是否漏电:对一千微法以上的电容,可先用R×10Ω档将其快速充电,并初步估测电容容量,然后改到R×1kΩ档继续测一会儿,这时指针不应回返,而应停在或十分接近∞处,否则就是有漏电现象。对一些几十微法以下的定时或振荡电容(比如彩电开关电源的振荡电容),对其漏电特性要求非常高,只要稍有漏电就不能用,这时可在R×1kΩ档充完电后再改用R×10kΩ档继续测量,同样表针应停在∞处而不应回返
万用表电阻档测电容为什么用不同量程:
用万用表测量电容,是利用电容通过电阻充放电原理,冲放电时间不能太短,也不能太长,以便于观察,万用表低电阻档内阻小,对电容充放电速度快,适合测量大电容;万用表高电阻档内阻大,对电容充放电速度慢,适合测量小电容。另外一个原因是有些电容容量很大,漏电也很大,比如电解电容,这时如果用高电阻档测量电容,电容充电时间长不说,还容易误判
数字万用表测电阻原理和模拟万用表测量电阻原理有什么不同

数 字万用表测量电阻时,通常会输出一个电流,那么在这个电流两端就会有一个压降,再通过AD转换器采集这个电压,将其转化为数字信号,送单片机于是向设定好 的标准进行对比计算,所以数字万用表的电阻档有很多,每个挡的输出电流都不同,通常测量电阻值越大,输出的电流越小,这是为了保证电压既不会太高也不会太 低,便于测量。而模拟万用表内 部有一个直流电源,将这个直流电源加在被测电阻上,电阻上就会有电流流过,这个电流会通过万用表内部的一个电流线圈流回电源负极,;同时万用表还有一个电 压线圈回路与被测电阻和电流线圈所构成的回路并联,这两个两个线圈结构上相互垂直,所以产生的磁场方向也相互垂直。被测电阻越大,电流线圈上流过的电流越 小,磁场越弱,指针就会在磁场作用下,偏向电压线圈的一边,表计上的刻度对应的就是高阻值;相反,电阻越小,电流越大,指针就会偏向电流线圈的的一边,表 计上的刻度对应的就是低阻值。

数字万用表

机械万用表

网友A(2024-06-01):
使用万用表判断器件好坏,只适合直流和音频以下的电路。而需要判断电容好坏通常购买和维修。这种方法不适合开关电源电路、微型计算机电路、变频器电路、PLC电路、手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