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调速

楼主(2015-02-13):
直流电机调速

网友A(2015-04-07):
都有些什么????????

网友A:
确实不错,不过可以把电机换了,换成带有显示速度的

网友B:
汇编语言的代码很亲切
但是没有电路图
........................

网友C:
呵呵楼主 应该是女朋友把 ,很好的制作 ,谢谢分享  共同学习.

网友D(2015-07-23):
看看,好像不咋滴

网友E(2016-05-16):
有没有调速的具体资料啊

网友F:
n=(U-I*R)/K,n为转速,K为常数。

网友F:
n=(U-I*R)/K,n为转速,K为常数。
1. 直流电机调速可以有三种方法:1是改变电机两端的电压,2是改变磁通量,3是串调节电阻。
2. 改变电压调速是常用办法,使用脉冲控制PWM方法,输入变化的不同占空量的方波,改变输入直流电机电枢两端的电压,改变直流电机转速,实现调速功能,可以实现无级调速,属于恒转矩调速。这种调速的问题在于一般只能在额定转速以下调节;改变磁通量,通过弱磁进行调速,可实现无级调速,缺点是只能实现在额定转速以上调节,调速时U、I不变,属于恒功率调速;串调节电阻是在电枢电路之外串联一个可调电阻R0,通过R0增大/减小的改变电阻R+R0来实现调速功能,缺点是只能实现分级调速,且串联电阻电消耗多,现在不怎么常用了。
3. 选择脉冲控制元件PWM,目前很多单片机都有这个模块,可以试试。

网友G(2016-07-07):
这是用汇编语言写的吧

网友H:
学习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I(2016-11-29):
没黑币是硬伤

网友J:
看看怎么做的,感谢分享

网友K(2017-03-15):
不带显示

网友L(2017-05-03):
想看看,但是下载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