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红外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5-02-16):
我用汇编语言做的红外接收解码程序在STC89C52上试验接收正常,而将程序下载到AT89C2051中2051不能正常解码。我采用的是中断0接收方式,请问老师是什么原因先谢谢了。

网友A:
你得确定这两个单片机的运行速度相同,如果不同那就要改一下那个延时,延时很重要的

网友B:
先确定下是否接受到信号(检测到起始高电平)。
如果能成功接收信号,把高低电平的阈值根据实际校正下。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能说的具体些吗?

网友B:
HighTime,LowTime会因为硬件差异会有不同。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按照您们的提示正在处理问题中。

网友C:
可能是单片机的时钟频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