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进来看看!!段选不正常!

楼主(2015-02-16):
求大神帮我看看 设置的继电器不会响 位选正常开始循环 但是段选不正常 每个led显示的都是全亮的 不能正常显示123那些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elay=P1^4;
sbit duanxuan=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void delay(void) {
uchar a,b,c;
for(c=167;c>0;c--)
for(b=171;b>0;b--)
for(a=16;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1s的延时函数
}
void main(){
uint i;
uchar table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uchar table2[]={0x00,0x10,0x20,0x30,0x40,0x50,0x60,0x70};
while(1){
        for(i=0;i<8;i++){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duanxuan=table1[i];
                relay=1;
                delay();
                }
        }
}

网友A:
1.sbit duanxuan = P0就不正确的,sbit是进行位定义,你应该改为宏定义或采用其他形式#define duanxuan  P0,或者直接使用P0 = table1[i];
2.你是8位数码管进行动态扫描,扫描时间必须小于人的视觉暂留时间,也就是100hz无闪烁,每位数码管必须控制在1ms左右,

网友B:
uchar table2[]这个位数没用上吧

网友C(2017-02-24):
sbit duanxuan = P0不正确的,sbit是进行位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