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I2C协议实现写入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5-02-17):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DA = P2^0;
sbit SCL = P2^1;

void delay()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void delaynm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void i2c_init()
{
    SDA = 1;
        SCL = 1;
}

void i2c_start()
{
    SDA = 1;
        SCL = 1;
        delay();
        SDA = 0;
        delay();
        SCL = 0;
        delay();
}

void i2c_stop()
{
    SDA = 0;
        SCL = 1;
        delay();
        SDA = 1;
        delay();
}

bit wait_ack()
{
   bit a;
   uchar i = 0;
   SDA = 1;
   delay();
   SCL = 1;
   delay();
   while (SDA == 1 && i < 250) i++;
   a = SDA;
   SCL = 0;
   delay();
   return a;
}

void i2c_write(uchar dat)
{
    uchar i;
/*
        for(i = 0; i < 8; i++) {
                SCL = 0;
                delay();
                dat <<= 1;
                SDA = CY;
                delay();
                SCL = 1;
                delay();
        }

*/

    for(i = 0; i < 8; i++) {                                        // send the data bit by bit
                SCL = 0;
                delay();
                dat <<= 1;
                SDA = CY;
                delay();
                SCL = 1;
                delay();
                SCL = 0;
                delay();
        }
        wait_ack();
}

uchar i2c_read()
{
    uchar i, temp = 0;
        for(i = 0; i < 8; i++) {
            temp <<= 1;
                SCL = 0;
                delay();
                SCL = 1;
                delay();
                temp |= SDA;
        }
        return temp;
}

void write_addr(uchar addr, uchar dat)
{
    i2c_start();
        i2c_write(0xa0);
        i2c_write(addr);
        i2c_write(dat);
        i2c_stop();
        delaynms(4);
}

uchar read_addr(uchar addr)
{
    uchar temp;
        i2c_start();
        i2c_write(0xa0);
        i2c_write(addr);
        i2c_start();
        i2c_write(0xa1);
        temp = i2c_read();
    i2c_stop();
        return temp;
}

void main()
{
    i2c_init();
    write_addr(0x00, 0xee);
        P1 = read_addr(0x00);
        while(1);
}

程序其余部分应该没有问题,其中注释部分只不过将拉低SCL电平的时机变动了一下,怎么就会写入失败了呢?

网友A: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da = P1^7; sbit scl = P1^1; /****************************I2C总线开始*************************/ void start_24c04(void)  {         sda = 1;         _nop_();         scl = 1;         _nop_();         sda = 0;         _nop_();         scl = 0; } /****************************I2C总线停止*************************/ void stop_24c04(void)  {         sda = 0;         _nop_();         scl = 1;         _nop_();         sda = 1;         _nop_(); } /*****************************应答程序**************************/ void ack_24c04(void)   {         uchar i = 255;         scl = 1;         _nop_();         while(sda && i--);         scl = 0;         _nop_(); } /***************************I2C总线初始化************************/ void init_24c04(void) {         sda = 1;_nop_();//常态         scl = 0;_nop_();//常态 } /***************************读取一个字节*************************/ uchar read_onebyte_24c04(void)  {         uchar i,dat;         sda = 1; // 释放总线         for(i = 0;i < 8;i++)         {                 scl = 1;                 dat = dat << 1;                 if(sda)dat = dat | 0x01;                 scl = 0;         }         sda = 1;scl = 0;         return(dat); } /*****************************写入一个字节**********************/ void write_onebyte_24c04(uchar dat)  {                  uchar i;         for(i = 0;i < 8;i++)         {                 sda = (bit)(dat & 0x80);                 dat = dat << 1;                 scl = 1;                 scl = 0;         }         sda = 1;scl = 0; }  /*********************对某个地址写一个字节的数据***********************/ void write_add_dat_24c04(uchar add,uchar dat) {         start_24c04();         write_onebyte_24c04(0xa0);         ack_24c04();         write_onebyte_24c04(add);         ack_24c04();         write_onebyte_24c04(dat);         ack_24c04();         stop_24c04(); } /********************读取某个地址一个字节的数据*******************/ uchar read_add_dat_24c04(uchar add) {         uchar dat;         start_24c04();         write_onebyte_24c04(0xa0);         ack_24c04();         write_onebyte_24c04(add);         ack_24c04();         start_24c04();         write_onebyte_24c04(0xa1);         ack_24c04();         dat = read_onebyte_24c04();         stop_24c04();         return(dat); }

网友A:
引用 网友A: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da = P1^7;

这个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