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6组成的助听器电路图

楼主(2015-02-18):
        助听器主要是由微型拾音器(话筒)、放大器和耳机三部分组成的微小型扩音机。尽管助听器的电路结构与一般扩音机在形式上较为相似,但二者的要求有差异。扩音机是按正常人的听力范围及音域设计的,而助听器则根据耳聋患者的失音特征和程度来设计的。一般助听器对频率响应、谐波失真、噪音等要求虽然没有扩音机那么高,放大器级数也少于扩音机,不过对有关的性能指针均有一定的要求,通常助听器的传声增益要在15~55dB左右,频响在100~600Hz,失真度小于10%~15%。显然采用LM386集成块是可以满足的。LM386高频响应可达300kHz,电源电压范围为1~6V时,其静态电源为4mA,适用于电池供电。

图1

图2

   图1为LM386组成的助听器电路。图中LM386被连接成正相放大器电路。脚接有10μF电容,故电路增益被提至最大。这样做的原因在于LM386的增益不太大,用于助听器时余量并不足,尤其当话筒灵敏度较差时比较明显,调低增益常常不能满足要求。话筒信号通过RP1和C1耦合至 脚,经LM386放大后从 脚输出,再推动耳机发声,RP1用于音量调节,S1为频响选择开关。当S1置于1、2、3位时,对应的电路频响分别是3000、4500和6000Hz左右,该频响选择电路实际上是一电容衰减电路。设置它的目的是压缩电路的频响,减弱和消除耳聋者不需的音频成分和噪音,以提高清晰度和减轻耳朵的疲劳感。C1为输出耦合电容,C4为电源去耦电容。R1是驻极体话筒BP内场效应管的负载。

    助听器的印制电路板如图101-2所示。元器件焊装完检查无误后,接通电源就能使助听器正常工作。不过在使用前测一下电路的静态电流是否为1mA左右(DC=4.5V时为3.5mA左右)。若电流太大,通常是C4或印制板漏电而引起,也可能是LM386质量欠佳,应查明原因修复好。印制板装完后,将它放入小塑料盒中固定,电源用5~8号小电池或大的钮扣型电池。话筒也可用CRZ29、CRZ215型驻极体电容话筒。耳机阻抗选用范围为8~800Ω,但阻抗高些耗电也省些,LM386输出功率可为250~300mW。在使用助听器时,分别调整RP1和S1直至耳机发出的音量适中、音质清晰柔和为止。

    下面介绍一例LM324应用电路:高灵敏度探听器(其实和助听器一个道理),利用本装置,可以听到远处极微弱的声音,它的极强的指向性和极高的灵敏度,能将运动场上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低声细语尽收耳底,使用起来十分有趣。

网友A(2019-10-25):
楼主没有设计滤波电路吗

网友B(2020-03-03):
楼主把网上一些没法用的东西搬过来,没有自己安装检验过,误人。

网友C(2021-08-30):
楼主真的不了解耳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