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IAP读写规则

楼主(2015-02-18):
/*IAP读写规则******************************************
1:EEPROM读取没有规则,按地址读取就可以了.
2:并不需要按地址顺序读取和写入,两种操作都可以设置随机地址.
3:除非进行IAP过程,否则写入EEPROM的数据即使在刷程序后仍然存
在.
4:写操作时,如果当前地址已经写入过一次,则没有进行擦除操作时
,写操作将在原数据上叠加,结果会造成读取错误.
5:擦除操作的地址是扇区地址,而非字节地址,例如60S2有两个扇区
,擦除0x0000H将擦除从0x0000H到0x01FFH的所有512字节数据擦
除0x0001H将擦除从0x0200H到0x03FFH地址内的所有数据
******************************************************/
#include "intrins.h"
//IAP相关端口定义(备忘,不须写)
/*
sfr  IAP_DATA   = 0xC2;      //Flash 数据寄存器
sfr  IAP_ADDRH  = 0xC3;      //Flash 高位地址
sfr  IAP_ADDRL  = 0xC4;      //Flash 低位地址
sfr  IAP_CMD    = 0xC5;      //Flash 命令寄存器
sfr  IAP_TRIG   = 0xC6;      //Flash 命令触发
sfr  IAP_CONTR  = 0xC7;      //Flash 控制寄存器
*/
//IAP命令常数
#define   CMD_IDLE      0    //待机
#define   CMD_READ      1    //位-读
#define   CMD_WRITE     2    //位-程序
#define   CMD_ERASE     3    //扇区-擦除
//IAP时间常数
#define   ENABLE_IAP   0x80    //如果系统时钟<3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1    //如果系统时钟<24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2    //如果系统时钟<2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3    //如果系统时钟<12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4    //如果系统时钟<6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5    //如果系统时钟<3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6    //如果系统时钟<2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7    //如果系统时钟<1MHz
#define    IAP_ADDRESS   0x0000  //STC12C5A60S2 系列 EEPROM 起点地址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void IapIdle();                                          //退出IAP过程
unsigned char IapReadByte(unsigned int addr);            //IAP读
void IapWriteByte(unsigned int addr, unsigned char dat); //IAP写
void IapEraseSector(unsigned int addr);                  //擦除扇区
/**********************************************************
** 函数名称: void IapIdle();
** 功能描述: 退出IAP过程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 IAP 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进入待机模式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FF;    //IAP指针移动到非 EEPROM 区域
    IAP_ADDRL = 0xFF;
}
/**********************************************************
** 函数名称: unsigned char IapReadByte(unsigned int addr);
** 功能描述: 读EEPROM
** 输   入: unsigned int addr  地址
** 输   出: unsigned char dat  数据
**********************************************************/
unsigned char IapReadByte(unsigned int addr)
{
    unsigned char dat;        //数据缓冲
    IAP_CONTR = ENABLE_IAP;   //打开 IAP 过程, 并设置等待时间
    IAP_CMD   = CMD_READ;     //设置 ISP/IAP/EEPROM 为读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 ISP/IAP/EEPROM 低位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 ISP/IAP/EEPROM 高位地址
    IAP_TRIG  = 0x5a;         //发送触发命令 1 (0x5a)
    IAP_TRIG  = 0xa5;         //发送触发命令 2 (0xa5)
    _nop_();                  //MCU 延迟等待 ISP/IAP/EEPROM 作业完成
    _nop_();                  //兼容15F104E一个bug,NOP3次
    _nop_();                  //
    dat = IAP_DATA;           //读取 ISP/IAP/EEPROM 数据
    IapIdle();                //关闭 ISP/IAP/EEPROM 过程
    return dat;               //返回 Flash 数据
}
/**********************************************************
** 函数名称: void IapWriteByte(unsigned int addr, unsigned char dat);
** 功能描述: 写EEPROM扇区
** 输   入: unsigned int addr  写地址
             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
**********************************************************/
void IapWriteByte(unsigned int addr, unsigned char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打开 IAP 过程, 并设置等待时间
    IAP_CMD   = CMD_WRITE;     //设置 ISP/IAP/EEPROM 为写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 ISP/IAP/EEPROM 低位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 ISP/IAP/EEPROM 高位地址
    IAP_DATA  = dat;           //写 ISP/IAP/EEPROM 数据
    IAP_TRIG  = 0x5a;          //发送触发命令 1 (0x5a)
    IAP_TRIG  = 0xa5;          //发送触发命令 2 (0xa5)
    _nop_();                   //MCU 延迟等待 ISP/IAP/EEPROM 作业完成
    _nop_();                   //兼容15F104E一个bug,NOP3次
    _nop_();                   //
    IapIdle();                 //关闭 ISP/IAP/EEPROM 过程
}
/**********************************************************
** 函数名称: void IapEraseSector(unsigned int addr);
** 功能描述: 擦除EEPROM扇区
** 输   入: unsigned int addr 擦除地址
**********************************************************/
void IapEraseSector(unsigned int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   //打开 IAP 过程, 并设置等待时间
    IAP_CMD   = CMD_ERASE;    //设置 ISP/IAP/EEPROM 为擦除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 ISP/IAP/EEPROM 低位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 ISP/IAP/EEPROM 高位地址
    IAP_TRIG  = 0x5a;         //发送触发命令 1 (0x5a)
    IAP_TRIG  = 0xa5;         //发送触发命令 2 (0xa5)
    _nop_();                  //MCU 延迟等待 ISP/IAP/EEPROM 作业完成
    _nop_();                  //兼容15F104E一个bug,NOP3次
    _nop_();                  //
    IapIdle();                //关闭 ISP/IAP/EEPROM 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