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IO口逻辑分析

楼主(2015-02-18):
实际测量,
上电前p0口对地12k欧其他脚对地96k欧,p0对vcc12k欧,其他脚100k欧
上电后Px口写0,引脚低电位,写1,引脚高电位
输入口的前提条件是漏极上拉,然后写1后读取引脚状态
引脚分析
Px口写1,对应针脚高电位,Px口写0,对应针脚低电位,
针脚高电位则io口mos管截止,针脚低电位则io口mos管导通,所以内部数据位到mos管栅极之间应该有一个反相器
mos管截止VCC上拉针脚高电位,
mos管导通VCC上拉电流从漏极流向源极到GND,针脚低电位
采用拉电流控制时,Px写1,针脚高,Px写0,针脚低,则拉电流控制属于同向输出控制
采用灌电流控制时,Px写1,反相器令mos管截止,灌电流消失,信号断,Px写0,反相器令mos管导通,外部灌电流从针脚经过mos管漏,源极流向GND构成回路,信号通,则灌电流控制为反向输入控制
输入分析
引脚读分析
针脚做输入时,先向数据口写1,mos管截止,针脚高电位,如果外部高电位,则与上拉同电位,针脚检测读取为高,如果外部低电位,VCC将从针脚流向外部设备,针脚检测读取为低
ad方式读分析
ad或PCA跳变沿中断读方式不但需要读引脚高低电位状态,还需要采样电压变化,所以,ad方式读取时应该断开上拉,完全由引脚外部输入电压触发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