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服务函数

楼主(2015-02-18):
.INCLUDE hardware.inc
//=============================================================
//C段中必须包含如下函数,如果没有书写,就在每行前加//注释掉,同
//时必须注释掉对应的中断子程序中的CALL语句
//.EXTERNAL _FIQ_call_F_1024;
//.EXTERNAL _IRQ0_call_F_1024;
//.EXTERNAL _FIQ_call_TMA;
//.EXTERNAL _IRQ1_call_TMA;
//.EXTERNAL _FIQ_call_TMB;
//.EXTERNAL _IRQ2_call_TMB;
//.EXTERNAL _IRQ3_call_EXT2;
//.EXTERNAL _IRQ3_call_EXT1;
//.EXTERNAL _IRQ3_call_KEY;
//.EXTERNAL _IRQ4_call_1KHz;
//.EXTERNAL _IRQ4_call_2KHz;
//.EXTERNAL _IRQ4_call_4KHz;
.EXTERNAL _irq5_call_2hz;
.EXTERNAL _irq5_call_4hz;
//.EXTERNAL _IRQ6_call_TMB1;
//.EXTERNAL _IRQ6_call_TMB2;
//=============================================================
.EXTERNAL _Clear_WatchDog;
//=============================================================
.TEXT
.PUBLIC _FIQ;
.PUBLIC _IRQ0;
.PUBLIC _IRQ1;
.PUBLIC _IRQ2;
.PUBLIC _IRQ3;
.PUBLIC _IRQ4;
.PUBLIC _IRQ5;
.PUBLIC _IRQ6;
//=============================================================
_FIQ:
    PUSH r1,r4 TO [sp];              // 现场保护
    PUSH BP TO [SP];
    CALL _Clear_WatchDog;            // 清看门狗
r1 = ASM_FIQ_TMA;                // 中断源 _FIQ_TMA 定时器A,  快速中断
TEST r1,[ASM_Port_INT_Ctrl];            // 测试r1,[P_INT_Ctrl]
   JNE _FIQ_TMA;               // 进入_FIQ_TMA 定时器A
r1 = ASM_FIQ_TMB;                // 中断源 _FIQ_TMB 定时器B,  快速中断
TEST r1,[ASM_Port_INT_Ctrl];            // 测试r1,[P_INT_Ctrl]
   JNE _FIQ_TMB;                  // 进入_FIQ_TMB 定时器B
_FIQ_F_1024:
r1 = ASM_FIQ_F_1024;             // 中断源 ASM_FIQ_F_1024,    快速中断
    [ASM_Port_INT_Clear] = r1;              // ASM_FIQ_F_1024清除中断标志
    //C段中有书写,并需要时,去掉下行的//注释,否则不要动
    //call _FIQ_call_F_1024;
JMP _FIQ_OVER;
//==========================================================================
_FIQ_TMA:
    [ASM_Port_INT_Clear] = r1;
    //C段中有书写,并需要时,去掉下行的//注释,否则不要动
    //call _FIQ_call_TMA;
JMP _FIQ_OVER;
//==========================================================================
_FIQ_TMB:
    [ASM_Port_INT_Clear] = r1;
    //C段中有书写,并需要时,去掉下行的//注释,否则不要动
    //call _FIQ_call_TMB;
//==========================================================================
_FIQ_OVER:
    POP BP FROM [SP];
    POP r1,r4 FROM [sp];
RETI;
//==========================================================================
//==========================================================================
_IRQ0:
PUSH r1,r4 TO [sp];
PUSH BP TO [SP];
    CALL _Clear_WatchDog;   // 清看门狗
r1 =ASM_IRQ0_F_1024;
    [ASM_Port_INT_Clear] = r1;
    //C段中有书写,并需要时,去掉下行的//注释,否则不要动
    //call _IRQ0_call_F_1024;
    POP BP FROM [SP];
    POP r1,r4 FROM [sp];              // 恢复现场
RETI;
//==========================================================================
//==========================================================================
_IRQ1:
PUSH r1,r4 TO [sp];
PUSH BP TO [SP];
    CALL _Clear_WatchDog;   // 清看门狗
r1 =ASM_IRQ1_TMA;
    [ASM_Port_INT_Clear] = r1;
    //C段中有书写,并需要时,去掉下行的//注释,否则不要动
    //call _IRQ1_call_TMA;
    POP BP FROM [SP];
    POP r1,r4 FROM [sp];              // 恢复现场
RETI;
//==========================================================================
//==========================================================================
_IRQ2:
PUSH r1,r4 TO [sp];
PUSH BP TO [SP];
    CALL _Clear_WatchDog;   // 清看门狗
r1 =ASM_IRQ2_TMB;
    [ASM_Port_INT_Clear] = r1;
    //C段中有书写,并需要时,去掉下行的//注释,否则不要动
    //call _IRQ2_call_TMB;
    POP BP FROM [SP];
    POP r1,r4 FROM [sp];              // 恢复现场
RETI;
//==========================================================================
//==========================================================================
_IRQ3:
PUSH r1,r4 TO [sp];
PUSH BP TO [SP];
    CALL _Clear_WatchDog;   // 清看门狗
r1 =ASM_IRQ3_EXT1;
TEST r1,[ASM_Port_INT_Ctrl];
   JNE _IRQ3_EXT1;
r1 =ASM_IRQ3_EXT2;
TEST r1,[ASM_Port_INT_Ctrl];
   JNE _IRQ3_EXT2;
_IRQ3_KEY:
r1 = ASM_IRQ3_KEY;
    [ASM_Port_INT_Clear] = r1;
    //C段中有书写,并需要时,去掉下行的//注释,否则不要动
    //call _IRQ3_call_KEY;
JMP _IRQ3_OVER;
//==========================================================================
_IRQ3_EXT1:
    [ASM_Port_INT_Clear] = r1;
    //C段中有书写,并需要时,去掉下行的//注释,否则不要动
    //call _IRQ3_call_EXT1;
JMP _IRQ3_OVER;
//==========================================================================
_IRQ3_EXT2:
    [ASM_Port_INT_Clear] = r1;
    //C段中有书写,并需要时,去掉下行的//注释,否则不要动
    //call _IRQ3_call_EXT2;
//==========================================================================
_IRQ3_OVER:
    POP BP FROM [SP];
    POP r1,r4 FROM [sp];              // 恢复现场
RETI;
//==========================================================================
//==========================================================================
_IRQ4:
PUSH r1,r4 TO [sp];
PUSH BP TO [SP];
    CALL _Clear_WatchDog;   // 清看门狗
r1 =ASM_IRQ4_4KHz;
TEST r1,[ASM_Port_INT_Ctrl];
   JNE _IRQ4_4KHz;
r1 =ASM_IRQ4_2KHz;
TEST r1,[ASM_Port_INT_Ctrl];
   JNE _IRQ4_2KHz;
_IRQ4_1KHz:
r1 = ASM_IRQ4_1KHz;
    [ASM_Port_INT_Clear] = r1;
    //C段中有书写,并需要时,去掉下行的//注释,否则不要动
    //call _IRQ4_call_1KHz;
JMP _IRQ4_OVER;
//==========================================================================
_IRQ4_2KHz:
    [ASM_Port_INT_Clear] = r1;
    //C段中有书写,并需要时,去掉下行的//注释,否则不要动
    //call _IRQ4_call_2KHz;
JMP _IRQ4_OVER;
//==========================================================================
_IRQ4_4KHz:
    [ASM_Port_INT_Clear] = r1;
    //C段中有书写,并需要时,去掉下行的//注释,否则不要动
    //call _IRQ4_call_4KHz;
//==========================================================================
_IRQ4_OVER:
    POP BP FROM [SP];
    POP r1,r4 FROM [sp];              // 恢复现场
RETI;
//==========================================================================
//==========================================================================
_IRQ5:
PUSH r1,r4 TO [sp];
PUSH BP TO [SP];
    CALL _Clear_WatchDog;   // 清看门狗
r1 =ASM_IRQ5_4Hz;
TEST r1,[ASM_Port_INT_Ctrl];
   JNE _IRQ5_4Hz;
_IRQ5_2Hz:
r1 = ASM_IRQ5_2Hz;
    [ASM_Port_INT_Clear] = r1;
    //C段中有书写,并需要时,去掉下行的//注释,否则不要动
    call _irq5_call_2hz;
jmp _IRQ5_over;
//==========================================================================
_IRQ5_4Hz:
    [ASM_Port_INT_Clear] = r1;
    //C段中有书写,并需要时,去掉下行的//注释,否则不要动
    call _irq5_call_4hz;
//==========================================================================
_IRQ5_over:
    POP BP FROM [SP];
    POP r1,r4 FROM [SP];              // 恢复现场
RETI;
//==========================================================================
//==========================================================================
_IRQ6:
PUSH r1,r4 TO [sp];
PUSH BP TO [SP];
    CALL _Clear_WatchDog;   // 清看门狗
r1 =ASM_IRQ6_TMB1;
TEST r1,[ASM_Port_INT_Ctrl];
   JNE _IRQ6_TMB1;
_IRQ6_TMB2:
r1 = ASM_IRQ6_TMB2;
    [ASM_Port_INT_Clear] = r1;
    //C段中有书写,并需要时,去掉下行的//注释,否则不要动
    //call _IRQ6_call_TMB2;
JMP _IRQ6_over;
//==========================================================================
_IRQ6_TMB1:
    [ASM_Port_INT_Clear] = r1;
    //C段中有书写,并需要时,去掉下行的//注释,否则不要动
    //call _IRQ6_call_TMB1;
//==========================================================================
_IRQ6_over:
    POP BP FROM [SP];
    POP r1,r4 FROM [sp];              // 恢复现场
RET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