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电压电流功率表

楼主(2015-02-18):
起因:上次改电脑双电源时不知实际功率和电流没办法选择合适的继电器来控制,还有手上好多电器不敢在学校宿舍使用(限制功率),一些用电器实际功率和标称值不对,所以制作了这个电流电压功率表,方便查看用电器的工作电流和实际功率

成本:                    电压表头
  15元        电源座带保险丝5元
                               电流表头  15元        外壳  15元                     合计50元

首先准备材料:电流电压表头各一个,仪表外壳,工具等

仪表外壳

工具:游标卡尺,直钢尺,电钻,各种钳子,裁纸刀,锉刀,热熔胶等等

制作后面板,开电源座孔和电源开关孔

后面板制作完成

前面板定位,画线,开孔,安装

连线,焊接

ok装机测试

吹风机冷风状态电流

冷风状态功率:220V*1A=220W 左右

OVER

网友A(2020-04-22):
差点笑哭了拼多多10元电子的电流电压表

网友B:
内部线路的线用那么细,也只适用小功率的监测,不适用大功率的,再说现在市面上多的是电子式表,用机械表已是过时的手段了

网友C:
用大脑算功率确实省了单片机。

网友D(2020-07-30):
哈哈,像我这种心算能力差的不适用。

网友E:
一个学生,居然不学单片机

网友F(2020-09-12):
改得漂亮,与老示波器很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