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听力耳机改装,电板供电+无线连接电脑

楼主(2015-02-18):
         这个耳机是从学校买的,几十块钱的东西,做工实在太差了,这次改装的目的主要就是该电源供电部分,耳机本来是采用两节5号电池供电的,听广播的话如果忘关了估计一夜就没电了,所以打算改为手机电板供电,动手了,先拆开看看,拿回来一拆发现虽然做工差了些,但还是双天线的,这一点还是比较好的,这是L边的内部结构,电路板不在这边,这边放电池的,电路板放不下了...

拆开了

天线是安装在电池盒侧面的,用热熔胶焊上了,用军刀小心取出

双天线来张特写

取出天线后再用烙铁焊下电源的正负线

换个烙铁头用烙铁烫掉原先的电池盒部分

排针和排孔

取下四个用作充电接头和接口

排孔引出两根线接在耳机的电源线上

并联上电板(以前黑莓手机上的电板)

这就是充电接口了

开始组装了,放好天线露出充电接口

盖上电池盖与原先外表一模一样

开机测试正常

伦子帮忙
测试,试听一切OK

DIY有风险,动手需谨慎
--------------------------------------------------------------------
23号更新
---------------------------------------------------------------------今天下午淘的FM发射器拿到了, 下自习后立马开工,现在已经完成了(12.23日晚9点)主要就是把发射器的音频线改装一下,另外把电源部分和电脑的USB接口连接,通过电脑的USB接口为发射器供电,改完后先在手机上测试一下没有问题,这样耳机就能够和电脑无线连接了,通过测试一切OK立体声也很强,播放一首DJ测试,效果杠杠滴!!!

调节发射频率,找到一个空台

连接手机测试正常

打开VDJ播放测试

OVER
这次改装全部结束
实力打造非凡,超哥绝非偶然
谢谢观赏

网友A:
好好,既锻炼了动手能力,又实现了系统集成功能

网友B(2015-07-31):
耳机要用来听广播啊

网友C(2015-11-27):
增加了知识

网友D(2016-08-14):
你是兰溪的吗?怎么会听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