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之内存条修理总结

楼主(2015-02-18):
前天,把电脑从家带来时,装好之后开机画面静止不动,机器无法启动,我打开机箱,用bois检测卡查了一下,代码到d4的时候就不走了,初步判定是内存条问题,于是拔下内存用橡皮擦过金手指之后插上还是不行,于是我肯定我的两条中至少有一条坏了,经几番测试后找到了那个坏的内存条,一个小元件的焊点已熔化,不禁想起前段时间机器有数次启动自检显示乱码死机,重启动又正常的情况,再把内存条拿到朋友的机子上试也点不亮,用电烙铁重焊那个小元件,也不起作用。毫无疑问,我的内存条“罢工”了。
   内存条小小一块,价格却不低,况且我的是老机子用的是ddr1的条子,早就停产了,市面上的现在好贵,能否省几两银子呢?我打算试试运气!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费尽心机找寻有关资料。市面上芯片级的硬件书几乎没有,咱只好“杀牛偏用宰鸡刀”——用放大镜观察,用万用表测量通断。这是一根32MB×16片的kingbox,据我的经验,集成块的电源引脚通常在最角上,经过反复观察和通断测量,确定引脚1(正面)和引脚85(反面)为电源引入脚,我焊掉了焊点熔化的小元件(位于85脚上方),并用刀片划断85脚的铜箔线,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心想剩余的256M内存应该正常了吧!重新插入内存,检查一遍连线,开机,我不禁揉揉眼睛,自检256M通过,同时运行大型程序Photoshop和3DMAX没有出现错误,至此故障完全排除。
   总结一下,内存条两面为对称设计,由电源电路、译码电路和芯片组成。电源由金手指引入,经过小电阻电容后接到芯片的电源脚,地址线经过译码电路译码后连接到芯片的片选引脚。据此,内存

条的损坏可分为两类:内存芯片的损坏外围电路的损坏。值得一提的是,损坏的内存条往往会有焊点发亮,这是过流造成的,根据发亮焊点的位置就可以大概知道是哪部分出了故障。
   对于前者,表现为开机自检时内存测试不能通过,或者可以开机,但运行程序时频繁死机。它的修理办法是:
  一、用程序报错的地址推算出损坏的芯片,更换单个的芯片,这种方法可以使它完全恢复。手工焊接并非不可能,水货内存条都是在手工作坊内生产的。
  二、去掉外围电路的元件或割断金手指的连线,使损坏的单面不工作。内存的容量会减半。
   后者多为电源电路故障,因为电源电路工作在相对大电流状态。故障表现为开机点不亮,系统不自检,高级的主板还会发出连续的嘀嘀报警声。损坏的小元件会导致电源电路的失常,由我的例子可见,内存两面的电源是通过内存条中许许多多的通孔连接在一起的,只要将损坏的小元件去掉,损坏面的电源脚割断,就OK了。
维修有风险,动手须谨慎

网友A:
精神可嘉,值得学习,赞一个

网友B(2015-03-22):
楼主强大,我像你这样修电脑,修坏几块方板,内存就不用说了。没修好。

网友C(2016-04-10):
楼主靓照,好手工

网友D(2016-05-24):
实践出真知,果然不

网友E(2017-03-24):
佩服佩服

网友F(2018-04-18):
牛人啊!赤膊上阵!

网友G(2018-06-13):
好经验,值得分享

网友H:
修内存没有这么简单的吧?

网友I:
内存条也可修!!牛蛙。